矿石收音机电路图及制法大全

楼主(2007-08-18):
本附件收集了大量矿机电路图、制法及改进方法,专供各位无线电爱好者参考。其内容是我从网上收集然后整理出来,有错误之处,请见谅,或给予纠正。纠正后记住发给我哦!!

我 最近制作了一架矿石机,它的灵敏度与选择性均能令人满意,见图1 。我住在上海北站附
近,接上连引入线共约15 公尺的天线(水平部分约十公尺),地线接自来水管,上海市各电台均
可一一分清,声音宏亮。

图1 虽有三个回路,其实它都是天线直接交连检波,所以灵敏度很高,又有三个调节回路,
所以选择性也很好。
线圈的绕制:L1 的直径是38 公厘,L2,L3 直径都是51 公厘。L2 用0.4 公厘漆包线密绕80 圈,
线头接C1 动片,尾接C1 定片,在30 圈处抽出一线头接到分线器的转片和天线接线柱及矿石的一
头相连。 L3 用0.4 公厘漆包线密绕90 圈,在第25 、35 、45 、55 、65 和75 圈上共抽取6 个头,L3 的
线头接C2 动片,尾接C2 定片,6 个抽头接到分线器上。 L1 用0.4 公厘漆包线密绕45 圈,在15 、25
和35 圈上抽3 个头,L1 线头与L2 线头相连,L1 线尾及三个抽头都接到分线器上去。L1 是放置在L2
内,并且可以上下移动的,见图2 。L1 在L2 内移动的办法是在L1 的线圈管边上装一个T 形的铁皮
架,短的一头用螺丝吃紧在L1 线圈管边上,长的一头钻一小孔,小孔的大小能通过香蕉插头,
并可以紧密地和香蕉插头扣住。另外在L2 的旁边用半公厘厚12 公厘宽120 公厘长的铁皮,上面
每隔5 公厘钻一个孔,孔的大小与T 形架上的孔一样。变成如图2 的形状,用螺丝固定在底座上。
这就成了L1 可以在L2 内任意上下移动的支架了。使用时,调节L1 在L2 内的上下距离,到声音最响
而杂音最小之处,将L1 管上的T 形铁架的孔与L2 边上支架的孔对准后,用一枚香蕉插头插好。就
把L1 固定住了。

装置时应注意各点:
    矿石收音机由于矿石本身无放大作用,故所用零件的好坏最足以影响到收音成绩,特别是
天线按装得要有足够的长度和高度,绝缘要优良,地线要埋得深,如接自来水管作地线,应用
地线夹夹牢水管,并焊接出引线,听筒要选上品,声音才够响亮,有时所用听筒欧数低,或发
音太尖,用了C3 后可以改善音色。C3 的容量,一般的从0.001 微法到0.0001 微法都可以,最好在
装置时试验决定,矿石用固定或活动的都可以,C1 和C2 必须用单独的两只单联,不能用双连代替。
接线应用较粗的漆线或用硬接线,接头都要焊牢焊好。
    全机装妥后即可接上天地线和听筒,先将分线器置第一位上,转劫C1 收到一电台,再转动C2
调节到既无杂音又有足够的音量。若有杂音,先转动分线器,然后再细心调节C1 和C2,便可得到

满意的分隔。

D1、D2两块矿石分别检下正负两个半周的电波,将音频电流各充在C1、C2两个电容上,C1、C2串联向耳机放电,电压增加,耳机声音较大。线圈用直径0.315毫米的漆包线在直径30毫米的骨架上绕制,L1绕25匝,L2绕108匝;C1、C2用介质损耗小的云母电容,容量用0.001到0.002微法

它能够很好地接收本地中波强台,而且不需要使用较难购买的空气可变电容,只用了四个器件,完全可以利用手头的材料制作

首先要准备一些手头工具:
    1、小功率烙铁
    2、剪线钳
    3、尖嘴钳
    4、刀片或折断的钢锯条
    5、锥子
所需的器件清单:
    23米长的天线电线:
铜线最好。如果没有铜线,铁线、铝线也可。
    30米长的24号带绝缘塑料皮的导线:
用来将天线引到室内,长度可根据天线与线圈的距离确定。也许几米就够用了。
一个纸桶:
用来绕制线圈的骨架。直径125mm左右,长度50~60mm左右。
一只锗二极管:
如1n34或类似管子。国产管子可以选用2ap7、2ap9等。
一只2000ω以上的耳机:
      2200欧姆的军用耳机是最好的选择(注意不能使用8欧姆或32欧姆的耳塞机)。
一只0.001微法的电容:
耐压不限。老收音机上纸质的电容就可以。
焊锡丝:
若干。
绕制线圈的导线:
      24#绝缘导线,长度约16米。线芯直径0.56mm左右。
完整制作步骤:
第一步:在距离纸桶顶端25mm左右的位置钻一个小洞,以便作为线圈绕制的起始端。
第二步:在纸桶上绕40圈。每隔5圈拧一个“线扣”,不要剪断它。这些线扣就作为抽头

第三步:到第40圈时,在留出几公分的线处剪断。同时在对应的位置上再钻一个洞,把导线穿入后勒紧。
第四步:在纸桶上的底部再钻一个洞,将余下的导线部分穿进去并勒紧,这一端就作为“接地端”。
第五步:按照图2,将电容c、耳机ph和二极管d用烙铁焊接起来。在这里叫做“耳机”部分。
第六步:将焊接好的“耳机”部分的e端与线圈低端的线头焊接起来。
第七步:将已焊接好的“耳机”部分的d端,在线圈约一半的抽头处焊接起来(这个点需要在收听调试时调整)。
第八步:在窗外架设一条约23米长的水平天线,一端可以拴在窗户上,另一端可以拴在树上或任何其它可以拴住的地方(但是不能拴在供电的电线附近,更不能拴在这样的电线上)。天线的两端在拴绑的时候两端都要加绝缘子。
第九步:将线圈的顶部的头与天线连接起来。
第十步:将线圈的底部的“接地端”与大地连接,如自来水水管等。
第十一步:收听调试。如果连线正确应该就可以收听到本底强台了。
第十二步:调整“耳机”部分d端及天线a端与线圈抽头的连接点,只到效果最好为止。

制作:
  线圈在直径11cm的PVC硬塑管上用Φ1.0mm的漆包线平绕,L1绕30圈,电感量139μH。在距地13圈处抽头。L2绕45圈,电感量220μH。耳机用4400Ω头戴式。
  单连可变电容用的是小型聚乙烯塑料介质的,容量20~365p。也可以使用其他规格的365p单连或双连(用其中的一连)。检波管用2AP9,也可以用其他2AP型点接触型二极管,用3AG型三极管的bc结当二极管也行。不能用硅二极管或三极管,也不能用整流二极管。
  耳机必须用高阻的,阻抗要高于800Ω。这里用的是军用耳机,这种耳机目前比较好得到。耳机上并联的2200p电容是检波以后的高频成分通路。由于高阻耳机的线圈分布电容较大,所以这个电容也可以不用,由实验决定吧。
  此机在北京市内能收到本地8个电台,选择性不错,除1000KHz附近的两个电台频率接近区分得较差以外,其他台都能分清,音量较大。
  使用室外T形天线,水平部分高度5m,长度10m,从水平段的中部引入室内,等效电容170p。地线用长50cm的“6分管”自来水铁管打入地下,铁管一端打孔,用螺丝拧紧引入线。
思考:
  L1和单连可变电容以及天线的等效电容组成调谐回路。因为天线电容是固定的不可改变,所以它的引入使得频率覆盖范围减少。为了能完整地接收中波段,增设了一个单刀双掷的开关。开关在“天一”位置时接收535~1000KHz,在天二位置时接收900~1600KHz并且每一个电台都能精确谐振。
  由于每个人架设的天线尺寸和高度都不一样,天线等效电容也就各不相同,所以L1绕多少圈、在多少圈处抽头,最好也要实验决定,实验的目的是做到合适当接收范围。
  L2的作用是使检波回路与调谐回路达到阻抗匹配。耳机4400欧指的是直流电阻,而它的音频交流阻抗约为40KΩ。耳机与检波二极管2AP9组成的检波回路作为调谐回路的负载,阻抗约为60KΩ。如果不用L2,而是把二极管直接接在L1的上端,会发现选择性降低、音量减小,这就是阻抗失配造成的,所以阻抗匹配搞好了,对于矿石机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耳机是其他阻抗的,要达到阻抗匹配,就要改变L2的圈数。大体来讲,耳机的阻抗越高,L2的圈数就要越多,耳机的阻抗越低,L2的圈数就要越少,具体圈数可以实验决定。

它不需要供电,而是依靠天线利用电台发射的电波工作。
最基本的矿石机电路通常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线圈:线圈上的两个抽头,一是接天线,另一个接检波二极管。
可变电容:可变电容一般与整个线圈并联起来构成调谐回路。
锗二极管(矿石):锗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小,可以提高检波效率。
滤波电容:用来滤掉检波后的载波信号。
高阻耳机:2000欧姆的耳机。
地线:老式的自来水管可以当做地线使用。当然如果能做一条专门的地线更好。
天线:根据所要接收的波段确定。
以中波为例,简单说明各部分(及器件)的选用:
中波的频率范围为530 khz~1650 khz,也就是波长为566米~182米。
1、可变电容一般以“15 pf~365 pf”的常见(15pf为可变电容的最小容值,即可变电容动片完全旋出时的容量;365 pf为可变电容的最大容值,即可变电容动片完全旋入时的容量)。
2、线圈:可以用卫生纸的卷纸桶或pvc管材,直径可选40毫米、50毫米、90或100毫米。
线圈的插头位置需要由试验确定。
3、检波二极管:国产的2ap系列或进口的1n34等。
4、滤波电容从1000pf到0.001 uf都可以。
5、耳机:可以选用1000欧姆以上或晶体耳机。
6、天线:长度17米以上。
7、地线:可埋设专门的地线或接到自来水管上。
以上只是简单介绍了矿石机的基本构成,以便初学网友对矿石机有一点基本的认识。
欢迎动手能力强的网友将自己的制作体会与大家共享交流!

图8是原图,图9是简化图线圈L1、L2用0.8mm线饶成脱胎线圈,直径100mm,圈数 60,二者圆周距离30mm以内调整后决定,L1抽 6个头 8匝一个,L2在从下往上20、24、28匝处抽头3个,选效果好的一个固定。简化图L1圈数和抽头同样,接检波的抽头在下部10-14匝处。线圈用几个绝缘条加紧用虫胶固定成为空心脱胎线圈。图8的可变是用两个单连,分别调谐。喇叭是25W15欧号筒喇叭。输出变用5灯电源变代:初级280V,次级12.6V。电压表或电流表1个即可,调节用。厂形
天线,水平部分26M,高10M用49股0.25的废漆包线绞合,天线要加接地闸刀防雷。地线有6组接地极,埋深1-2米,接地极用粗铜线、牙膏皮、大电池碳芯等,接地电阻小2-5欧。图9比图8选择性稍差外,效果相同。

制作线圈的常识

Q的效益:Q,一个线圈的品质因数,是线圈电感的电抗(即交流电阻)在特定频率下对线圈电阻的损耗的比值。这电阻的构成部分是直流电阻和其它损耗(例如在接近线圈的非导电材料内的电介质损耗和在附近导体或线圈导线本身的涡流损耗)的总量。高的Q值不只导致更好的选择性,也提高调谐回路的阻抗,使检波器得到更高的检波电压。
制造大的线圈:导线长度及其相关损耗的增加是线性的;电感量则随着线圈直径的平方增大,因此对于特定的电感量,增加线圈直径将会用比较少的导线,从而减少损耗。
使线圈的长度与直径一致:在全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线圈的外貌比值(长度对直径的比值)影响它的的Q值。长度与直径接近的时候有一个最佳点。不要用很长(大于两倍直径)或很窄(小于一半直径)的线圈。
匝距:使线圈的线间距离不小于导线的直径。密绕的线圈受到涡流损耗的损害,因为相邻的导线处于导线表面的强大磁场之中。
粗的导线:采用最大的有效导线直径。李兹线(Litz Wire,即辫编线、绞合线)具有大的有效直径,因为它的表面积更大。可是不容易找到大尺寸的李兹线,而且特定的频率范围讲究不同组合的导线尺寸与股数。对于广播波段,股线应该用44或46号的细线组成。
导线的种类:绝缘的导线容易得到导线之间的距离。镀银的聚四氟乙烯绝缘线几乎是最理想的(据我所知,为了化学兼容性的原因,所有的聚四氟乙烯绝缘线都是镀银的)。裸铜线直到它被氧化之前也不错。绝缘材料或涂瓷漆有助于防氧化。由于锡和铅是不好的导体,镀锡的聚氯乙烯绝缘线是有损耗的。你可以用镀锡线绕成可用的线圈,但是很难使Q值超过200。
聚氯乙烯管:这种材料适合我们的用途。我最近用16号的镀银聚四氟乙烯绝缘线在6.25英寸的绿色聚氯乙烯管上绕了一些线圈,测量Q值都轻易地超过了400。
协调:随着你增加线圈的直径,圈数将减少,因此要选择适当的导线尺寸和间距,以便保持线圈长度与直径的比值接近1:1。还要记住线圈需要和收音机其它主要零件分开2至3个直径的距离。为了实现极高Q值线圈的有利条件,你也需要低损耗的可变电容器。象多数半导体收音机里面的聚乙烯元件、酚醛绝缘体的普通元件皆不可取。寻找陶瓷或玻璃绝缘体的电容器。唯一真正省钱的解决办法是留意无线电旧货摊。
铁氧体磁芯:铁氧体可以让你制作廉价而有适当Q值(200以上)的小线圈。磁环线圈是自我屏蔽的,因此对整体布置要求不严格。不同的铁氧体材料混合物适应特定的用途和频率范围。某些这一类的材料实际上为了消耗高频。废物箱里的铁氧体当然大部分是不适用的混合物。从bytemark.com订购Amidon mix 61磁芯。FT-82-61是好的选择。在同一来源可以得到低温磁铁导线,不需要刮漆,只是焊接!调幅收音机的天线磁棒也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网友A:
附件在那?我没有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在那?我没有看见.

附件太大了,我要剪一下

楼主:
你们可以大饱眼福啦

可以看啦,且陆续有来。

网友:
一图中天线与L2抽头连接,电磁波应该处于短路状态,不明白。是采用的反绕方法吗?

楼主:
又更新啦!!

网友:
太好了啊,谢谢啊!

网友:
能用“大全”一词的机会可是不多滴!

网友:
能看见了.太好了,谢谢

网友:
图8那是经典制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处处是经典

网友(2007-10-28):
都是经典的电路啊,不错,

网友(2007-12-19):
单回路、双回路、三回路合一的那个最有创意!

网友:
终于有人出十全矿石图了,好得很啊

网友:
古老的电路,要用古老的元件.

网友:
每天都搬板凳到楼主这里来报到一次,不过今天没更新,下次再来

楼主:
更新啦!!!!

更新啦!!!!请继续跟贴。

网友:
终于等到了,还好没睡

楼主:
又有新东西看了!!

今天是冬至,不光要吃饱,还要看饱。

最近,本村发烧友电戏参照《矿石收音机装修技术》一书装一台三回路的矿石机,我们一同到小村庄寻找到漆包线的卖家,原想购买0.38毫米的漆包线,没想到无货,还好有0.5毫米的漆包线,只好买了。备好材料后,线圈桶用50毫米的塑料落水管,线圈圈数75圈。电戏苦干一天,终于试装成功,室内拉几米电线充当天线,使用设备专用地线,接好天地线和耳机一听收到声音了,还挺大,收4个台,不错不错,然后把地线去掉,声音依旧,把天线再去掉,矿石机出现方向性(把线圈水平放置),声音没减小多少,我俩兴奋了一阵子(我7月份用古董140矿石机线圈装的收音机没有天地线就完全无声)。把矿石机移至走廊,收不到电台了。后来电戏又加长了室内天线,收到了5个电台。
想一下原因:
1、矿石机线路好。
2、据电台距离近,仅3.4公里,无障碍。
《矿石收音机装修技术》一书已经上传到本论坛,电戏是按照该书45、46页制作的。

网友:
继续上课

网友C:
8锉,这样的帖子要经常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8锉,这样的帖子要经常发!

没办法啊!!文件特大。

楼主:
继续看!!!

继续上期。

网友:
每日一图,  楼主辛苦

楼主:
今天继续!!

续上期。

网友:
今天继续学习,楼主加油

楼主:
自制方铅矿检波器

这是最正宗的矿石检波器。制作这种检波器,首先就要制作出人造方铅矿(辉铅)。这里需要的材料是纯铅、硫磺粉和一个试管。
  首先要准备好铅屑,为此要把纯铅用小刀刮碎或用大锉刀锉成铅屑。把铅屑和硫磺粉混合,比例大体为:铅屑20-30克,硫磺粉5-8克。如果没有天平也可以将它们按照相同的体积混合。把混合后的粉末倒入玻璃试管中用木棒轻轻捣匀,然后在酒精灯或煤气炉等的微火上把试管加热。请注意:这需要在无人的室内进行。试管在最初加热时要离火焰远一些,等硫磺熔化后才可以将试管移进火焰,当混合粉末闪光而且灼热时,就将试管拿开,保持垂直的位置使它慢慢冷凝。
    只有将试管打破,才可以将晶体取出。
    这种晶体很像铁渣,它敲碎的地方有发亮的颗粒状表面,晶体这个纯净的表面有很好的检波效果。
    晶体的制作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可以多试几次。
    晶体很爱干净,请仔细洗手后再拿晶体,或者干脆使用镊子。
    欢迎到xiexiaohu.51.net/fqkjbq.gif处看这个晶体检波器的结构。看图很容易明白如何组装。
    底座可以用任何绝缘材料,橡皮好找且便于加工。它的长度为37-40mm,宽度为12-15mm,厚度为3-5mm。
    用直径1-1.5mm的铜丝绕成杯状(直径由使用的晶体直径而定),接到其中一个插脚上,将一块用锡箔裹住下方的晶体紧紧装入杯中。
    转臂的制作大家自己挖掘,不难。
    弹簧丝制作并不困难,用琴弦钢丝在粗钉子上绕成,它和晶体表面接触部分应当非常尖锐。可以将钢丝头敲扁,再用剪刀剪成尖头。
自制氧化铜检波器
     取一段直径3-5毫米,长度为20-30毫米的铜丝,用细砂纸擦的发亮,然后放到酒精喷灯上烧得发红,于是铜丝上就形成了氧化层,迅速将铜丝放入氨液中。然后将铜丝的一端5-6毫米的一段刮光,再把一根细铜丝(可以用导线)绕在刮光的一端,再拿一根细铜丝绕到没刮光的一段,这样检波器就做成了。
    这种检波器比较便于制作,但所需要的材料不常找到。在学校的实验室中制作是很方便的,如果你是学生且与管理实验室的老师关系很好的话。
     一次制作一个好的检波器往往办不到,可以多做几只使用。如果做的多还可以送给周围的无线电爱好者。这种检波器在50年代的苏联非常盛行。但它的效果不如方铅矿晶体检波器和下面要介绍的石墨检波器好。
自制石墨检波器
    这种检波器不知是谁发明的,也许就是我爷爷。我是在他的一本本子中发现这种检波器的。
    它制作非常简单,效果也非常好。制作材料有:一段普通铅笔芯(长15-20毫米)和一个保险刀片(未生锈)组成。欢迎到xiexiaohu.51.net/smjbq.gif查看装配图。
    这种检波器工作很好,制作简单,只有一个毛病:灵敏点不好找,此外,必须要经常削铅笔芯。
     矿石检波器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制作矿石收音机。xiexiaohu.51.net/ksj.gif中提供了一个矿石机电路。它能调台、能用很响的声音收听强力电台,还有线圈等,可以说是矿石机中的专业机了。用线圈的不同节点粗调谐,可变电容细调谐。在看惯了专业机器后,做一个最简单、基础的收音机还是很有意思的。矿石机不仅是业余爱好者的杰作,苏联工业还生产过各种各样的矿石机,比如“共青团员”等。现在一台工厂生产的矿石机比晶体管收音机珍贵的多。
     苏联曾一度流行一种红锌矿晶体检波器,是尼日哥罗得城无线电实验室得研究员洛谢夫想出得一种用特殊方法加工后得红锌矿晶体检波器,它能产生振荡和一定程度得放大。我没有详细技术资料,只有一个制作电路:xiexiaohu.51.net/jtgzsj.gif。如果谁知道详细信息,请让大家共享。

楼主:
继续更新!!

调频矿机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一页好像是3609boy的玩意儿……

楼主:
制作线圈的常识

Q的效益:Q,一个线圈的品质因数,是线圈电感的电抗(即交流电阻)在特定频率下对线圈电阻的损耗的比值。这电阻的构成部分是直流电阻和其它损耗(例如在接近线圈的非导电材料内的电介质损耗和在附近导体或线圈导线本身的涡流损耗)的总量。高的Q值不只导致更好的选择性,也提高调谐回路的阻抗,使检波器得到更高的检波电压。

制造大的线圈:导线长度及其相关损耗的增加是线性的;电感量则随着线圈直径的平方增大,因此对于特定的电感量,增加线圈直径将会用比较少的导线,从而减少损耗。

使线圈的长度与直径一致:在全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线圈的外貌比值(长度对直径的比值)影响它的的Q值。长度与直径接近的时候有一个最佳点。不要用很长(大于两倍直径)或很窄(小于一半直径)的线圈。

匝距:使线圈的线间距离不小于导线的直径。密绕的线圈受到涡流损耗的损害,因为相邻的导线处于导线表面的强大磁场之中。

粗的导线:采用最大的有效导线直径。李兹线(Litz Wire,即辫编线、绞合线)具有大的有效直径,因为它的表面积更大。可是不容易找到大尺寸的李兹线,而且特定的频率范围讲究不同组合的导线尺寸与股数。对于广播波段,股线应该用44或46号的细线组成。

导线的种类:绝缘的导线容易得到导线之间的距离。镀银的聚四氟乙烯绝缘线几乎是最理想的(据我所知,为了化学兼容性的原因,所有的聚四氟乙烯绝缘线都是镀银的)。裸铜线直到它被氧化之前也不错。绝缘材料或涂瓷漆有助于防氧化。由于锡和铅是不好的导体,镀锡的聚氯乙烯绝缘线是有损耗的。你可以用镀锡线绕成可用的线圈,但是很难使Q值超过200。

聚氯乙烯管:这种材料适合我们的用途。我最近用16号的镀银聚四氟乙烯绝缘线在6.25英寸的绿色聚氯乙烯管上绕了一些线圈,测量Q值都轻易地超过了400。

协调:随着你增加线圈的直径,圈数将减少,因此要选择适当的导线尺寸和间距,以便保持线圈长度与直径的比值接近1:1。还要记住线圈需要和收音机其它主要零件分开2至3个直径的距离。为了实现极高Q值线圈的有利条件,你也需要低损耗的可变电容器。象多数半导体收音机里面的聚乙烯元件、酚醛绝缘体的普通元件皆不可取。寻找陶瓷或玻璃绝缘体的电容器。唯一真正省钱的解决办法是留意无线电旧货摊。

铁氧体磁芯:铁氧体可以让你制作廉价而有适当Q值(200以上)的小线圈。磁环线圈是自我屏蔽的,因此对整体布置要求不严格。不同的铁氧体材料混合物适应特定的用途和频率范围。某些这一类的材料实际上为了消耗高频。废物箱里的铁氧体当然大部分是不适用的混合物。从bytemark.com订购Amidon mix 61磁芯。FT-82-61是好的选择。在同一来源可以得到低温磁铁导线,不需要刮漆,只是焊接!调幅收音机的天线磁棒也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网友:
楼主太强了,太有才了

楼主:
矿石机实作(转载)

无线电通讯发明至今已经有一世纪的历史了,它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藉由通讯技术的发达,一切知识的传播不再有障碍,使得科技进步一日千里。在今天,无论是出门人手一支的行动电话或是越来越流行的无线网络及蓝芽接口(Blue Tooth)都是无线通讯的应用范围。其中,最早融入人们生活中的无线电技术,应该就属于收音机广播了。

收音机,这个古早以前被视为"有钱人的象征"的"高科技产品",到现在已经是超级平民化的东西了(甚至有公司行号大量制作印有自己品牌的迷你收音机作为具有广告效果的礼品)。本装机报告所讲解的就是一台最简单的收音机。当然,这个机器并非DZ的套件,其破烂的音质更与Hi-End音响没有任何关联,纯粹是好玩而已,如果您追求的是完美的音响系统,那么不妨可以略过这篇吧。

超级简单的电路架构
小弟我喜欢听收音机广播,晚上睡不着觉,就喜欢拿出放在床边的迷你收音机来听,有时听听警广DJ那流畅到惊人的路况报导,有时候听听中广新闻网午夜的广播剧,或是转到非常具有乡土味的"健康食品介绍节目",听听DJ用非常有趣的台语介绍着产品或是和听众聊天....收音机就这么陪伴着我度过无数个漫长的夜晚。自从开始接触音响DIY以后,任何与音响有关的机器都想要自己动手来装一下,当然,收音机也不例外,于是我跑了几趟图书馆,逛了一些网站,决定来装一台简单的收音机玩玩!
图说:没错,就是这么简单!

您一定开始怀疑了..收音机的电路有这样简单吗?

所以说才是最简单的收音机啊!这机器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它根本不需要供应电源!看到这个电路,相信或许\勾起一些火腿老前辈们的回忆吧.....。这个电路在20世纪初就被发明,当时人们发现了一些天然矿石具有单向导通的特性,于是就制作为最早的二极管,利用这样的二极管,制成了最早期的收音机,于是就命名为矿石收音机(Crystal Radio或是缩写为X’tal Radio)。

在解释这个电路之前,必须要先来说明一下AM无线电的基本原理。所谓的AM就是调幅(Amplitude Modulation)广播,也就是讯号的形式是频率固定,只有振幅的变化。这样讲似乎还是很抽象,那么,请看下图:
图说:AM广播的讯号示意图。

如左上图所示,声音讯号是经由麦克风等设备转换而来的电压讯号,因为是人类所能听到的频率,故一定在20~20KHz之间,此频率是无法做长距离传输的,必须做”混频”的动作,也就是将此声音讯号加上左图下方的高频弦波讯号(称为”载波”)。两讯号相加,得到右边的讯号,就是可以作为长距离传输的AM讯号了(称为调变讯号)。此讯号的频率是载波的频率,但是其讯号摆\幅却是声音讯号。在了解将声音变为AM讯号的过程后,就可以了解要如何将这个讯号还原为我们所能听到的声音了。
图说:经过检波,滤波后的讯号。

如上图所示。首先,将AM讯号以最简单的方法进行半波整流(在收音机中称为”检波”),截去讯号的负半周,只留下一半的讯号。然后,只需将高频载波以滤波器滤掉,即可得到我们所要的声音讯号了(但是此声音讯号有一个直流偏移电压,怎么办?后面再说)。

但是,又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所处在的环境中,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种不同频率不同传输方式的讯号。例如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以收音机听到广播电台,也可以用行动电话传简讯,可能还能用无线网络上DZ去抢购套件,万一没抢到还能去留言板发表一下赌烂的心情……,那么,收音机是如何知道现在它应该把哪个电波抓出来做检波呢?

以台北地区来说,中广新闻网是AM657KHz,这个657KHz指的就是此频道的载波频率。如前述,AM广播的讯号频率就是载波的频率,所以,只要收音机有办法准确的从众多无线讯号之中挑选出657KHz的讯号,交给后面的电路做载波滤波的动作,我们就有办法听到中广新闻网了。要达到这个功\能,就必须使用一个”带通滤波器”,何谓带通滤波器呢?我们知道,低通滤波器就是将高频率掉,让低频通过,高通滤波器就是滤掉低频,让高频通过。那么带通滤波器就是滤掉低频以及高频,只留下一段频率范围:
图说:以横轴为频率,纵轴为衰减所画出的坐标图。

如上图(这只是一个示意图,完全不考虑精确性),假设我们想收听的频率是657Khz,那么这个滤波器的输出就应该滤掉比657KHz高以及比657KHz低的所有讯号,只留下所需要的讯号。在滤波器的数据之中,我们如果想知道它准确的滤波频率,通常都是以”讯号量衰减至-3dB时的频率”为准,此频率就称为-3dB频率(或称为半功\率频率)。

(注:电压增益值dB的计算公式=20 log (Vo/Vi),也就是当衰减量为-3dB时,电压衰减为0.7倍左右,此增益计算方法无论在衰减或是放大器都是相同的,只是结果有正负号的差别。)

那么,要如何以电路做到这个带通滤波器呢?在图一的电路图中,用的是以下的方式:
图说:此收音机所使用的选频电路。
这个滤波的电路是最早被运用在收音机中的。它的效果并不好,但是却非常的简单。图中L是电感,C是电容。电感的特性是可以让低频通过,留下高频。而电容的特性刚好相反,可以让高频通过,但是会留下低频。将此两种特性的电感以及电容并联,如图所示,在输入端接天线以及地线,则由空气中而来的无线电波会进入此电路中。大部分的低频经由电感流入接地,大部分的高频也经过电容流入接地。

楼主:
然而,此图中的零件数值都是固定的,当我们想要更换不同的接收频率时,无法调整。如果想要随心所欲的调整接收频率,则图中的电感或电容必须要是可以调整其电容或电感量的。最早期的矿石收音机所使用的是可变电感,因为可变电感可以自己制作,成本较低,但后来所有的收音机都改为可变电容,可省去制作的麻烦,图一中的电路就是使用可变电容。在收听时只要调整可变电容的数值,就可以改变滤波器输出端的频率了。

电感得自己动手绕
在经过选频以后的无线电波,已经是比较单纯,特定频率的讯号了。如图三,此时即需要做检波的动作。检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经过二极管做半波整流,滤掉其中半个周期的讯号,成为有脉动的直流讯号。因为此处的讯号无论电压电流都非常的小,所以必须采用非常灵敏的二极管。在此选用1N60这个检波专用的二极管。这种二极管在数十年前刚出现时价格非常的惊人,但是随着半导体技术的进步,目前的价格大概是一支NT.2元左右,超级的便宜。经过检波的讯号,已经可以直接接往耳机了收听了。因为耳机本身有电感量存在,所以即使还有高频载波存在,也无法进入耳机。

非常简单的电路,在稍微看懂以后就可以开始动手了。第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电感了….。在以前,许\多的电子材料行有贩卖专门给AM收音机使用的天线线圈电感,但是现在去哪里找呢?所以只好自己来绕制这个电感。电感中心使用直径约1.5吋的圆管,无论是纸管,塑料管都可以。小弟我使用的是垃圾袋中间的圆管。将圆管切到适当的长度,并且以28号漆包线在上面紧密整齐的缠绕100~110圈:
图说:线圈要紧密,并且依照同一个方向缠绕。

接着,在纸管两端装上两个L型金属片,将漆包线末端的漆刮除,焊接固定在上面。并且滴一点蜡烛的蜡油在线圈的两端,以避免松脱。
图说:以蜡油固定。

电感制作完成,就来考虑电容了。可变电容这个零件在现在是越来越少见了。现在一般电子材料行有可能买的到的可变电容,大概是这样子的:
图说:现在较容易买到的可变电容。

这种可变电容所使用的介质是云母片或塑料片,体积相当的小。本电路中可变电容的电容量最大应该要有360pF以上,如果不确定自己买到的可变电容容量,可以用电容表测量。如容量不足可以将一个以上的可变电容器并联使用。如果您比较讲究一些,那么可以试着寻找较古老的一种可变电容,其金属片之间直接用空气当作介质,故体积较大,金属片也较多:
图说:古董可变电容以及它的包装纸盒。

这种可变电容感觉上确实比较复古,且拿起来非常有份量,又比塑料外壳的可变电容耐用(古代真空管收音机中的可变电容大多使用这种,许\多到现在仍然可以使用)。不过除了不容易买到以外,它的价格也不低。如果您很幸运的买到了,那么建议可以用这个电容来试试看。当然,不管用哪一种电容,只要电容量适当,电路功\能应该都是正常的。
图说:左边是用来比较尺寸的6922真空管。

上图是这次所使用的1N60二极管,这是一个承受电流电压都相当低的二极管,专门用来作为讯号检波。因为这个收音机输出的电压电流都相当低,所以使用的耳机必须要特别挑选:
图说:要用适当的耳机,否则这么低的电压电流是无法听到声音的。

这种耳机的阻抗相当高,是专门为这种低电压电流的情况下设计的。因为没有任何放大的装置,必须靠无线电波的能量来发出声音。

零件准备好了,就开始装机器了。因为零件实在很少,所以要不要机箱就看个人了。我找了一个小Case来把它装在里面,主要是因为我使用的可变电容是大型的那种,不找个机箱实在不好固定。
图说:先将可变电容以及电感固定。

将可变电容器以及电感固定。要注意这种大型的可变电容外框金属就是电容的其中一极,要注意和外壳绝缘的问题(不过在习惯上会把这一极接往接地端)。
图说:配线相当的简单。

因为配线很少,所以我决定采用1920年代收音机很流行的配线方式。采用粗的单心铜线以架空的方式进行配线。上图中的机器是没有装输出端的10uF电容,这颗电容是用来隔离直流的,但是不装也可以,对声音不会有甚么影响。如果要装,则不管采用电解电容或是金属膜电容都可以。

把天线搭起来吧
在配线完成后,就可以开始收听了。将耳机插上,接着装上地线以及天线。天线的部分,如果您居住的地方距离AM电台的发射站非常的近,或是窗外非常的空旷,没有任何障碍物阻挡,那么不妨试试看直接用一条粗铜线拉直当作天线,也许\可以收的到讯号。否则,天线的部分可以单独架设室外天线,或是与电视天线共享(或是直接接往有线电视Cable也可以)。地线的部分,就找一支粗铜棒,去地上打个孔然后………

“别闹了,只是想听个收音机而已,还要去外面做工?”

好吧,说的也是….要这么大费周章的话,不如买个现成的收音机算了。在说最近金属价格飙涨,今天打的接地棒,搞不好明天就被人家挖出来A走…..。那么,找个替代的方案吧。
图说:将接地线固定。

如上图,将接地线以鳄鱼夹夹在家里窗户的窗台的金属部分。或是在墙上打个钉子夹上去,或是直接固定在水龙头上面效果更好。(当然这些都不如去打一支真正的接地棒到地下)。一切接线完成,戴上耳机,调整电容器,试试看能不能听到声音吧。如果居住的地方建筑物较多,那么收讯效果较差,反之可能可以收到较多的电台。

楼主:
收音机就这样完成了,但是它的名字既然叫做矿石收音机,现在却用半导体零件来制作,感觉总是怪怪的…..要就做的夸张一点,矿石收音机就真的用矿石吧!
图说:真正的矿石。

这是方铅矿与黄铁矿的共生天然矿石。在一百年前就有人发现这两种矿石具有类似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于是将它制作成最早的二极管,就是矿石检波器。现在就用它来制作矿石检波器。
图说:以简单的方式制作的矿石检波器。

找一个可以固定矿石的夹子,将一小块方铅矿夹在中间,另外以非常细的单心裸铜线轻轻接触在方铅矿上面(接触的力量要很小心的控制),并且取代机器中原本二极管的位置,极性的部分可以不必在意(事实上这个电路中二极管无论接哪个方向都可以动作),接着慢慢的调整裸铜线接触矿石的位置。
图说:以矿石代替二极管。

用矿石的声音如何呢?说真的,比二极管差多了。而且接触矿石的铜线如果长时间接触在同一个位置,那么检波的能力会变差,此时就要重新调整位置,相当不方便,但是这却是最复古的矿石收音机了…..。以实用的角度来看,还是装上二极管吧!当然,如果您觉得这个收音机的音量不足或是手边没有符合需求的耳机的话,也可以将收音机的输出端接往扩大机。直接输入后级如果还是不理想,就试着加入前级,总之,只要有适当的放大电路,这个收音机会更实用。不过它的频率选择性很差,在选择频道时,很容易一次混入好几个电台的声音,这是此选频电路最大的缺点。

这种收音机发明至今已经一百年了。在这一个世纪中,这个电路曾经为战乱以及贫穷的人们带来新知以及一点点的娱乐 — 因为它的材料容易取得,成本极低,而且不用电池。它曾经是中学生的实习作业,但是在今天它恐怕只能在一些通讯系统的课本中出现了。时代在进步,电子电路技术进步更是迅速。在DZ这个讨论着无数现代音响技术的地方,我们回头看看这个最初被视为”音响器材”的简单机器……想想看,自己接触音响技术,所追求的是甚么呢?

好吧,夜深了,关掉机器睡觉去吧。矿石收音机是没有电源开关的,希望它停止的时候,只要拔掉天线就好了。
图说:”一世纪的隔阂”—矿石收音机 VS. 具有收音机功\能的MP3随身碟)。

网友:
金属壳的矿石机?

mak1939 和楼主都是大好人啊,看到这么好的东西怎能不YY呢,帮我设计个可行的天线放大器吧,我做了两个一点用都没。

网友E:
请教楼主

为什么线圈用聚氯乙烯管做骨架比较好,用听装婴儿奶粉的那个金属桶做骨架可以吗

楼主:
纯粹猜的!!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线圈用聚氯乙烯管做骨架比较好,用听装婴儿奶粉的那个金属桶做骨架可以吗

聚氯乙烯管绝缘效果好,感应少。金属桶在变化的磁场中会产生感应电流,消耗部分能量。猜的,不对请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聚氯乙烯管绝缘效果好,感应少。金属桶在变化的磁场中会产生感应电流,消耗部分能量。猜的,不对请见谅。

就是说只要是绝缘效果好的材料,都适合做线圈骨架的了,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空中相见同志的大量工作,已收藏!!!

网友:
经典好图顶一下...

楼主:
经典文章

陈宪文老师的文章。

网友:
要是汇总所有的优良矿石收音机电路图/来个专刊多好?

楼主:
再续前文

再续前文!!

网友:
又发新的了,继续学习

网友:
俺新收的矿石正、反向电阻的比值基本上是1:1.2

楼主:
再续

再续!!!!!

楼主(2008-08-03):
很久没更新过了

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宪文老师的文章。

感谢楼主的资料,在当时的条件做一个Q=545的线圈很难,现在不同了,用0.05X60线做个小蜂房加低损磁棒Q=535了。

网友:
强烈建议细读57楼和60楼罗鹏摶文!俺认为是分析得最透彻的一文。

楼主:
七月初七再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