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DX:关于M51535解码电路的

楼主(2007-08-20):
最近想用高频头做个FM接收机,找到一个解码电路,使用的是三菱M51535芯片,据说很不错。在网上找了好久就找到这一个电路,里面有个不懂的地方,前来请教一下各位DX,芯片17脚上接的是个什么东东??另外有几个电容没标值,一般用多少合适?左右声道输出上的两只电阻应该用多大的值(晕,这两个电阻刚好被LOGO挡住了)?谢谢各位啦。

楼主:
没人知道吗?再顶上来!

网友:
虚线框代表屏蔽 ,意思是那三个元件应该用铁皮围着

楼主:
谢谢Super505050。里面的电感电容应该用什么参数呢?可否有成品?谢谢

网友:
拆个高频头吧。
那个电感电容想知道参数麻烦了。倒是音频输出的两个电阻随便选择,不接也行

楼主:
不知能否用10.7M的晶振代替?

网友(2009-03-01):
哈哈,你的鸡鸡做好了没有?我准备做,也是看中了这个芯片!

网友(2016-06-26):
我是找了好久才找到你这里看见这张图,,,这个芯片的资料难搞啊~~~我有一台机子,改天拆中周出来看看槽电容的容量是多少,以及中周型号再发上来

网友A:
不用客气

网友B:
以前《电子报》吹这ic军用品如何如何牛x,不知和LA3450比那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

大神有LA1235双中周的拆件的转一个给我玩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

谢谢分享资料!

这片子我有3只拆机品,曾经用洞洞板装响过。都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电子报》吹这ic军用品如何如何牛x,不知和LA3450比那个高?

当年那个王秀军,在《电子报》上吹嘘的,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IC,吹成了“日本国收战略出口限制的”产品。性能如何如何之牛。

当年受其蛊惑,很想玩这个牛的IC,那时网络不发达,想买也没地方买,后来互联网兴起,

才知道当年的一个个神话都是人吹出来的:八十年代的STK厚膜功放,九十年代的“傻瓜275”厚膜功放,D-40发射神管,再到后来的道奇收音机,王秀军的M51535收音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资料!

这片子我有3只拆机品,曾经用洞洞板装响过。都是好的。

我想知道:你装好的,效果是不是像当年电子报说的那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那个王秀军,在《电子报》上吹嘘的,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IC,吹成了“日本国收战略出口限制的”产品。 ...

哈哈,同感啊!当年我还是学生省吃俭用赞到些钱了但不知去那买这毒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