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老无线电求一咏梅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07-08-20):
老先生是六十年代通信兵,现在仍然衷情收音机。
型号是咏梅303
他说内有一IC 型号是2204
感谢先!

楼主:
广坛求到,大家共享

网友:
可能在那本“收音机图集”上面的?

网友(2017-02-15):
        以前的印像中,2204芯片的收音机音质不好,表现为背景噪声大,声音有一种混浊感.近日从一收废品的人手上花3元拿下一个咏梅S303,正是楼上图中这个机器.品像还不错.装上电池还能收音.这台小机的声音很好,背景噪声也很低,灵敏度也好.整体上与我手头的1019单片机比较接近.看来用正宗的2204芯片,加上精心设计外围电路,调试到位的机器,性能还是不错的.咏梅厂当年运用引进2204芯片开发调频调幅收音机,是由电子工业部广播电视工业管理局下达试制任务的定点厂之一,所用元件质量较好,芯片来源正宗,设计比较精心.不像后来2204芯片泛滥时期那些山寨厂的产品.粗制滥造.

网友:
感觉修2204片子的机子,输入回路与振荡回路差频跟踪要求高,否则就噪声太大。

网友A:
此机电路特殊,即条幅部分采用了晶体管变频单元,只用2204的中放,而一般2204,直接用集成电路的变频,,,,,

网友:
一般应用的22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电路特殊,即条幅部分采用了晶体管变频单元,只用2204的中放,而一般2204,直接用集成电路的变频,,, ...

也许这就是此机比其它2204单片机的灵敏度高,噪声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