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2):
部分原代码:
tt1 T1读红外代码子程序<占用区2 >*******************************
org 0290h
tt1:push dph ;保护现场
push dpl
push acc
push psw
jb 00h,ttt1 ;如果收到遥控引导码则进入接收识别模式
mov th1,#00h ;清T1,为接收做准备
mov tl1,#00h
setb 00h ;设接收遥控波头准备好标志位
setb tr1 ;开T1中断
sjmp ttt0
ttt1:setb psw.4 ;进入区2
clr psw.3
mov @r0,th1 ;将收到的第一个遥控波头存到30h单元
mov th1,#00h ;清T1,准备读下一位
mov tl1,#00h
inc r0
djnz r1,ttt0 ;全部信号接收完闭否?
mov 10h,#30h ;接收完,则恢复10h、11h单元初值
mov 11h,#2fh
clr tr1 ;关T1中断
clr ex1 ;关外部中断1
clr 00h ;恢复接收标致位
setb 01h ;设读取完成与允许转换标志位
setb 07h ;设置全部动作未完成标志
ttt0:pop psw
pop acc
pop dpl
pop dph
reti |

网友A:
请问楼主,这种数码荧光管的型号是什么?现在有的买吗?另外 5.7V 就可驱动它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感觉荧光管要在20多伏的电压下才能点亮,而这几个荧光管的灯丝是串联的,最上面的一个管的灯丝和阳极间的电压差才0.7伏,所以我怀疑电路图画的有误。

楼主(2007-11-11):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荧光管发光的颜色,银光管发光都是那个颜色的吗

基本上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种数码荧光管的型号是什么?现在有的买吗?另外 吗?谢谢!

型号yg系列的都可以用。
我这有卖的。现在还有。
5.7V 就可驱动它。

楼主:
回答

荧光管~~~~~~~~~~~

楼主:
相关代码资料:

网友(2008-05-31):
以前有一种计算器,它上面用了一块荧光数码管显示,它的光色就让人看着舒服。好想找一块做个频率计,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也一直想作荧光管的钟,感觉那光色特别好,比LCD好。可就是一直感觉那东东很难驱动,看楼主的作品一下来了信心,有空找找看。另外手上有一块VCD机的荧光管,上面有很多字儿的那种,不知道好驱动不。

网友D:
荧光数码管的确漂亮,本人手头也有4个荧光数码管,可惜俺即不会编程也没有相关设备,真希望到时候楼主帮忙。

楼主(2008-07-21):
引用 网友D:
荧光数码管的确漂亮,本人手头也有4个荧光数码管,可惜俺即不会编程也没有相关设备,真希望到时候楼主帮忙。

接线你可以参考我的电路图,编程嘛就得靠你自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你可以参考我的电路图,编程嘛就得靠你自己了。

编程也可以抄你的

网友E:
把两个秒点指示二极管换成绿色的吧.否则视觉上太不协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两个秒点指示二极管换成绿色的吧.否则视觉上太不协调了.

我做这个是为了验证荧光管低压工作的可行性,并不是想做来用的。

网友(2017-06-15):
这图片看的好辛苦啊

网友:
把两个秒点指示二极管换成绿色的应该好点

网友:
太朦胧了,我看不清楚照片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支持
很抱歉
当时拍照的时候
相机不给力
现在东西已经送好友了
没法再重新拍了

网友(2017-08-27):
不错!技术超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