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了

楼主(2007-08-24):
我的第一台"矿石"机.一装就响,可收中波3个台.
电路图:

实物图:

线圈的制作:

网友:
这是n段时间以来最有水准的制作之一,严重敬佩!

网友A:
祝贺!祝贺!真的不简单!

但不知你的高级线圈骨架上的铆钉是如何铆的,且这种骨架材料禁得住往铆钉上焊接时的热量吗?

网友:
您的铆钉是不是没有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祝贺!祝贺!真的不简单!

但不知你的高级线圈骨架上的铆钉是如何铆的,且这种骨架材料禁得住往铆钉上焊接时的热量吗?

铆钉似乎是烫进去的
如何在骨架上固定焊片一直是个难题

网友B:
我的双向反绕双回路线圈、外径50毫米的聚氯乙稀塑料管、也是使用铆钉的、铆接可以,焊接会过热、不过冷却之后仍然会结实的。

楼主:
回复 #2 光说不练, #4 tx :
谢谢!

回复 #3 lz5177, #5 济南, #6 pengxn2003:
在盒壳用1.6mm锥子手工戳孔,2mm空芯铆钉没有焊接也没有铆,漆包线去漆后折成 n 型(双线)或 N 型(单线)装入铆钉中,,用力挤入盒面后漆包线和铆钉就连接和固定好了,必要时还可用指甲刀夹一下.
我没有用固定焊片,盒壳8个铆钉,盒盖1个铆钉,旋转时凭手感可知盒盖的铆钉和盒壳8个铆钉的任一个接触.

网友:
新的制作肯定可以、就怕耐不住久藏、氧化舞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双向反绕双回路线圈、外径50毫米的聚氯乙稀塑料管、也是使用铆钉的、铆接可以,焊接会过热、不过冷却之后仍然会结实的。

向济南前辈请教……怎么在管子里铆铆钉?我实验过几种方法都不行,冲子伸不进去

网友:
我使用断的短小钻头冲、尖嘴钳子夹持、特小的锤子......
上部要有运动的空间。

网友:
回楼主

祝贺!
很有创意,特别是线圈骨架的制作。

网友:
如果线圈筒的铆钉同时加上焊片、那么铆钉过热的问题也就减少啦。

网友:
哇厉害啊真正的矿石!听AM好象没什么节目,但不管它能响就是最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