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硅两瓦

楼主(2007-08-24):
最近收了一台硅两瓦,有一个问题。即发射调谐的问题。
   我是这调谐的。如果有懂的看一下有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
   1 将话、宽报、窄报转换开关转换在“ 宽报” 位置。
   2 将顶部的 灵敏、工作、照明、收较、发较 开关转换到 “工作”位置。
   3 将 发调容 放在0位置,将发调感放在 5位置。
   4 按下发话开关,将发调感 逆时针调节,同时看表的指示,到最大后停止调节。将
   5 将话、宽报、窄报转换开关转换在“ 话” 位置。然后按发话钮讲话,指针会波动。
   6 问题来了:如下
      我在第4步骤的时候(我用3兆发射),指针总是不能调谐进绿色标志内,但是讲话时候,指针最大波动时候,可以波动进绿色的标志内。这个是故障吗?
    还有,用频率高的波段发射,比如用6兆发射,调谐的时候,第4步,指针只从0位置很小的向右转动一下,不如用3兆发射调谐变化的大,这个是不是故障?
   还有,我在调谐的时候,指针最大了,但是这时我用手摸机壳,或用收摸那个3da76的管子,指针就会变小,有时候就是手离机壳1mm左右,没有接触,指针也会变小,这个是故障码?
   我怀疑是管子老化,但不敢肯定,有经验的,希望给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就这样,慢慢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慢慢玩吧.

您的意思是硅两瓦就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那简直就是个垃圾电台嘛。。
算了去玩133了。

网友:
你听谁说过用这机器通连过?这机器连个侧音都没有!也就当个对讲机,可功率又小,所以没人用.留着吧,看外形还是挺好看的.

网友:
建议看看使用说明书的相关条目咋样说的,结合您的调节步骤、我们也张张见识。

楼主:
楼上兄弟,我倒是想好好调,可没有说明书。
我的两部电台都没说明,谁有bwt133和硅两瓦的说明书帖个上来。

网友:
最近收了一台硅两瓦,有一个问题。即发射调谐的问题。
   我是这调谐的。如果有懂的看一下有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
   1 将话、宽报、窄报转换开关转换在“ 宽报” 位置。
   2 将顶部的 灵敏、工作、照明、收较、发较 开关转换到 “工作”位置。
   3 将 发调容 放在0位置,将发调感放在 5位置。
   4 按下发话开关,将发调感 逆时针调节,同时看表的指示,到最大后停止调节。将
   5 将话、宽报、窄报转换开关转换在“ 话” 位置。然后按发话钮讲话,指针会波动。
   6 问题来了:如下
      我在第4步骤的时候(我用3兆发射),指针总是不能调谐进绿色标志内,但是讲话时候,指针最大波动时候,可以波动进绿色的标志内。这个是故障吗?
    还有,用频率高的波段发射,比如用6兆发射,调谐的时候,第4步,指针只从0位置很小的向右转动一下,不如用3兆发射调谐变化的大,这个是不是故障?
   还有,我在调谐的时候,指针最大了,但是这时我用手摸机壳,或用收摸那个3da76的管子,指针就会变小,有时候就是手离机壳1mm左右,没有接触,指针也会变小,这个是故障码?
   我怀疑是管子老化,但不敢肯定,有经验的,希望给我分析一下。

回答楼主的问题如下:
1、首先肯定你的硅两瓦电台基本正常,只是你操作不熟练。
“我在第4步骤的时候(我用3兆发射),指针总是不能调谐进绿色标志内,但是讲话时候,指针最大波动时候,可以波动进绿色的标志内。这个是故障吗?”
这个现象不是故障,由于发调幅话时军机的调制度大于100%,所以高频峰值比较大,天线电流表显示的峰值比调机电流大。
2、“还有,用频率高的波段发射,比如用6兆发射,调谐的时候,第4步,指针只从0位置很小的向右转动一下,不如用3兆发射调谐变化的大,这个是不是故障?”
这个现象不是故障。由于天线的长度决定了天线自身的固有频率,改变频率使用同一天线时,天线电流就不是一个定值。
3、“还有,我在调谐的时候,指针最大了,但是这时我用手摸机壳,或用收摸那个3da76的管子,指针就会变小,有时候就是手离机壳1mm左右,没有接触,指针也会变小,这个是故障码?”
这个现象也不是故障,可以肯定,你发射时使用的一定是单端天线,(包括鞭天线、斜天线)。这种现象是人体感应现象,即人体的电感电容影响了天线调谐回路的电感电容使之失谐现象。要避免这种现象,可以在硅两瓦机壳处接一条15m长线。或者使用44m双极天线。
总之,硅两瓦电台是一款不错的早期步兵电台,报话两用、体积小巧,价格低廉,短波频率,QSY方便、可以同频、异频工作,160m、80m波段经常有业余电台工作,学会使用,掌握正确的使用时机,一定会玩的开心快乐。缺点是它不太适合城市、特别是居民区使用。在郊区、在农村、在广袤的绿野使用硅两瓦,非常好用。因为城市里、居民区电磁干扰比较大。

附上一点资料供楼主参考,玩的开心、快乐!

网友:
很有道理!不不知资料有否提供或者转让?

网友:
搞一份复印品应该木有问题吧……

楼主:
谢谢801861同志
说谢谢不多,跪拜的心情都 有了。

谢谢了。

楼主:
还有,硅2瓦面板上有两个3dg76的管子,我卸下来过,上边的没接线好像是备用,下边的有插座,是接在电路里面的,不知道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备用,一个工作)
还是两个都是工作的。

网友:
一个主用,一个备用。

功率管应为3DA76或者3DA1E...............

当发信机功率晶体管损坏时,可应急快速更换,这是硅两瓦短波电台设计的一个特色................

网友:
这种机器我在部队时候用过,具体不记得,调同频收发最有趣是最后要用手指弹一弹面板,有"咣咣"声就成.

楼主:
801861前辈,有空的话,再看一下
我的硅两瓦可能被我玩出了故障。
具体如下:
   这几天,我用那个破硅两瓦,有空在3.5-3.6mhz的约80米波段瞎拍发。今天突然发信调谐
调谐不上去了。
故障如下:
1 发信频率为3.6兆赫,我将话、宽报、窄报转换开关转换在“ 宽报” 位置。
   2 将顶部的 灵敏、工作、照明、收较、发较 开关转换到 “工作”位置。
   3 将 发调容 放在0位置,将发调感放在 5位置。
   4 按下发话开关,将发调感 逆时针调节,同时看表的指示,到最大后停止调节。
   5 将话、宽报、窄报转换开关转换在“ 话” 位置。然后按发话钮讲话,指针会波动。
   6 问题来了:如下

     在进行第4步的时候,表的显示(我不知道是电流还是电压)上不去,现在显示的最大值,只有以前故障没出现的1/2。
  在进行第5步的时候,对话筒喊话,表的波动也很小,不明显。
我开始以为是电池电压低的问题,但我转接交流电源后,故障依旧,依然是调不上去,显示只有以前的1/2。

     现在我把发信定在3.5兆赫,同时把“灵敏、工作、照明、收较、发较 ”开关打到“发较”,    话 “款报 窄报 ”钮打到“款报”。然后调节收主调钮到3.5兆赫,可以收到本机发出的电报音频叫声。因此我推断震荡电路,变频电路基本没问题,有问题的可能是变频以后节点的电路,但是不知道分析的对还是不对。希望您经验丰富的您,可以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到底在哪,指导一下能否修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