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 PIC 控制的旋转LED电子钟

楼主(2007-08-27):
初学PIC,想通过此趣味电子钟的制作入门,边学边做,不断改进,直至做成.
有请各位前辈在硬件和软件上多多指教.谢谢!
1. 方框图:

网友:
以前在网上看过类似的电子钟,还有实物照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有类似的电子钟,只是想通过DIY一个学学PIC知识.我是从零开始,不知要猴年马月才能入门?

楼主:
2. 备料:
PIC     ----  选SMD的 PIC16F84-10 I/SO, 可以吗?
电机    ----  MITSUBISHI 35000/5103B, 微型, DC6V, 转速未知, 待测;
旋转变压器   ----  VJB00/OPCB-R586, 从VCR磁鼓总成中拆卸得来, 主线圈待重绕;
光电定位   ----   带遮光罩的线状窗口光敏管, 从1.44MB的FD磁头定位的光敏管拆卸得来;
反光片  ----  不用了, 改用一个激光管(光束窄,可提高定位精度), 从CD光头拆卸得来;
发光管  ----  用9个SMD的LED,从FAX机拆卸得来,或用3mm的三色LED紧挨排列, 未定;
晶振   ----  一大堆,不知选哪个频率较好, 请大家给予推荐, 谢谢!
PCB  ----  暂时先用手工焊接;
其它  ----  尽量用SMD电阻,电容,MOSFET等,重量轻,安装后容易做偏心校正(配重).

网友:
我看电机、旋转变压器等,就用磁鼓的那一套更好了,转速高,效果好。
旋转变压器可以不改线,用高频传送能量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
(1)电机、旋转变压器等用磁鼓的那一套, 总觉得笨重, 还要做磁鼓电机的驱动电路, 上有磁鼓电机,下有旋转变压器, LED们夹在中间甩. 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
(2)旋转变压器改线的目的是想直接代替220V输入的开关电源变压器, 否则只能用6-8V低压脉冲传送能量. 具体实验的电路和指标待整理,略后公布.

楼主:
(1)改9个SMD的LED为8个LED, 这样只用PIC的的一个口;
(2)为方便组装,这8个LED直接装在CD盘上;
(3)增加一个红外接收管(装在CD盘正中),用来校时.
如何?

楼主:
(3)电路图:

请提意见,以便不断改进.谢谢!

楼主:
(4)组装:
PIC部份

网友:
220V接整流最好串个10欧到100欧左右的电阻,减少开关时电流冲击。

楼主:
好的,找了一个,NTR,12欧(冷态),等会儿焊上去.谢谢!

楼主(2007-09-28):
电源部分
改动: (1)串入一个NTR; (2)滤波电解用10uF/400V足够; (3)用TOP223Y无须散热片.

楼主:
(5) PIC在线编程器:

网友:
我在外国网上见过这个东西,效果很好,非常漂亮 希望你成功

楼主:
萼..., 刚学PIC的编程, 几周过去了, 到现在还玩不通 icprog105e 和 MPLAB5.0, 无师难自通啊,
先写个罗卜菜头的程序, 试验看看硬件会不回走? 有请大家多多指点和修改,谢谢!

;  ----------------
;  File name: LEDclk.asm
;  Ver: 0.00
;          For Julie's Scanned LED Clock, PIC16F84, 4MHz OSC
;  Author: All of Crystal Radio
;  Copyright: Open
;  Date: 10-Oct-2007
;  -----------------
    list  p=16F84
    include  "p16F84.inc"
;  --- Constant ---

;  --- Variable ---

;  ---  Start ---
    org 00h
    goto Main

;  --- Init ---
Init  bsf STATUS,5
       movlw 03h
       movwf TRISA       ; A口:  输入,输入,输出, 输出(未用), 输出(未用)
       movlW 00h
       movwf TRISB      ; B口: 全输出
       bcf STATUS,5
       movlw 03h
       movwf PORTA    ; 电机关
       movlw FFh
       movwf PORTB   ; LED全灭
       return

;  --- Processing ---
Proc   nop
           return

;  --- Display  ----
Disp   bsf PORTA,3         ;  电机ON
            movlw 00h
            movwf PORTB     ;  LED全亮
            return

;  --- Update  ---
Update   nop
                return

;  --- Main ----
Main    call Init
             Run  call Proc
                       call Disp
                       call Update
                       goto Run
end

网友(2008-01-08):
继续啊,很想看看显示是什么样的

网友:
看来LZ的这个制作流产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对本实验的兴趣!
花了近两个月的业余时间自学PIC16F84,到现在还搞不懂中断的汇编(错误多多)。
正好利用春节这段时间扫一扫灰尘,好好整理一下程序,再继续向大家汇报本实验的进展。
谢谢!

网友(2008-02-15):
楼主进展的怎么样了,不要气馁啊,困难也是最好的老师,祝你早日成功!     继续期待中。。。。。

网友:
julie  兄:
我没大有搞懂,1#楼图纸上明明led在圆柱面上,可到后来的9#照片却跑到CD上去了。
大概是想旋转出各种字的“魔灯”吧?

驱动8个灯的那8条输出线,如果排列成4行  4列,就会得到 4 x 4=16 个交叉点,每一个交叉点放一个双色led,   就可以驱动16个灯,并且可以变换两种颜色。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因为我还没有全吃透。老兄应该简单介绍一下工作原理和线路原理阿

楼主:
谢谢崂山前辈来这里指导!
1。原打算(1#图纸)LED装在圆柱面上,前后两排各9个(PortB 8bit 和 PortA 1bit),相互错开半个间隔,用类似隔行扫描的方式使显示的数字(或字符)“无缝”。后来在实际制作时给简化了,只装了8个单色(绿)SMT LED在盘面上,这样做软件会简单些而且可视的立体角也比较大,因此9#照片中的LED就跑到CD上去了。
2。您的建议《驱动8个灯的那8条输出线,如果排列成4行4列,就会得到4 x 4=16 个交叉点,每一个交叉点放一个双色led,就可以驱动16个灯,并且可以变换两种颜色》非常好,待这个实验做完了一定做个大的(装在电风扇的风叶上)试试。
3。工作原理简介: 用定位光电管作同步,避免显示内容漫游。用PIC算周期,分配显示时域(Time Slot),走时,查表(二维)和显示。
4。线路原理简介: 用一个小开关电源和“旋转变压器”(借用这个名字,不是机电专业中真正的旋转变压器)完成PIC和LED的无线供电。另外,用红外脉冲发生器做无线的时间设定。
期望在软件方面能得到您的大力支持。谢谢!

网友:
明白了,果然是“魔灯”的说。北京地铁站墙上的闪动广告,大概原理差不多

软件好说,在下面积算好时间,做在表格里让pic16f84查表就行了

网友:
不过我对这个“旋转变压器”很是感兴趣,
是你自己diy的,怎么做法,还是借用了什么物件?

楼主:
"旋转变压器"我用VHS VTR的磁鼓变压器改制,也就是一对环形磁罐而已。

网友:
上面的变压器效率高吗?
我觉得还是用电池好

网友:
谢谢,看来我是没有修理过老式录像机。

网友(2008-03-25):
看来这个工程要流产了!

网友:
机械上做的过于复杂了,简单的组成一排LED,和单片机构成一个小玩意,随便放在哪个旋转的东西上(如自行车轮,电风扇前面慢转的那个叶子上)就可以显示了,至于显示什么,软件控制即可。

楼主(2008-05-05):
出国打工,中断了几个月,现在继续.......

硬件测试OK!

网友:
平衡还没做呢

楼主:
回复nnn2688:
平衡已做,参见附图的5分镍币。不过还是有一点点偏心,高速旋转后有一点振动,因此加了个较重的铁座。

网友:
有兴趣!想做个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吧!

网友:
"出国打工,中断了几个月,现在继续......."
牛!
旋转的噪音大吗?

楼主:
回复 stc89c54

平衡已做好, 高速旋转的噪音很小, 就风声而已, 和CD机的旋转噪音相当.

楼主:
开始写软件了, 现学现用, 立竿见影. 请高手指教.
[第一步] 能稳定显示字符 0 1 2 3 4 5 6 7 8 9 :

楼主:
程序(试验1)
;-------------------------------------
; File: JLED100.asm
;        For Julie Rotational LED Clock
;        H/W:  PIC16F84, 4MHz Crystal
;        Ver:  0.00
;       Date: 08/05/2008     By: Julie Jean
;-------------------------------------
       list          p=16f84
       include    "p16f84.inc"

;-------------  Variable ------------
       cblock     0Ch
                temp        ; b0=sync
                i               ; for delay
                coln          ; display column
                digit          ; display digit
                tot            ; total offset
        endc

;-------- Start ---------
        org        0h
        goto      Main

        org        4h
        retfie

;-------- Table ----------
Table  addwf  PCL,1
          dt        0C1h,0BEh,0BEh,0BEh,0C1h        ; "O"
          dt        0FFh,0FEh, 80h,0DEh,0FFh          ; "1"
          dt        0CEh,0B6h,0BAh,0BCh,0DEh       ; "2"
          dt        0B9h, 96h,0AEh,0BDh,0BEh         ; "3"
          dt        0FBh, 80h,0DBh,0EBh,0F3h         ; "4"
          dt        0B1h,0AEh,0AEh,0AEh, 8Dh        ; "5"
          dt        0F9h,0B6h,0B6h,0D6h,0E1h         ; "6"
          dt         9Fh,0AFh,0B7h,0B8h,0BFh         ; "7"
          dt        0C9h,0B6h,0B6h,0B6h,0C9h         ; "8"
          dt        0C3h,0B5h,0B6h,0B6h,0CFh        ; "9"
          dt        0FFh,0FFh,0C9h,0C9h,0FFh        ; ":"

;-------- Init -------
Init    movlw 03h
        tris PORTA        ; RA0=sync(input), RA1=remote(input), RA2=motor(output)
        clrw
        tris PORTB        ; RB0-RB7=LEDs(all output)
Var_ini     clrf coln
               clrf digit
        movlw    0FFh
        movwf    PORTB
        bsf        temp,0
        return

;-------- Processing -------
Proc  btfss PORTA,0      ; sync
         bcf temp,0
         return

;-------- Display -------
Disp  btfsc temp,0
         return
La     movf    coln,0
        addwf   digit,0
        movwf   tot
        xorlw    36h
        btfsc    STATUS,Z
        goto     Var_ini
        movf     tot,0
        call      Table

        movwf  PORTB
        call      Di           ; short delay
        incf      coln,1
        movf     coln,0
        xorlw    5h
        btfss    STATUS,Z
        goto     La
        movlw   5h
        addwf   digit,1
        clrf       coln
        call      Sp
        goto     La

Sp    movlw   0FFh        ; spacing
        movwf   PORTB
        call       Daa          ; long delay
        return

;-------- Delay ------------
Daa    movlw   0AFh      ; long delay daa
          goto     Delay
Di       movlw   01Fh      ; short delay di
Delay  movwf   i
Loop   decfsz   i,1
          goto      Loop
          return

;-------- Update -------
Update    nop
              return

;  --------  Main  -----------
Main       call Init        ; init
Run        call Proc      ; processing
              call Disp      ; display
             call Update   ; Update
             goto Run
          end

楼主:
[第二步] 能显示时间 12:00AM

楼主:
程序(试验2) ... 时钟格式显示,能根据Variable hr和min的数据显示时间12:00AM ~ 11:59PM, 但还不能走时. ... 表数据增加A,P,M,改写的DISP摸块如下:

[C:\JLED\JledDisp.asm]

网友:
厉害格!这和市面上的一种发光棒原理是一样的,视觉暂留。

网友:
太厉害了,向你致敬!

楼主:
谢谢绿洲和法拉利!         .

楼主:
Disp摸块(上次没传好,重传)
;-------- Display -------
Disp btfsc        temp,0            ; been sync
        return
        movlw      0Dh
        call         See
        movlw      0Bh
        btfss        hr,7                ; check AM/PM
        movlw      0Ch
        call         See                 ; see AM/FM
        movf        min,0
        call         See                 ; see minute
        swapf      min,0
        call         See                 ; see 10minute
        movlw      0Ah
        call         See                 ; see ":"
        movf        hr,0
        call         See                 ; see hours
        movlw     1h
        btfsc       hr,4
        call         See                 ; see 10hr
        goto        Dim                ; dim
See  andlw       0Fh                ; sub routine
        movwf        j
        addwf        j,1
        addwf        j,0
        addwf        j,1                ; index processing
La    movf          n,0
        addwf        j,0
        call        Table                ; get the pattern
        movwf     PORTB            ; display
        call        Di
        decfsz    n,1                   ; check done
        goto       La
        call        Dim                  ; dim

        return

楼主:
能走时了(不知准不准)

楼主:
走时处理摸块1(中断程序):
;--------- interrupt --------
Irpt   movwf      sw                ; save w
        movf        STATUS,0
        movwf      ss                ; save status
        incfsz      kl,1
        goto        Dn
        incfsz      kh,1
        goto        Dn
        incfsz      k,1                ; increment k
        goto        Dn
        bsf          temp,7
        call         init_k             ; init k value
Dn    movf        ss,0
        movwf      STATUS       ; restore status
        movf        sw,0             ; restore w
        bcf          INTCON,T0IF ; clear interrupt flag
        return

楼主:
走时处理摸块2(时间处理程序):
;-------- Processing -------
Proc btfss        PORTA,0           ; check sync
        bcf           temp,0
        btfss        temp,7              ; check flag
        return
        incf          min,1                ; add 1 minute
        movlw      0Fh
        andwf      min,0
        movwf      i
        movlw      0Ah
        xorwf       i,0
        btfss        STATUS,Z        ; overflow
        return
        swapf      min,1
        incf         min,1                ; increment 10min
        movlw      0Fh
        andwf      min,0                ; get the 10min
        movwf      min                  ; clear min
        movwf      i
        movlw      6h
        xorwf       i,0
        swapf      min,1                ; restore min
        btfss       STATUS,Z        ; overflow
        return
        incf         hr,1                ; increment 1 hour
        movlw     0Fh
        andwf      hr,0
        movwf      i
        btfsc        hr,4
        goto        Apm                ; AM/PM processing
        movlw      0Ah
        xorwf       i,0
        btfss       STATUS,Z        ; check 10hr
        return
        bsf          hr,4                ; increment 10hr
        movwf      0Fh
        andwf       hr,1                ; clear hr
        return
Apm  movlw      3h
        andwf       hr,0
        movwf      i
        xorwf       i,0
        btfss        STATUS,Z      ; overflow
        return
        bsf          hr,0                ; set hr=1
        bcf          hr,4                ; clear the 10hr
        movlw      80h
        xorwf       hr,1                ; AM/PM changed
        return

楼主:
红外遥控校时也工作了.

楼主:
红外遥控校时Update模块程序:
;-------- Update ---------------
Updt  movlw       7Eh
        andwf        temp,1                ; reset
RM   btfsc         PORTA,1             ; check infred remote signal
        return
        call           Di
        btfsc         PORTA,1            ; comfirm
        return
        bsf            temp,7                ; time changed
        goto          RM

楼主:
其它:
初始化程序:
;-------- Init ----------
Init      movlw       12h
          movwf        hr
          clrf            min                      ; start at 12:00 AM
          movlw        0h
          tris            PORTB                ; RB0-7 all output
          movlw        3h
          tris            PORTA                ; RA0=sync(input), RA1=remote(input), RA2=motor(output)
          bcf            INTCON,T0IF        ; clear TMR0 interrupt flag
          bsf            INTCON,T0IE        ; enable TMR0 interrupt
          movlw        0D8h
          option                                   ; timer setup
          clrf           TMR0                    ; start timer
          bsf           PORTA,2               ; motor=on
Dim    movlw       5h
          movwf       n                          ; init display index
          movlw       0FFh
          movwf       PORTB                ; dim a space
          return
init_k  movlw       0x79
          movwf       kl
          movlw       0x6C
          movwf       kh
          movlw       0xFC
          movwf       k                         ; init k value = overflow from FC6C79h
          return

楼主:
其它:
变量和主程序等:
;----------------------------------------------
; File: JLED100.asm
;       For Julie Rotational LED Clock
;       H/W:  PIC16F84, 4MHz Crystal
;       Ver:  0.04
;       Date: 16/05/2008     By: Julie Jean
;----------------------------------------------
        list        p=16F84
        include        "p16f84.inc"
        __config 3FF1h

;-------- Variable ---------
        cblock        0x0C
        temp       ; flag
        i             ; counter i
        j              ; counter j
        k             ; number of interrupt
        kl            ; low k
        kh           ; high k
        n             ; for display
        hr            ; hours
        min         ; minutes
        sw          ; saved w
        ss          ; saved status
        endc

;-------- Start -----------
        org        0h
        goto      Main        ; main program

        org        4h
        call       Irpt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retfie

;-------- TABLE --------
Table        addwf        PCL,1
        dt        0C1h,0BEh,0BEh,0BEh,0C1h        ; "O"
        dt        0FFh,0FEh, 80h,0DEh,0FFh          ; "1"
        dt        0CEh,0B6h,0BAh,0BCh,0DEh       ; "2"
        dt        0B9h, 96h,0AEh,0BDh,0BEh         ; "3"
        dt        0FBh, 80h,0DBh,0EBh,0F3h         ; "4"
        dt        0B1h,0AEh,0AEh,0AEh, 8Dh        ; "5"
        dt        0F9h,0B6h,0B6h,0D6h,0E1h         ; "6"
        dt         9Fh,0AFh,0B7h,0B8h,0BFh         ; "7"
        dt        0C9h,0B6h,0B6h,0B6h,0C9h        ; "8"
        dt        0C3h,0B5h,0B6h,0B6h,0CFh        ; "9"
        dt        0FFh,0FFh,0C9h,0C9h,0FFh        ; ":"
        dt        0E0h,0D7h,0B7h,0D7h,0E0h        ; "A"
        dt        0CFh,0B7h,0B7h, 80h,0FFh         ; "P"
        dt         80h,0DFh,0E7h,0DFh, 80h          ; "M"

;-------- Delay ------------
Daa      movlw   6Fh                ; long delay daa
           goto        Delay
Di        movlw        1Fh            ; short delay di
Delay   movwf        i
Loop    decfsz        i,1
           goto        Loop
           return

;--------- Main -----------
Main       call        Init              ; init variable, port, timer
Run        call        Proc            ; processing
              call        Disp            ; display
              call        Updt            ; update
              goto       Run             ; endless run
              end

楼主:
其它:
编译和HEX文件:

楼主:
Julie谢谢大家半年来对本实验的关注!

网友:
恭喜楼主!实验成功,要请客哦

网友:
实属不易,激励后人,恭喜!

网友:
我用51做的

打算送女友哄她开心

呵呵

等有时间借个相机给大家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