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以用普通绝缘栅场效应管代替ALD110900A MOSFET的方法

楼主(2007-09-02):
我的天老爷啊!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用普通绝缘栅场效应管代替ALD110900A MOSFET的方法,

同时,该方法也可以马上运用到大家正在使用的各种矿石收音机上代替2AP9,其效果立马改善......

别忙,等我喝一口水再说,“我太有才了!!!”

如下图:
本电路的“灵魂”在于加绕线圈L上,您可以以任何方法加绕在您的矿石收音机线圈上的任何地方,由于该线圈几乎工作在开放状态(即:只提供场效应管所需的高频开关电压,不提供高频电流),所以,对该线圈的要求不高,可以用直径零点零几的单股漆包线绕制,可以采用乱绕法, 同时,由于该线圈几乎工作在开放状态,因此,对原线圈Q值影响极小。

L的匝数是本电路的关键,它与调谐线圈的匝数比一定要大于10:1以上,这个比越大,越接近ALD110900A MOSFET的效果,比如,您可以
采用 15:1、20:1、30:1 等。
如果无声,只需将线圈线头对调即可。

用任何绝缘栅场效应管代替ALD110900A

网友A:
不是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明白。

其实,用ALD110900A检波时,也用了一个开关电压,是由调谐线圈直接提供的,
用普通绝缘栅场效应管检波时,这个开关电压就不够了,所以,我们才要加绕一个升压线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升压线圈,不用调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升压线圈,不用调谐吗?

完全不用,也没得必要。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有点明白了,意思就是人为地给它加一个偏压,相对地减低了导通电压,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明白了,意思就是人为地给它加一个偏压,相对地减低了导通电压,对否?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L与调谐线圈的匝数比大于10:1以上,就相当于导通电压降低了10倍以上....
同时,L的另一个作用是在电磁波正相时,让场效应管“开通”,在电磁波反相时,让场效应管“关断”,
从而达到“检波”的目的。

网友D:
好!动手的人可爱。

可否用磁棒一试,把它当成一个开关电源,初级电源由电台供给,次级便是你的发明,还可多造一个次级井流后给管子使用,普通的开关电源已工作在几百千周了,对否?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用磁棒一试,把它当成一个开关电源,初级电源由电台供给,次级便是你的发明,还可多造一个次级井流后给管子使用,普通的开关电源已工作在几百千周了,对否?参考!

这个吗,恐怕不行,因为,开关频率必须于电台频率一致,所以,高频升压线圈应绕在矿石收音机的调谐线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吗?

这个不行,3DJ系列的栅极与源、漏二极之间没绝缘。可在废旧彩电用电调谐高频头中拆双栅绝缘栅场效应管,使用时把两个栅极连在一起,作为栅极,注意!!!在焊接时,烙铁一定要断电。必要时,还要先洗洗手......

网友:
我哪天有空,也来按你说的试试。

网友:
是的,楼主已经把这种检波器的理论模型画出来了,就是这个样子。
要记得用MOSFET而不是JFET
11# 的朋友,3DJ系列的可以用PN结来检波,不过那样就和一般的二极管检波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话筒中的管管行吗???

"电容话筒中的管管"一般是结型场效应管,不是绝缘栅型场效应管,因此,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耳机的能量从何而来?

此检波器与其他所有的检波器一样并无放大功能,驱动耳机的能量还是从天、地线而来。
我们仅仅只是渴望得到更高的检波效率。就拿2AP9来说,0.3V以下的信号就被拒之门外,我们的目的就是幻想把它请进来。
  要知道,0.3V的信号对于在沾了口水的手上就可以擦响的高阻耳机来说 ,还是比较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