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6P1双声道袖珍小单端

楼主(2007-09-06):
光驱做机箱。[localimg=400,300]1[/localimg][localimg=400,300]2[/localimg]装上管子[localimg=400,300]3[/localimg]装上输出牛[localimg=400,300]4[/localimg][localimg=400,300]5[/localimg]带上牛罩[localimg=400,300]6[/localimg][localimg=400,300]7[/localimg]目前只是外部的结构布局,两边的挡板和电路都还没做,做好后再发上。

楼主:
没出图片,在试试。

光驱做的壳

光驱做的壳

楼主:
6n2+6p1 袖珍功放

装上管子

网友:
输出牛看似电源牛??

网友:
怎么看起来象是6N1?

楼主:
回楼上各位老师:
1、光驱壳好找且容易加工,所以用得比较多。
2、输出牛是用20瓦的电源牛改的,效果还可以。
3、6n1是随便装上看看效果,在实验电路时用过6n1,效果不错,只是电源牛的功率有点小,灯丝两个绕组,一个1.2A一个0.5A不敢用大,所以考虑用6n2。

网友A:
加上面板和两块侧板就看上去象是专业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面板和两块侧板就看上去象是专业产品了.

谢乐兄夸奖。两侧板很快就装好,面板怎么装还在犹豫,弄不好会很难看的,毕竟不是一体的,采用什么方法还请乐兄指教。

网友B:
好像是用石头整流?效果怎样?好久不见你上坛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用石头整流?效果怎样?好久不见你上坛子了。

哈哈!儋耳兄你好,我也好久没见你了,最近还好吧? 这机机是用石头做整流的,由于电源牛小,所以尽量节约每一点电压。电路在实验时感觉还不错,输出牛就是用最普通的电源牛改制的,效果还是满意的。这个机机是给朋友做的,费了一些心思,得叫朋友满意!!哈哈!!!

网友:
如果再自己作一个简单的电源牛壳,那就更漂亮了。

网友:
很好,哦,原来是闭门造机搞开发!哈哈!

网友:
不错!

请问输出牛如何改制的, 具体说一下好吗? 谢谢!!!

网友:
进修兄看一下喜版以前的作品.面板是一块厚金属板.

楼主:
谢乐兄了。

回红灯胆韵:找两个或是买两个市售的最普通的20瓦电源变压器,将其拆好备用,拆时一定要保证铁心的完好无损,不能有弯折的现象,以保证线包绕好后能顺利插入骨架。
电源牛一般有两个骨架,绕制时,每个骨架上饶初级的一半,次级的全部线圈。
       具体的做法是,初级匝数3200圈,次级匝数135圈,采用次级三层夹初级两层的绕法。
       即45T+800T+45T+800T+45T绕法,两个骨架都这样绕好后,再将两个线包的初级串联,次级并联就算完工了,但要注意相位一定不能搞乱。初级线经为0.14---0.16,次级线经为0.39---0.42,绕时工艺尽量做好。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上电路后测试,低频在50周左右,高频在20千周以上,整个频段比较均匀,能够满足一般要求。请按此仿制的朋友能反馈信息,我们好进一步探索交流。

网友:
到工艺店买一片3mm厚的塑料做面板,外观效果再好一点

网友:
刘老师的手艺不一般哪,弄块面板秀秀。

楼主:
谢胆色兄、谢儋耳兄。面板我还在琢磨,因为两侧板是这样的结构,面板就不是那么的好弄了,得找个好的方案,望各位老兄出个主意。

网友:
上个电路图吧

上个电路图吧

楼主:
电路来了

请看电路

网友:
手头上正好有几只6N1和6P1,打算按楼主的克隆一台
请问用6N1能不能直接代换6N2?需要改动哪些元件吗?
另请教楼主电源变压器的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呀,就是电源变压器的功率要稍微大一点,因为6N1的灯丝电流比较大.另一个,就是6N1的电压增益比6N2小一点,输入的信号电平要稍微高一点.

楼主:
回27楼

如用6N1可将阳极电阻改为100K--120K,其他不用动。
电源牛:用截面积11.3平方厘米的铁心,功率约为70W---80W,按4匝一伏计算,
初级:220V    0.23A    直径0.38线   880匝
次级1:6.3V     1A            ----- 0.8 ---        26 ---   6N1用
次级2:6.3V     2A           ------ 1.13--        26---    6P1用
次级3:240V   0.18A      ------ 0.34 --       1010    高压用    晶体管桥式整流。
        次级匝数考虑了5%的加绕匝数

网友:
谢谢进修兄!
元器件手头基本都有,牛的数据也齐了,下一步准备好漆包线和铁心就可以开工了,有问题再向您请教,再次感谢!!

楼主:
不用客气,提醒还要注意两点。1)、电源牛的两个6.3V绕组也可采用下列数据。
                               次级1:0.8A       0.72线      26匝
                               次级2:1.2A       0.88线      26匝
这样铁心窗口可以松快一些,绕制时比较方便,足够一个6N1和两个6P1的灯丝用了。
                            2)、无论高压绕组整流滤波后输出的电压有多高,
只要调整滤波电阻,使47u的电容量端电压在270V左右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客气,提醒还要注意两点。1)、电源牛的两个6.3V绕组也可采用下列数据。
                               次级1:0.8A       0.72线      26匝
                               次级2:1.2A       0.88线      ...

用5Z2P作整流便行了

网友(2007-10-06):
想问一下楼主,你的输出牛是怎么改装的,能不能说一下,我现在也正做一个这样的但机,正愁没有输出牛,也想改装一个!谢了!

楼主:
请看本贴18楼的内容,说得比较详细,不清楚的地方请详细说明。

网友:
好啊,我还有个坏光驱拿来安个6N3X1推6N6-TX2小推挽,输出应有4W左右吧?

网友:
很好

佩服佩服!~心服口服--外带佩服

网友:
电路合理,取材容易,便于推广让广大发烧友制作,设置为精华帖,谢谢进修兄!

网友:
柳州胆的掌上宝用了二个胆.

网友D:
进修兄,面板用块花色合适的木板吧.

网友E(2007-12-17):
你们是用什么工具开孔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修兄,面板用块花色合适的木板吧.

多谢兄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是用什么工具开孔的啊??

如有条件还是用冲压机开孔,很规矩。自己开孔只能用合适规格的开孔器了,五金店有卖。

网友:
用電磨磨孔

网友:
进修老师的手艺真是好,我整套元件都齐全了,连光驱壳也有,就是做不了这样的。可以教我吗?

楼主:
老兄不用客气,老师实不敢当。
其实比较简单,首先将输出牛、电源牛、管子等在面板上摆好位置,再将固定螺丝的位置、输出、输入端子、电位器、电源开关等位置一一标注好,就可以打孔了。两侧的板可以找厚一些的金属板,也可以用铝塑板之类,每测用四个拐角分别打孔,即可与机壳固定在一起了。面板也可找一块较好的铜板或不锈钢板做成。总之,要有细心,不能心急,定能成功。
祝你顺利!!

网友:
若将6N2换成6N11,6P1换成6P14效果是否更好??

网友:
哈哈,我也在做这个机子,不过我用的不是光驱壳子,比这个大些,电源是用的两路独立的.但我不会调整参数什么的,只能边做边学了,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