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试着发一个图

楼主(2007-09-10):
如题,先试着发一个图。

楼主:
好,能发上来。接着发。

一张一张来。

楼主:
这是第三张

这是第三张

网友:
高、高、确是是高!!!
这样的可变电容就能被您想出来,实在是高!!!!!!

网友:
聪明材质被升华后形成的生产力……………………………………………………

楼主:
图好象发不上来了

本来还想发两张。
图中有的连线,如360欧耳机,已拆去。鳄鱼夹夹天、地线的。
本机试过,用易拉罐和可乐瓶制成的“可变电容器”,效果与空气单联一样。
旋动可乐瓶,改变“动片”与“定片”的重合面积,即可调谐。
线圈管:直径80mm,长度80mm,80匝(45+35)线细,所以间绕。
(内)天线线圈,密排绕,70匝。

网友:
高。电容有新意,不知效果如何,容量几何

楼主:
此“可变”的电容量--

如果选材得当,动片、定片之间只隔着塑料可乐瓶,没有过多的间隙的话,最大容量近400pF(用数字万用表电容档测的)。事先曾估算过,手头的空气单联,动片是大约直径35mm的半圆片12片。因(除最外侧两片)其两面都是极板的有效面积,于是干脆算成11个整圆。这样算下来12片共约100cm2。半个易拉罐的面积,是10*10cm多一点,也是一百多平方厘米。剩下的问题,就是间隙了。

楼主:
发图片是不是有数量限制的?是不是过一天才又能接着再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击 “”我的 -- 〉我的权限“,在下面可以看到你一天内允许发帖的限制。

楼主:
谢版主指点

谢版主指点,过一天又能再发了。

网友B:
高,小声问一下剪下的那半边是贴在可乐瓶外面的吗?用胶带胶的吧?

网友:
看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小声问一下剪下的那半边是贴在可乐瓶外面的吗?用胶带胶的吧?

没错,用的是透明的封箱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