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有的蝴蝶式可变电容器

楼主(2007-09-11):
正在 eBay 拍卖的稀有可变电容器。

http://cgi.ebay.com/REMLER-Butterfly-Variable-Condenser-NIB-Crystal-Radio_W0QQitemZ170147650619QQihZ007QQcategoryZ7275QQssPageNameZWDVWQQrdZ1QQcmdZViewItem

这是一个全新未用过的蝴蝶式可变电容器(原装盒子上的名称是 631 型 “双转轴电容器”),由 Remler 公司制造。这家公司的电容器曾经是 1920 年代超外差式收音机制造厂和自制收音机的爱好者宠爱的产品。电容的调整范围是 3 – 500 pf

蝴蝶式的可变电容器,如果有个蝴蝶式的线圈相配做个矿石机,岂非一绝?

网友:
开眼界了!原来可变电容器也可以这么造。

网友:
旋转中间的轴它就会朝两边张开么?这真成艺术品了......

网友:
前辈又有极品!
不过有点怀疑它的可靠性

楼主:
我没有这个古董,除非我愿意出重金投标把它抢回来!但是您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可靠性。只要机械结构牢固,电容应该是稳定的,绝对不会比一般可变电容器差。

网友:
它的齿轮原理我猜,跟一种圆规的齿轮原理差不多...................

网友A:
这个蝶型线圈有什么优势?学习中!!

网友:
可变电容见得不少了,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漂亮。

网友:
对接收性能不会有什么帮助吧?仅仅是物以稀为贵。

网友:
哇!
蝴蝶式的可变电容器+蝴蝶式的线圈相配 = 双飞蝴蝶
绝------------

网友:
开眼界,长见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这个古董,除非我愿意出重金投标把它抢回来!但是您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可靠性。只要机械结构牢固,电容应该是稳定的,绝对不会比一般可变电容器差。

回前辈……我就是觉得可能机械结构会不那么可靠,再说制造恐怕也比较麻烦吧
越复杂可靠性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蝶型线圈有什么优势?学习中!!

我想,是它的最小容量仅仅只有3pf吧

网友:
羡慕,工厂产品非手工产品,结构牢靠,性能不成问题,手表复杂,但工作同样可靠。本人认为两组片子形状相同,冲压模具一套。工艺简单,用了两个齿轮。

网友:
蝴蝶式的线圈相配做个矿石机有没有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