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中波线圈Q值的测试,不断添加中。

楼主(2007-09-15):
自从儿时迷上了矿石机后,很早就知道了线圈有一个叫Q值的重要参数,它对矿石机收听效果影响极大,后来从许多资料上都看到了如何提高线圈Q值的方法,也实践过一些提高线圈Q值得方法,但由于没有Q值得测量手段,只能间接地感受Q值得变化,有时感到很迷茫,按照一些方法做下来,Q值真的提高了吗?我真的不知道,只能信其有了。
    前些日子在坛子了买了一台坏了的615型Q表,费了一番周折把它修好了,这下有了测量Q值的手段了,便打算把各种线圈的绕法试一试,实际体会一下不同的绕法对线圈Q值到底有哪些影响,同时把测试数据公布如下,供各位同学参考以便共同研究。
测试仪表:上海无线电仪器厂制造的优值计(Q表),编号:6564
本次测试都是适用于中波接收的线圈,为了测试Q值得同时能够方便的从Q表上读出被测线圈的电感量,测试频率确定为795KHz
为了本次试验特准备了如下零件:
直径10毫米长120毫米的中波磁棒两根。
在天津安悦买的线圈(7X0.07毫米纱包线,70圈左右)一只。见下图左1。
自绕的线圈(0.35毫米单股漆包线,平绕75圈)一只。见下图左2。
自绕的线圈(7X0.07毫米多股漆包线,平绕70圈)一只。见下图左3。
自绕的线圈(0.19毫米单股漆包线,平绕70圈)一只。见下图左4。
自绕的线圈(0.1毫米单股漆包线,乱绕70圈)一只。见下图左5。
这些线圈绕制数据都是在一些资料上见到过的,其中用0.1毫米线乱绕的方法是前在苏联一些资料里常见的。

网友:
我相信几十年前的前人对此早就做过无数次的实验、所以才确定线圈直径和其长度的比值在2.67时候的Q值最大、导线的大直径和多股线、间绕等等、仅仅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Q值有一定的影响。这些情况在当年就是有定论的。
    而较粗的导线在相同的电感量条件下、线圈的直径相应的应该加大、否则、线圈筒还是那么细的直径、那么其长度就比细导线的线圈长多了!显然Q值可能就反而降低了。粗的导线即使叠在一起乱绕其潜布电容量恐怕也不小。所以,导线粗大的、其线圈筒的直径也应该跟着加大!q值才能上去......

楼主:
试验1:同一线圈不同磁棒对线圈Q值的影响。
试验情况:使用天津安悦线圈位于A、B两磁棒的相同边缘位置,分别测出Q值和电感量。
测试结果:用磁棒A时Q=300  L=350uH,用磁棒B时Q=280  L=350uH。

试验2:同一线圈位于同一磁棒的不同位置时,对Q值的影响。
试验情况:使用天津安悦线圈位于A磁棒的边缘和中间位置,分别测出Q值和电感量。
测试结果:线圈位于磁棒边缘时Q=300  L=350uH,线圈位于磁棒的中间时 Q=270  L=580uH。

试验3:不同的线圈位于同一磁棒的相同位置时,各线圈的Q值情况。
试验情况:把天津安悦线圈和自绕的4种线圈分别装在磁棒A的边缘同一位置,分别测出Q值和电感量。
测试结果:使用天津安悦线圈时Q=300  L=350uH
          使用自绕的线圈(0.35毫米单股漆包线,平绕75圈),测得 Q=81  L=375uH。
          使用自绕的线圈(7X0.07毫米多股漆包线,平绕70圈),测得 Q=265  L=340uH。
          使用自绕的线圈(0.19毫米单股漆包线,平绕70圈),测得 Q=150  L=340uH。
          使用自绕的线圈(0.1毫米单股漆包线,乱绕70圈),测得 Q=103  L=390uH。
问题:用0.19mm和0.1mm细线绕的线圈Q值比用0.35mm粗线绕的线圈还高,经反复测试,结果没错,不解!请问哪位同学能解释清楚。声明:由于测试线圈每种只有一只(测试样本太少),且测试操作并不严谨,测试结果不具备普遍意义!
下一步还打算测试无磁芯平绕线圈、蜂房线圈、大直径粗线间绕线圈、蛛网线圈、花篮线圈的Q值情况以及不同防潮材料对线圈Q值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

图中表指示的就是Q值,文中“Q=XXX”XXX就是Q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结果:使用天津安悦线圈时Q=300  L=350uH
        使用自绕的线圈(0.35毫米单股漆包线,平绕75圈),测得 Q=81  L=375uH。
          使用自绕的线圈(7X0.07毫米多股漆包线,平绕70圈),测得 Q=265  L=340uH。
          使用自绕的线圈(0.19毫米单股漆包线,平绕70圈),测得 Q=150  L=340uH。
          使用自绕的线圈(0.1毫米单股漆包线,乱绕70圈),测得 Q=103  L=390uH。

怀疑"0.35毫米单股漆包线,平绕75圈""测得 Q=81  L=375uH"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0.35毫米单股漆包线,平绕75圈""测得 Q=81  L=375uH"有问题

我也怀疑有问题,反复测了几次都是这个结果,不知为何。

网友B:
我在看帖前半个小时,正在用Q表理论研究+实践检验DIY高Q电感线圈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有问题,反复测了几次都是这个结果,不知为何。

可能是线圈绕制出了问题的,别的不说,你把纸卷烘干,Q就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线圈绕制出了问题的,别的不说,你把纸卷烘干,Q就会变.

不用纸卷,用食品袋包在磁棒上,试了一下,还是变化不大。

网友:
线圈再紧凑一些。。。。。。。。。。

网友:
乱绕的和细线的都更接近磁棒的端点,这个Q值会高,而线本身的影响要小于磁棒的影响。

试一下空芯的吧。

网友:
可以加精了..再等看空芯的..

楼主:
把0.1线乱绕70圈和0.35线平绕75圈的两个线圈绕在一个线筒上,分别放到磁棒边缘上侧试,用0.1线的线圈Q=100,而0.35线的线圈Q=65,请看下面的照片,感觉还是10楼翌阳同学说的对,在这种情况下线圈位置的影响大于线径的影响。

楼主:
更极端的试验:不用纸线筒,去掉线筒的影响,裁了一小块食品袋包住磁棒,用0.59的线在磁棒的一头平绕75圈,测得Q=43,L=400uH,线粗了可是Q值更低了,看来绕磁棒线圈不能用太粗的线。

网友C:
粗线分层的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线分层的话呢?

按您说的试了一下,用0.59线在磁棒一端分层乱绕,测得Q值更低了,只有24,请看下面的照片。

网友:
哼哼,掀起了购买Q表的新高潮新高潮!

网友D:
劳苦功高

这才是真正谈Q值多少的高手!很好的实践实用的资料,我试图自造LINGHONG老师介绍的Q表,这下子50UV的表刻度便有了很难得的根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真正谈Q值多少的高手!很好的实践实用的资料,我试图自造LINGHONG老师介绍的Q表,这下子50UV的表刻度便有了很难得的根椐!谢谢!

我也有此打算一年多了,为此还准备了全密封磁支架铜片可变电容及无间隙减速装置,还有0.05欧的无感电阻,并且还作了部分电路试验,在坛子里见到了这台报废的Q表,立马拿下,修理时虽然也费了不少周折,但现在看来,比起从头做还是容易了不少。

网友:
是不是包食品袋降低了Q值?

网友:
好仪器,好实验.

网友:
这种实验就是要多做,多公布,您做,就等于我们做。

强烈感谢!!!!!

网友:
奏喜欢这样实验

楼主:
本次线圈Q值测试的一些体会:
1.用多股线绕磁棒线圈对提高Q值真的很有作用,从本次测试的结果看,Q值最高的是天津安悦线圈和自绕的7X0.07  70圈的线圈,天津安悦的线圈是工厂加工的线圈,线筒是高频特性较好的有机玻璃制成的,用7股0.07mm的纱包线绕成,Q值高达300,而我绕的线圈是自己用7股0.07漆包线绞出来的多股线,Q值也达270,自绕的线圈线筒用的是没有做过任何防潮处理的纸质名片,因此Q值低于安悦线圈也是预料之中的,但从两者Q值只差10%,可以说用自绞得7X0.07漆包线和产品中的7X0.07纱包线在使用上没有多大区别。
2.磁棒线圈不适于用较粗的漆包线绕制,用较粗的线绕磁棒线圈,其Q值会很低,这使我想起了用较粗漆包线绕制的漂亮的套在磁棒外面的花篮线圈,有机会一定测试一下其Q值。
3.在以往看到的许多资料中都说多股线加大了导线的表面积,所以用多股线绕线圈Q值高,但试验中用的0.59的漆包线的表面积比7股0.07漆包线的表面积大,可用单股0.59线绕出的线圈Q值比用7X0.07线绕出的线圈Q值低得多,这不是只用表面积大小能解释的,肯定有更深层的问题。
4.线圈位于磁棒的边端时电感小Q值高,线圈位于磁棒的中部时电感大Q值低。
5.下一步还打算测试无磁芯平绕线圈、蜂房线圈、大直径粗线间绕线圈、蛛网线圈、花篮线圈的Q值情况以及不同防潮材料对线圈Q值的影响。
衷心感谢各位大侠的关注和鼓励!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
修理时虽然也费了不少周折,但现在看来, ...

   修理旧仪器是最省事的捷径!

网友:
非常喜欢楼主的这种试验,其实在这样的试验当中我们一样能感受到乐趣!

网友D:
我做了一个试验:用双股0.46线在磁棒上绕60T,量二线之间的电容约640P,用双股0.08线也绕60T,二线之间的电容约440P,不知是否用线越粗Q值反而低?如果您有空试一下自制7X0.1绞合成的线来绕一个线圈和您的李兹线那个比一下,尚若差别不大,那我们就不去找奇缺的李兹线了,有劳!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了一个试验:用双股0.46线在磁棒上绕60T,量二线之间的电容约640P,用双股0.08线也绕60T,二线之间的电容约440P,不知是否用线越粗Q值反而低?如果您有空试一下自制7X0.1绞合成的线来绕一个线圈和您的李兹线那个 ...

我这次的试验里有自制的7X0.07绞合线绕的线圈(第一幅照片中的左起第3个),从试验效果看,与买来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次的试验里有自制的7X0.07绞合线绕的线圈(第一幅照片中的左起第3个),从试验效果看,与买来的差不多。

好极!这种最有价值的试验了,南京有一种QBG3的Q表,只卖580元值否?

网友:
网址:http://www.nkdz.org/shgoods.php?goodsid=206

高频Q表QBG3 上市日期:

原 价: 2200 元
现 价: 580元
立即节省:1620 元
批 发 价:

促销: 无

商品简介:
Q值测量范围:10-600
电感量测量范围:0.1uH-100mH,分档为:
0.1-1uH; 1-10uH; 10-100uH; 0.1-1mH; 1-10mH; 10-100mH
还可测量电容0.2PF-500PF及电容损耗.
振荡频率50KHz-50MHz分7个波段:
50-150KHz
150-450KHz
450-1500KHz
1.5-4.5MHz
4.5-12MHz
12-25MHz
25-50MHz
测量回路中的电容:
1-500PF
功耗:70VA
体积:568*278*354(mm)
重量21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