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五灯机改两级中放

楼主(2007-09-18):
现在的五灯机都是一级中放,六灯机不过增加一调谐指示,整机电路结构差不多.
    手头有一台五灯机,中放部分如图.改造的原则是尽量简单(我怕麻烦啊).
    原机用6N2做检波,另一半做低放.于是就用一只2AP16检波,省下半个6N2做中放,电路采用最简单的不调谐阻容耦合.见图2.
   耦合电容用的是520P云母电容(手头正好有),其实用250P也就可以了.6K4板极负载电阻开始用200K,测板压只有不到10V,改100K后板压只有10V左右,于是查了一下参考电路,通常高放\中放都用20K负载,于是改用20K.板压就有160V了.6N2阴极电阻用1K,旁路电容用0,1UF.
    改完后试机,灵敏度有所提高,收台更稳定(短波尤其明显)通频带好象也宽了(6N2的内阻低,降低了中周Q值),调谐时音质很好,没有原来偏调时的失真.居然没有出现自激!
    下面准备在6K4板极搞个调谐回路,以便进一步提高中放增益.

网友:
上实物图,俺学习学习!

楼主:
更正

不好意思,图上6N2栅极还有一个栅极电阻470K忘记画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意!   学习了。

     94.94.

楼主:
上个图片.
其实根本不用打开收音机后盖,因为所有改动都集中在6K4、6N2管座和第二中周接线上。
6K4第5脚本来是接中周的,现在接电阻负载,并由云母电容耦合到6N2的栅极。
一个小小的2AP16代替了半个6N2。6N2的板极接中周。

网友:
效果如何?是提高了灵敏度还是改善了什麽请明示。

网友:
这是什么中周,这个型号没见过啊!

楼主:
效果说明

前面已经提到:
    灵敏度有很大提高,收台更稳定,背景噪声变小---这应该是信号强度增加,压制了噪声.由于6K4的负载是电阻,所以对频带特性的改变不大,在校准中周时,基本不用调整,和原来的几乎一样,只有输出级的一个磁心略调了一点---真正是一点点.收台的效果,因为原来灵敏度就不错,中波能收到20多个台,除本地台外,有安徽的两个台和浙江的两个台,南京、常州、无锡、苏州、扬州、泰州、仪征等电台都能收到。1599KC还有一个宗教电台,现在接收更稳定。短波的台比较密集,由于我的信号发生器只有中波,所以不能确定是否镜象频率。
    接了一根8米长的天线。
    中波频率低端噪声干扰比高端大,最低接收的是531KC浙江台,可惜干扰比较大。下半夜很多电台停播,这时可以收到很多个台湾的电台,大多是台语,歌曲很多,光华之声、渔业电台、交通台有普通话节目。还有日本、韩国的广播,只能听懂几个单词。
    因为6N2的内阻低,所以中频特性比原来展宽了一点,听起来音质更好,调谐时各台之间过渡自然,完全没有中放特性窄时略偏调就吱吱啦啦的声音(就象矿石机调台的感觉).三极管做二级中放居然化弊为利,由于中放总增益提高,如果谐振曲线过于尖锐容易自激.
    总之一句话,简单的改动,听起来更舒服.

网友:
不错!凡是有创意的尝试都要顶!

网友:
80年代初,电子世界上有一篇陕西宝鸡的爱好者用3DJ6给电子管收音机加的中放,不知那位试验过,

网友:
俺,俺,俺,俺四腳朝天,狂頂800米高

网友:
过去搞过仨中周变压器的二级中放、虽然灵敏度提高、的确音质变差、中周变压器并联电阻也不如原来。
所以阻容耦合的值得顶!

网友:
这样改很好,学习下了!

网友B:
我是把熊猫601的6N2的一半改作的调频检波、效果也不错。

网友:
是啊,我也想问问,保留屏极调谐负载,在次级串2AP16可以吗?好像红灯711差不多那样。另外想问问,1N4148可以代替2AP16吗?我有一台5灯机也想学来改改,盼指教!

楼主:
1N4148的导通电压是0.7V,对弱台的信号可能会不起作用或者效率低,对强台是没有区别的.
    用中周做负载(两级调谐中放),性能指标应该比不调谐式中放更好,但是对于没有信号发生器的初学者,会遇到中放自激问题,比较难调好.工艺上麻烦也多一点,要增加一个中周,在底版上要开洞.
     追求性能,是调谐中放好,要容易,是不调谐中放简单.

网友:
不好意思,看你的图,好像你的改法没有用6K4做调谐放大,对吗?我的意思是,不改动6K4的屏极负载,在第二中周B2的次级串入2AP16进行检波,6N2和你的改法一样,这样既保留了原来的调谐中放,又增加了一级电压放大,不用增加中周,你说可以吗?我手上没有2AP16,可以用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不改动6K4的屏极负载,在第二中周B2的次级串入2AP16进行检波,6N2和你的改法一样,这样既保留了原来的调谐中放,又增加了一级电压放大,你说可以吗?我手上没有2AP16,可以用什么呢?

是不是偏题了?在第二中周变压器的次级加检波那还不是原来的一级中放差不多?

楼主那是介绍两级中放的、不是增加一级音频电压放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偏题了?在第二中周变压器的次级加检波那还不是原来的一级中放差不多?

楼主那是介绍两级中放的、不是增加一级音频电压放大的。

哦,呵呵,我还真是搞错了,不好意思啦,新手,大家多多指教哦

楼主:
2AP17也可以的啦.

网友(2007-10-18):
1n60可以代替2AP16吗?我有一台5灯机也想学来改改,盼指教!

楼主:
2AP1--2AP6都可以用,耐压足够.
    1n60也可以代替2AP16.
    电子管收音机中放后的电压可以达到20V以上,所以检波二极管的耐压最好大于40V。
   其实在这里锗二极管只要耐压够都可以用.

网友D(2008-03-12):
6K4的板极串接电感效果也许更好

在中放管6K4的板极串接一个电感线圈,可以补偿6K4改用阻容耦合后的增益下降太多的不足。

网友E:
80年代初,电子世界上有一篇陕西宝鸡的爱好者用3DJ6给电子管收音机加的中放,不知那位试验过,

我做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2008-09-23):
引用 网友D:
在中放管6K4的板极串接一个电感线圈,可以补偿6K4改用阻容耦合后的增益下降太多的不足。

是否可以用晶体管收音机的小中周代替负载电阻,再增加一只调谐电容,干脆来个调谐式耦合。为方便,到第二级中放仍可用电容耦合。

楼主:
后来在此RC偶合基础上又做了改进,用电感做负载增益比较高,但是容易自激。
    从10MH到2MH都试过,用10MH做6K4负载比较稳定,用2MH做负载时增益高,但是容易自激,需要改进电源退耦,在6K4板极电源加入2K--5K电阻和电解,在帘栅单独加30K降压电阻和0,1UF退耦电容(原来与6A2合用),这样可以使工作稳定。
   用晶体管中周做6K4板极负载也可以,TTF2或者TTF3等都可以,只用初级(配200P谐振电容),仍然用200--300P云母电容耦合到6N2栅极,调谐磁芯时对中放曲线改变明显。这时更需要加强电源退耦,以防自激。

楼主:
上个照片看,用的是TTF3-3,就用硬线焊在6K4的管脚上,还是比较方便的,旁边的电阻电容是增加的退耦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错。

网友:
旧电子管收音机灵敏度往往不高,楼主的做法很好,值得学习。另外晶体管收音机中放用的两端陶瓷滤波器(2L465),不知能否用于电子管收音机提高灵敏度。

网友:
37楼问的2L465是可以用在电子管机的,可先将中放管阴极上的电容拆除,将2L465直接并在中放管的阴极电阻上即可。另外,如希望6K4的屏极负载仍采用谐振电路,而新加的6N1/6N2中放管也采用谐振电路做屏极负载,可将输入电路中的陷波谐振器拆过来即可。

网友:
看了,学习了,准备亲自动手弄一台!

网友(2012-02-26):
六灯机能改吗?
我想把我那台红灯711-5摩一下总觉的短波不稳定收台容易漂
引用 网友G:

可以楼主之法改之。

网友:
如果釆用2级中放、短段背景燥声“丝丝”音会加大、

网友:
楼主,你的论点不对,增加中放不会减小背景噪声,背景噪声,是由外界和第一级决定的,增加中放可以提高灵敏度,不会减小背景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一篇我在本区旧帖见过.不过就变成杂种机.好象名不正不是钝胆.另AGC性能会变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I:

可能是说改善了讯噪比.上网写文章是这样的了.理解

网友J:
40楼朋友:可能我没有讲清楚、我是年青的时候、为了要收道一些台、稳定《实际agc》、又不能放大声音、安过二级中放、实际较果、稳定还不错、背景丝丝增加很明显、烦人。我想可能是管子的热燥音产生的、换过不少管子还是一回事。还有旧收音机想通过增加中放改善灵敏度不可起!旧收音杌多是收音不在状态、特别是长江以南、加中放并较果不好、不信可试试。

网友:
学习楼主老师的创意。但有关资料说二极管用在电子管收音机内不合适。这是众所周知的晶体管热稳定性差,检波效率低。当年宝石441和红灯711用二极管检波是为了节约成本或还有别的原因。但楼主老师实验成功了。我们也不妨一试。

网友:
我的269烂机很差,正好试试!

网友:
玩的有意思了

网友:
回复44#晶体管热稳定性差,检波效率低:是不错!但是2AP16是精心挑选的,热稳定性好,检波效率基本达到电子管的水平。所以2AP型其他二极管不可以简单代换。红灯711使用2AP16检波是为了节省半个电子管(6N2)作为音调调节使用。所以红灯711相当于7灯机了!难怪风靡全国。

网友(2012-11-08):
这样改动是值得的,多了一级中放,灵敏度得以提高。至于加上晶体管,有人称之为杂牌,到无所谓,折腾的就是效果。效果好,什么DIY方法都可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40楼朋友:可能我没有讲清楚、我是年青的时候、为了要收道一些台、稳定《实际agc》、又不能放大声音、安过二 ...

我和一楼用同样电路.噪音不觉增大.其实除中放外.变频级的DIY也是极重要.可能您的机的噪音来自变频级呢?

网友:
中放增加了一级阻容放大,提高了中放增益,也就等于提高了整机接收灵敏度。

网友K(2013-06-23):
apple199同好朋友;这篇惊世之作给你翻到前面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apple199同好朋友;这篇惊世之作给你翻到前面来了

原老师好,把变频级改用三极管负责本振,混频应该能降低噪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原老师好,把变频级改用三极管负责本振,混频应该能降低噪声吧

这当然了

本区另一篇引报刊加场管二中放的.我有这样的看法;有时电子管AGC电压达二十多至四十多伏.这对场管寿命不利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年代初,电子世界上有一篇陕西宝鸡的爱好者用3DJ6给电子管收音机加的中放,不知那位试验过,

我做过,效 ...

我记得是用3DJ6接在6P1前当低放,把6G2省掉了。

网友:
真想一试

网友(2013-08-15):
我按照楼主的图纸吧我的一台闲置美多机芯改了。用的6H2检波,6K4阴极用电子管收音机中周的初级线圈做负载,效果有明显改善。并没感觉背景噪音增大。这几天准备在加一级调谐中放,如果成功的话。在研究加调谐高放。

网友:
加两级中放后容易自激,最好中放加一点负反馈

网友(2016-01-08):
好贴,非常值得一试,

网友:
这是老收音机一种普遍的现象。

网友(2016-06-17):
6N2栅极的470K电阻怎么接???

网友(2018-05-18):
顶实用老贴.

网友:
要是用半个6N3接成栅地放大可能更好些

网友:
这种属于最小改动的简易改装,对于提高灵敏度是有益的也很实用,不过没有调谐回路一个是交流等效负载阻抗不会太高,再一个是只改善灵敏度却并未改善选择性。

网友:
《稳定的中放级》

网友:
好贴!忍不住要实践

网友:
20K负载大了,都用10K, 用10K后灵敏度大增。

网友:
改得好,很有普及的意义。

网友:
谢谢楼主老师的好方法!我“淘”的1N60P快到了,动手试一试。

网友:
如果把6N2外边加个圆罩接地试一下,防干扰。

网友M(2024-02-28):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上6N2栅极还有一个栅极电阻470K忘记画上去了!

请问6N2栅极470K电阻是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6N2栅极470K电阻是接地吗?

栅极电阻一头接阴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极电阻一头接阴极。

阴极加的电阻电容参数呢?

网友:
感谢老师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熊猫601的6N2的一半改作的调频检波、效果也不错。

很想看一下你是怎样把6N2的一半改作的调频检波的?学习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极电阻一头接阴极。

不好意思,在文字中找到了电阻电容参数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栅极电阻一头接阴极。

请教一下:6N2改做中放后加阴极电阻是起什么作用?不加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一下:6N2改做中放后加阴极电阻是起什么作用?不加可以吗?

加电阻是给栅极提供一个负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电阻是给栅极提供一个负压。

请教:为何要给栅极加负压?负压大小有啥影响?6K4没加这电阻啊.

楼主:
负压是是使管子工作在线性区,同时增加稳定度。
建议你读一点无线电基础书籍,有些事情不是靠一两句能搞清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压是是使管子工作在线性区,同时增加稳定度。
建议你读一点无线电基础书籍,有些事情不是靠一两句能搞清 ...

不好意思,对电子管这一块不太了解。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