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凑个数。双回路矿石机(多图)

楼主(2007-09-18):
双回路矿石机,有良好的选择性,可以收到5——6个台,天线用2.5平方毫米的电线绕在阳台上的凉衣支架上长15米,地线接在水管上。

整体图1

整体图1

整体图1

整体图1

滑环1

滑环1

电路图

电路图

滑环2

滑环2

滑环3

滑环3

滑环触点

滑环触点

滑环

滑环

内部图

内部图

270PF可变电容

270PF可变电容

二极管

二极管

电话机听筒

电话机听筒

电话机听筒后背

电话机听筒后背

楼主:
用军机耳机收听效果更不错

网友:
请楼主上线圈数据,匝数,管径,线径

网友:
您的第一部矿石收音机有点“卡通”,不错,
您的第二部矿石收音机干净、利落、漂亮,连量角器就用上了,有创意...............

网友:
收音成绩不错嘛。刻度盘是量角器?

网友:
第一部机线圈的线径看起来好像较粗,线圈管径似可再大些。

楼主:
制作材料:Φ1毫米漆包线18米、Φ55毫米PVC水管150毫米一根、365PF可变点容二只、接线柱4只、0.1×8×25毫米铜皮二块、0.15多股电线1米、2AP9检波二极管一只、旋纽2只。
线圈制作:L1、L2用Φ1毫米漆包线在Φ55毫米PVC水管上分别紧绕40匝、50匝。然后在触点部分用砂纸打磨掉绝缘漆就可以了。打磨方法:用三合板包一小块砂纸,然后在触点部分用砂纸打磨掉绝缘漆就可以了。打磨方法:用三合板包一小块砂纸,竖直沿触点移动线路打磨,似触点移动时与线圈相切就OK了。
滑环制作:取宽10毫米Φ55毫米PVC水管二截,单边剖开,在周长的中间包上铜皮,在铜皮的中间冲一个凸点,千万不要冲破了。组装好了见图,在一楼

楼主:
请玩矿石机的朋友也上您的作品

网友(2014-03-27):
做得很好,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2016-03-21):
干净利索。做的真工整。

网友:
空气可变电容器的Q值很高。 线圈筒(管)用PE材料的,如矿泉水瓶子, 电介损耗非常小。

网友(2016-05-12):
做得很好,楼主太有才了。支持技术宅

网友:
选择性好喜欢

网友:
外观不错,效果也很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