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制作的AVR单片机Atmega8实验板

楼主(2007-09-21):
实验板使用Atmega8芯片,用LCD1602液晶显示屏显示输出字符。Atmega8价格只比51系列的AT89C2051略高,可功能要强得多,其内部有ADC转换器和EEPROM存储器,使其应用接口电路大为简化。实验板的配套程序采用ICCAVR C语言编写。用ISP下载线通过软件PonyProg2000烧写程序。
   实验板主要做五个实验:
   1、电源开关控制器
   2、数字电压表头
   3、数字频率计
   4、串口的应用
   5、数字密码锁
   文章发表在今年无线电1-5期
实物图:
电路图:
PCB图:

楼主:
五个实验简介:

AVR单片机实验一
——电源开关控制器
主要介绍Atmega8的I/O口的应用、熔丝位的设置等一些基础知识。介绍两个实例:第一个是用两个按钮分别控制两个继电器,采用单键触发的方式;第二个采用双键控制一个继电器,一个控制开,一个控制关。

AVR单片机实验二
——数字电压表头
主要通过数字电压表头介绍Atmega8内部ADC转换器的使用方法和LCD1602液晶显示屏的使用方法,数字电压表头的量程为2.5V,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修改。

AVR单片机实验三
——数字频率计
主要通过数字频率计这一实例介绍Atmega8定时器的功能,用T/C0作计时器、T/C1作作计数器测量频率,频率计采用7位显示。

AVR单片机实验四
——串口的应用
主要通过两个实例介绍串口的使用方法,第一个实例介绍计算机怎样通过串口和单片机进行通信,上位机即计算机上使用的工具是串口调试助手;第二实例介绍用计算机控制电源开关,方法是计算机通过串口控制单片机,再由单片机控制继电器,上位机的程序由笔者用VB语言编写。

AVR单片机实验五
——数字密码锁
主要通过数字密码锁介绍Atmega8内部EEPROM存储器的使用方法,数字密码锁采用12位数字,密码可以进行修改保存,掉电不丢失。由于受实验板接口的限制(只有三个按键),密码只使用了0和1两个数字(S0作0键,S1作1键,S3作确认键),使密码的组合只有4096种,如果单独使用Atmega8作密码锁,即可增加按键,这样就可以使用0~9九个数字作密码,程序只要作适当的修改即可。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做很多试验了,avr好,内带的eeprom特别方便,就是用惯了51的朋友又得学新鲜内容了。我现在一般用cv,觉得它的傻瓜ide做的比较好。

网友(2008-05-30):
我用ICCAVR……
本来用GCC的,可惜好多东西要学,主要用AVR的速度快,就没去研究GCC了

网友(2010-03-01):
设计得不错,要是开发环境选CodeVision的话,LCD1602可以采用四线接法,能省下四个接口留做它用!!

网友:
pic好像也带eeprom
也内置晶振

网友:
单片机

我这里也有一款单片机,板上设有ISP下载接口,支持ISP程序下载,可以使用附送的USBASP下载线通过PC机的USB口对单片机进行在线下载,大部分实验除使用LCM1602和LCM12864液晶的实验需要供应外接电源之外,其它使用USB供电即可完成实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交流一下,QQ:214145962

网友:
单片机好学吗

看到你们的作品我很欣慰,但不知好开发吗?学习起来难吗?请指教。

网友(2010-04-24):
引用 楼主:
实验板使用Atmega8芯片,用LCD1602液晶显示屏显示输出字符。Atmega8价格只比51系列的AT89C2051略高,可功能要强得多,其内部有ADC转换器和EEPROM存储器,使其应用接口电路大为简化。实验板的配套程序采用ICCAVR C语言 ...

能不能把数字频率计的程序给我份,我是一个初学者,琢磨好久了都没有明白,谢谢了 zxk563@hotmail.com

网友(2013-03-31):
一直在用BASCOM,basic语言单片机是初学者的福音。

之前电脑编程已经很熟了,现在面对单片机又是一片陌生的天空,您有空得多向您请教。

特别是12864驱动的代码,请多指点。

网友:
avr单片机比51强

网友(2017-03-08):
正在学单片机,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