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积小Q值高的中波线圈

楼主(2007-09-27):
刚自制好一个Q表,对各种线圈测试玩一玩,花篮线圈很高,一个外直径4CM用自制绞合线7X0.25绕40TQ值有320左右,后来为了省事用普通多股铜芯胶电线在2.5CM的塑料水管上线45T,测了一下Q值不到200,加入一支中波磁棒反而降到150,将中波磁棒改成短波磁棒,Q值一下升到325,以上试验有兴趣者不妨试试,而且很方便,至于所谈的Q值只是参考,自制Q表应该而且必然不准确,参考玩玩而已!

网友:
都能制作Q表了,佩服 兴趣是关键呀

网友:
同意楼主观点,我觉的自制的Q表准不准确不是关键,主要是能比较各线圈的差异就行,毕竟不是作产品要求数据准确

网友:
太好了!热烈祝贺!!严重佩服!!!如果校准好误差不会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各位支持,如果没有linghong老师的图和2003修好Q表的高手指点将一事不成,再次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自制好一个Q表,对各种线圈测试玩一玩,花篮线圈很高,一个外直径4CM用自制绞合线7X0.25绕40TQ值有320左右,后来为了省事用普通多股铜芯胶电线在2.5CM的塑料水管上线45T,测了一下Q值不到200,加入一支中波磁棒反而 ...

把多股电线的塑料皮剥去、看看Q值是否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会照试,但剥皮后要间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路图就是lslt先生,清看高频Q表电路那张图,是linghong介绍的79年无线电中第10期,坛上有,找一找好吗

网友:
同一个线圈在不同频率下Q不同……

网友:
把Q表的电路上来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矿坛上有linghong介绍的Q表线路

楼主(2008-11-08):
那是初玩Q表时的情景,现在有HP4342A帮助,三条10X100CM的中短波磁棒线圈Q值已作到近1000了。

网友:
使用什么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