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6N1单端小功放

楼主(2007-09-29):
功放电路采用6N1并管输出,输出功率1W(实际为0.86W),音质还不错,测试30Hz的波形失真度及20Hz---20KHz的幅度均衡度,都好于6P1.6P14很多,
可能是采用三级管接法的原因。输出牛用6P1的牛做的实验。

网友A(2007-11-23):
提点儿意见

把6n1的两只3 极管并联后可以直接代替6p1,6v6,唯一要该的是6p1的管座接线
高淳放大头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用的很多了
代换后输出级灵敏度增加
效率增高
且声音比6p1好
如果用6n1 做推挽可以省去管的配对问题
输出可用6p1推挽的
唯原输出4欧姆的现在接8欧姆,来配合阻抗

楼主(2007-09-30):
谢两位老兄夸奖,我是偶而实验了一下,但,感觉效果还不错,就是输出功率小了点,如能配一对合适的音箱,作成床头音响很合适.我用的是8寸的书架箱,20平方米的房间,音量开到一半,感觉以很响了.

网友:
好帖我也准备造一个。电压放大用6N3。

网友B:
不错,好图.起码比6P1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好图.起码比6P1省电.

灯丝不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两位老兄夸奖,我是偶而实验了一下,但,感觉效果还不错,就是输出功率小了点,如能配一对合适的音箱,作成床头音响很合适.我用的是8寸的书架箱,20平方米的房间,音量开到一半,感觉以很响了.

这个音量加上八寸音箱在家里用足够了.用6N1做机有另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看来6N1的价钱要涨.俺推波助澜一下,把本帖设为精华.

楼主:
真得很感谢乐兄,把我的这么多贴设为精华,入坛以来我的文章还是头一次,很高兴、很感谢!!

网友(2007-10-31):
能否把输出牛次级改绕成多级不同阻抗输出,当作耳放用,兼顾高低阻耳机。不知这样做音质怎样,如果合适,我想试试。

网友:
我自己做的已经做了一个星期还没调整好工作状态,放大级都用6N1,改来改去的,主要是6N1放大没做好,变压器是230VAC折腾死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放电路采用6N1并管输出,输出功率1W(实际为0.86W),音质还不错,测试30Hz的波形失真度及20Hz---20KHz的幅度均衡度,都好于6P1.6P14很多,
可能是采用三级管接法的原因。输出牛用6P1的牛做的实验。

输出功率是如何算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实物图看看..如果效果好的话.马上就改..

我只是在实验台上搭了个电路一试,没有做成实物,但,是上仪器测试过的。
回9楼,好的输出牛都是分层分段绕制的,改起来很麻烦的,约等于重绕,效果就不一定了,如果自制完全可以。
回10楼,机机的结构很不错,输入端好像也是变压器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功率是如何算出來的??

我是这样算的,首先输入正弦音频信号,比如800周,接好假负载(8欧),将音量电位器开到最大,慢慢增加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到输出幅度最大又不失真,这时用数字表交流档测量负载两端的电压,
这个电压为有效值,那么,P=U*U/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算的,首先输入正弦音频信号,比如800周,接好假负载(8欧),将音量电位器开到最大,慢慢增加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到输出幅度最大又不失真,这时用数字表交流档测量负载两端的电压, ...

沒有示波器怎麼辦??

网友:
不错,有时间俺也做一台。

网友E:
高压用280伏,象高了点,

网友F:
说法不够严谨……这里仅仅对技术问题进行探讨,没有其它含义。
6N1两个三极管并联后特性和6P1、6V6相差很多,改了接线也不叫直接代替;
代换后输出级灵敏度增加似乎没有理论能够支持……大家都知道,6P1之类束射四极管放大器功率增益远大于6N1两个三极管并联后组成的功率放大器,更谈不上效率高;
用6P1的推挽变压器直接做6N1的两个三极管推挽输出变压器并不合适,即使用8欧扬声机接在4欧端子上反射阻抗似乎提高一倍但低端频响仍有明显低落,谈不上声音更好(虽然三极管放大器的对输出变压器阻抗的宽容度较大且失真度相对低)。另外俺也觉得用6P1的推挽变压器给6N1用实在是大材小用,价格差别实在太大,不够经济。
个人看法,未必正确,欢迎拍砖!

引用 网友A:
把6n1的两只3 极管并联后可以直接代替6p1,6v6,唯一要该的是6p1的管座接线
高淳放大头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用的很多了
代换后输出级灵敏度增加
效率增高
且声音比6p1好
如果用6n1 做推挽可以省去管的配对问题
输出 ...

网友:
6N1灯丝600MA.....6P1灯丝500MA...........6N1在耗能上不同于功率管....是不是在音字上更好...应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用280伏,象高了点,

实际上要考虑到阴极电压、输出牛初级的降压,280伏的供电不算高。

网友:
十楼制作的:美!在有限空间.......值得学习!

网友(2007-11-30):
6N1允许使用300V屏压……

网友G:
只能是各有特色,6n1单端一听几个月了,感觉就是声音小了些,噪声很低,好的6n1+6p1不输给6n1,声音一样好,噪声也很低。
问个问题,用6n2作音频放大回如何?,为什么很少提及?

网友:
回复 网友H:

把6N1换成6N6,前后只要二只管(6N2,6N6各一)做成双声道的。

楼主:
6N6+6N5P 只要两个管,双声道的。哈哈!!

网友I:
进修兄,来个你说的图。

网友:
支持这种技术性强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进修兄,来个你说的图。

回老兄,这个图我也没有,坦白地说,6N6推6N5P是没问题的,只是增益不够,还须加一级前置放大器才能满足要求。目前我正着手试验,用两级6N1组成前置级与推动级,初步试验结果,不失真输出功率3.6瓦,最大可达6瓦。
电路目前还在调试中,等有了成熟电路后,在给各位朋友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老兄,这个图我也没有,坦白地说,6N6推6N5P是没问题的,只是增益不够,还须加一级前置放大器才能满足要求。目前我正着手试验,用两级6N1组成前置级与推动级,初步试验结果,不失真输出功率3.6瓦,最大可达6瓦。 ...

用晶體管推6N5P吧

方便,又省電,又便宜

网友:
6n1灯丝的确多用0.5w的功率
但是在250v下
6p1屏流44ma(静态)
6n1屏流7.5ma
算上屏极散耗后6n1省电

以前很多为好音用6sn7做输出

用双三极管做推挽最大好处配对容易
因管内2个三极管一制性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法不够严谨……这里仅仅对技术问题进行探讨,没有其它含义。
6N1两个三极管并联后特性和6P1、6V6相差很多,改了接线也不叫直接代替;
代换后输出级灵敏度增加似乎没有理论能够支持……大家都知道,6P1之类束 ...

灵敏度增加可以参看放大系数
阻抗提升是在原来5w输出b当1w的输出b下采用的
铁心有很大的余量

网友J(2008-01-11):
用6N6推挽

用6N6推挽,可得不失真功率4W,最大输出功率6W。输出变压器采用6P1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6N6推挽,可得不失真功率4W,最大输出功率6W。输出变压器采用6P1的即可。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强裂想知道6n1并联输出同6p1的声音大小比如何,音色比又是如何?

网友G:
还有个幼稚的问题,6n1输入端 有必要加那两个2k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6n1的两只3 极管并联后可以直接代替6p1,6v6,唯一要该的是6p1的管座接线
高淳放大头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用的很多了
代换后输出级灵敏度增加
效率增高
且声音比6p1好
如果用6n1 做推挽可以省去管的配对问题
输出 ...

两管声音大小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幼稚的问题,6n1输入端 有必要加那两个2k的电阻吗

两个2K的电阻主要起消振的作用,不用有时会引起电路自激。加上保险,对电路影响不大。
6N1印量比6P1小一些,因输出功率就不大。它的音质还是不错的,用6P1的牛频响要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2K的电阻主要起消振的作用,不用有时会引起电路自激。加上保险,对电路影响不大。
6N1印量比6P1小一些,因输出功率就不大。它的音质还是不错的,用6P1的牛频响要好一点。

请教一下,加电阻和对地加个100-600pf电容的区别,那种方式更好哪

楼主:
电子管的输入阻抗很高,加电容对频响有一定的影响,很少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要考虑到阴极电压、输出牛初级的降压,280伏的供电不算高。

音频放大器的输出级,电压高点好,可以设计得失真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两位老兄夸奖,我是偶而实验了一下,但,感觉效果还不错,就是输出功率小了点,如能配一对合适的音箱,作成床头音响很合适.我用的是8寸的书架箱,20平方米的房间,音量开到一半,感觉以很响了.

根据计算和实践,甲类放大器用一般的管子,如果要求失真度在5%及以下的话,输出功率小于等于管子功耗的1/10。6N1正是属于这种情况。

网友K:
请教楼主

能用6N6代替6N1吗?6N6的功率要大得多,不知其输出牛初级阻抗要用多大的?能设计一个6N2+6N6的电路吗?谢谢!!!

网友(2008-02-22):
看看俺的6N1强放……
俺的就是凑了个牛,一个管子解决两个声道

网友(2008-06-08):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幼稚的问题,6n1输入端 有必要加那两个2k的电阻吗

绝对有必要,要不很容易有寄生震荡。

我的加上栅极电阻后震荡就消失了。

网友:
看一楼的图中有6n2管子啊,不懂是怎么回事,图是一个声道的吗?

楼主:
电路只画了一个声道,6N2是推动管(电压放大管)。

网友:
心痒痒的,刚好我也有这些材料,搞一台试试。

网友:
不能

引用 网友G:
只能是各有特色,6n1单端一听几个月了,感觉就是声音小了些,噪声很低,好的6n1+6p1不输给6n1,声音一样好,噪声也很低。
问个问题,用6n2作音频放大回如何?,为什么很少提及?

6N2是高μ电压放大管,不是功放管,做功放是不现实的。6N2的参数如下:

网友:
给你6N6的电路

引用 网友K:
能用6N6代替6N1吗?6N6的功率要大得多,不知其输出牛初级阻抗要用多大的?能设计一个6N2+6N6的电路吗?谢谢!!!

给你二个6N6的电路,请注意,原图做耳机放大器用的。

网友:
用这个

引用 楼主:
6N6+6N5P 只要两个管,双声道的。哈哈!!

用这个电路也很好:(来源网上)

网友:
奇怪,上面图中20mA144V整流后的374V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不练老师请看图中说明的第一条,374v是用另一变压器做实验的数据,而图中电源变压器标注的数据是计算后要使用的数据,当时两者拼到一块没做实验,因此保留了原数据,有些乱,难为各为了很不好意思。

网友:
6N6的推挽电路

引用 网友K:
能用6N6代替6N1吗?6N6的功率要大得多,不知其输出牛初级阻抗要用多大的?能设计一个6N2+6N6的电路吗?谢谢!!!

我绘制的6N6推挽电路如下:

网友(2008-08-17):
终于可以发帖了,据说6N1的输出变压器10k状态最好,是不是真的,这个是5K,有什么分别??

网友(2009-06-12):
我的下一台玩具就是这个了:6N2+6N1并管

网友:
好,照样学

这个实验好,材料好找,功率适中很适用!难怪有人赞6N1为国宝呢。30年前我当修理工时没少用6N1,这次坚定了我再用6N1的信心!接着试吧,我跟着学,有困难时可要帮一把呀!

网友:
并管不好,参数不一致

网友(2011-09-23):
刚好我也有这些材料,搞一台试试。

网友:
用6p1牛不知道电子管寿命咋样,楼主最好计算在把牛搞出来

网友:
用6p1输出牛没问题呀
这个机器我也试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