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灯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07-09-29):
求单灯收音机电路图,最好能推动低阻喇叭发声,电压要低些。

网友:
如果要用喇叭,那还是用复合管来做吧……
例如6N1一半栅极检波,一半功率放大;
电路很多,翻翻老贴就可以找到一大堆。

网友:
直流管可以用2P2.
旁热管可以用6J1.

如果有良好天地线,强台可以用喇叭听,弱台嘛,还是用耳机清楚.
电路就是普通再生线路,数不胜数.

楼主:
那就请上个图吧

网友:
2P2屏压用到60V,加20m长天线才能听到较响的声音……用俩管就用一条3m拖线就足够响了。

网友: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楼住主的要求有点矛盾---电压低的,功率就小,可是又要带喇叭,还是单灯的,这几个条件有矛盾。

先上一个绝对能非常响亮地放喇叭的电路:
用6P1做强力检波,适合本地有强电台的地方(要良好天线)。

网友A:
再来一个电压低的,不过这个不能带喇叭,只能用耳机。

还有一个单灯外差机,电压也低,同样用耳机。

网友:
用复合管的单灯机效果好一点,因为有两个管子合作嘛!

先看一个用6K8的。电压不能太低哦。

还有我自己设计的6U1胆管,输出功率足够带喇叭!

网友:
再来几个参考电路,不是单灯的,效果可以保证。

网友:
把6Z4用晶体二极管替换,就是单管机。

网友:
60年代的爱好者真是个热心人,向你致敬!

网友:
向60年代爱好者致敬!
单灯的也简单啊,还要低电压是吧,好说!用4J1S绝对够,跨导够高,电流够大,推喇叭没问题!60-90V实用照样强劲,坛上还有人在24V下运用据说效果很好呢!
要不试试00A把,绝对低电压,最近在坛上很火的

网友:
俺纱布愣登滴觉得用6P1推舌簧喇叭可能不太靠谱……

多数舌簧喇叭绕组只能通过10mA电流,6P1在250V可是30mA朝上跑的屏流丫。

网友:
极其简单的、低压乙电的、找本59-9《无线电》看看......

楼主:
上点电路图具体介绍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条件,1E7可满足,最低可用45V屏压。但千万别问我电路图,而且这种管子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来一个电压低的,不过这个不能带喇叭,只能用耳机。

还有一个单灯外差机,电压也低,同样用耳机。

上点具体资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台,再生线圈的资料http://www.crystalradio.cn/Artic ... 2007-10-01/978.html
有了这您不用愁拉

网友:
《无线电》资料

1A2单管外差机,效果不错,加一级低放就可以带喇叭。
图中矿石就用2AP晶体管代替。

网友:
一灯超外差两波段机……

网友:
选择好电路后,架设好天,地线,才是保证能带动喇叭的必备条件,[指单管]

网友(2008-01-13):
大家动手装一台单灯外差机好不好?

网友:
俺手上有个坛友赠送的1D8GT,里头有一个功率输出管、一个三极管和一个二极管,大概能干这个事儿。

有空时试试!

网友:
这么多"单灯收音机"电路图..."收藏"几张...

网友:
用1625DIY的单管短波机!

转自DAVE'S RADIO

网友:
不练大虾,俺正在调试您说的6N1单灯机。推喇叭声音洪亮,再生平稳选择性极好,中波,晚上收20多个台,包括1566的益友宗教电台。完成后即贴出。缺点是需要好天线。

如果要用喇叭,那还是用复合管来做吧……
例如6N1一半栅极检波,一半功率放大;
电路很多,翻翻老贴就可以找到一大堆。

网友(2009-07-13):
预报:我的“光驱底盘交流一灯机”,即将问世!~~~

网友(2009-08-28):
好电路,要收藏

网友(2011-07-24):
回复 网友A:
向60年代爱好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