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箔做矿石机线圈比较理想(附铜箔线圈矿石机)

楼主(2007-10-04):
我认为铜箔做矿石机线圈比较理想:
1、成本低,一圈铜箔才十几块钱,规格:宽x厚x长=9mm X 0.05mm X 33m;
2、表面积大,这似乎符合天线线圈的集肤效应;
3、绕制方便,铜箔本身自带不干胶,非常容易固定;
4、初步使用,感觉效果比较好,遗憾的是没有Q表,测不了Q值。

楼主:
再上个原理图

网友:
.

是个好东西,请问楼主,哪里有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子市场有卖,就混在卖电子元件的柜台里,我买的花了25元,后来又看到一家卖19元。

网友B:
我们这里不知有没有卖的,请问楼主,这个铜箔本来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

.........用它绕个大空心线圈才过瘾............

....就是薄了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不知有没有卖的,请问楼主,这个铜箔本来是做什么用的?

我也不清楚是做什么的?

网友:
谢谢 hjs_1961,我现在就上街去寻找.....................

网友:
这种铜箔带本来是做屏蔽用的,也可以做装饰用

网友:
最好和同样大小的粗漆包线的线圈比较一下、看看谁的收听效果好?

网友:
33米才十几元钱,价钱真便宜。这种铜箔我们这里是用来补铝、搪瓷碗和盆(就因为它一面有不干胶)。

网友:
原来铜箔指的是这个丫…………

网友:
它与介质的接触面积也大呀!Q值何以提高的?

网友B:
.
楼主的线圈绕成两层,好象犯了线圈的“大忌”......

如果绕成单层,并尽量使线圈的 直径:高=2.46:1 效果应该还要好......

网友:
.
........我一定要买到它.......

这可能是一种绕线圈的顶级材料之一..............................

我计算过,表面积它相当于144股乘0.04mm的李兹线.........(我的天老爷啊!这可都是完全暴露的表面啊!)

由于薄(0.05mm),涡流损耗也小..............

圈与圈之间的正对面积却比李兹线要小得多(因厚度仅仅只有0.05mm),这对减小分布电容十分有利......

至于它上面的附着物吗?......  李兹线不也是每根0.04mm的漆包线上都包裹着

漆皮吗?......

所以,我有一种万分兴奋的感觉:这可能是一种绕线圈的顶级材料之一.......

再次十二万分地感谢 hjs_1961同志.....................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有一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的感觉.............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楼主的线圈绕成两层,好象犯了线圈的“大忌”......

如果绕成单层,并尽量使线圈的 直径:高=2.46:1 效果应该还要好......

当初也想绕单层的了,可是绕了外层以后电感量不够,12.5匝才84uH,索性在里面再绕一层,9.5匝54uH,内外层正向串联204uH,反向串联60uH,电感量算是够了,毕竟搞这东西就是玩儿,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这个线圈的 直径:高=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