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对音质的影响(自己扫描)

楼主(2007-10-11):
找到一些以前的剪报文章,感觉还可以,扫描上传共享,希望论坛早有图区
如果感觉图文太小,可另存为到电脑中放大观看

网友:
这是纸上谈兵
我觉得,话筒、喇叭的巨大失真,早就淹没了这些影响

网友A:
朋友,自己扫描为什么不把分辨率弄高一点?至少1200X1600,俺都是发3200X2400的大图啊!
看起来不够清楚啊,才600X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自己扫描为什么不把分辨率弄高一点?至少1200X1600,俺都是发3200X2400的大图啊!
看起来不够清楚啊,才600X800。

用什么能压缩到论坛能上传还清晰呢

再试试

网友:
电容器对音质的影响是明显的,文章的观点有道理.当然,影响音质的因素很多,不仅仅是电容器.

网友(2016-06-19):
呔,竞然有你

网友:
器件性能对于电路性能产生影响是肯定的,电路性能的改变影响音质与听感这个也是不能否定的,问题是,什么东西都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用耳朵衡量,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这个本事,即使是专业人士,认知也是有限度的。

那些发烧的文章一部分是道听途说、一部分是片面理解,一部分是骗人的!

科技发展到今天,用科学的方法分析一台音响不是什么难事。当一些东西用精密仪器分析都要一丝不苟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凭借想象去解释!

一个优秀的电路,当然需要优秀的元件组成才有可能达到好的指标,这是起码的常识,但是并不意味你弄那么几个顶尖的元件,你就可以创造什么奇迹,恰恰相反,走入这种误区的发烧人士,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起码的就是对基础的东西知道的也不多!

实际的器件都不是理想的,就像一只电阻,寄生电感和电容会影响到高频的使用,但是在低频使用完全可以忽略,电容也是一样,其他的元件也是一样!如果你使用的元件完全能够满足电路的要求、满足工程上的要求,多数情况下就行了。音响也是这样,元件带来的副作用如果可以忽略的话,再去追求更高的指标,除了增加成本,对实用并不会有什么贡献!这是一个分界线,发烧人士多数是超越这个界去看问题,如果有钱或者自己愿意被忽悠的话,那个没有问题。如果去忽悠别人,特别是初学者,那就不该了!

我不反对人们深入的探讨,深入的研究一些东西,也许会有新的发现。实际电容的不理想制约了不同电容的使用场合,这个与其他实际元件一样,这是合格的设计人员完全懂得的起码知识,如果不加限制的、没有收敛性的夸大,那就是走火入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