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

楼主(2007-10-14):
考古

今天在跳蚤市场看到一台古董收音机。五个电子管都没有了,看样子是两级调整高频放大。没见过这种牌子,刻在电木面板上的名称被中间的刻度盘遮盖了一半,从缝隙里看,是 Mitchell Super Radio。好像是工厂的产品,可是工厂的产品大概不会把名字遮盖吧?

看见里面的三套线圈和可变电容,觉得买零件也不吃亏,就买回来了。希望能找到相配的电子管,让这古董再发出声音!

这古董的样子还不错,保存得很完整。机箱两边印有相同的图案。

三个刻度盘有减速传动机械。

左边是外接耳机插座。

中间两个是线绕电位器。

右边是电源开关,把插头往外拉,电源就接通。

五个四脚电子管都没有了。没有专用的管座(直接在绝缘板上打孔用铆钉固定管脚的金属夹子)。左边有外接喇叭插孔。后面一排接线柱,从左到右是:A (天线),G (地线),C-+90+135A-C++45B-A+

三个蛛网线圈插在一条电木棒上,可以稍微转动调节。

右边的栅极电容和电阻,现在难得一见。电阻中间还包着一块绝缘纸,以便把电阻从夹子上拔出来。

漂亮的蛛网线圈。外圈棕色的是初级线圈。

没有见过这种样子的可变电容器吧?动片几乎是圆形的。

底盘的零件和布线。

按照实物描绘了这台收音机的电路图:

这收音机的供电部分和我们常见的电路不同。

A 电: 5 V。两个高频放大管的灯丝共用一个电位器,检波、低频和功率放大管的灯丝共用另一个电位器,以增减灯丝电压的方法分别控制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音量。

B 电:
45 V:供检波管屏极。
90 V :
供两级高频放大和低频放大管屏极。
135 V:
供功率放大管屏极(也可以用 90 V,但 C 电应改为 - 4.5 V)。

C 电:- 9 V

电源开关接在 A+ B- 之间。

两级高频放大器的调谐电路和低频放大栅极电路接 A- C+ 端子。检波器的调谐电路接 A+ 端子。检波、低频和功率放大管灯丝的一端接地线。

前几天收到在 eBay 买的 5 UX-201A 电子管。卖家说明这些管子都经过测试,但我发现摇动其中两只的时候听到管子里面有声音,似乎有些东西脱落了。今天还是决定试机。

这古董机需要甲、乙、丙三种电池。我没有适当的电池,只好利用现有的几个 0 - 15 V0 - 45 V 和 0 - 60 V整流电源。把 0 - 15 V 电源调整到 5 V 供灯丝,0 - 45 V 电源供检波管屏极高压,0 - 60V 电源调整到 45 V,再把两个 45 V 电源串联成 90 V 供其他 4 个电子管的屏极高压。另外用一个 7 V 的蓄电池供应功率放大管的栅负压。

测量过电子管座的灯丝电压没有问题之后,在收音机的耳机插座接入听矿石机的输出变压器和 Sound Powered 耳机。为了稳当一点,把天线接到电子管 V2 的屏极,只插上电子管 V3 V4,也就是先试检波和低频放大极。

接通电源,耳机里马上发出吵耳的广播声!转动检波级的调谐电容器就可以收到几个电台。调整灯丝电位器可以控制音量。因为滤波不完善交流声比较大,以后还得想办法解决。

把天线改接到电子管 V1 的屏极,插入电子管 V2 再开机。调整第二级高放的调谐电容器到大致相同的读数,选择性提高了,少了一些混台现象。

把天线改接到第一级高放的天线接线柱,插入电子管 V1 再开机。调整第一级高放的调谐电容器,选择性更尖锐了,失谐的时候声音变得很小。把天线改成约两公尺的拖线,灵敏度仍然很高。三个调谐电路基本同步,刻度盘相差只有百分之二、三。

把输出变压器接到扬声器插座,输出端接入我听矿石机的大号筒喇叭。插入功率放大管 V5 再开机。喇叭传出的音量很大,出乎意料之外!

虽然检波级并没有再生电路,但是我发现调整的时候有再生振荡的啸叫声,需要调整 V1 V2 的灯丝电位器降低高频放大的灵敏度消除振荡。

五个电子管全部用 UX-201A。这些老管子灯丝很亮。功率放大管没有用到 135V 屏压,只是和其他电子管共用 90 V 电源。80 多岁的老收音机试机出乎意料的顺利。等有空改进电源滤波尽量降低交流声,相信音质将会大为改善,然后再看看能收到多少电台。

今天分别在 45 V 和 90 V 乙电输出的接头上并联两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之后,交流声降低很多。在 5 V 甲电输出接头上并联
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则没有明显效果。

网友:
漂亮!看样子是1923年到1930年间的产品(瞎猜的)

网友A:
回麦先生,看请了,是工厂产的.用管应是4个01,一个00.象是1923-24年的产品.不可能是226,30等.非00/01管莫属.等我找个类似的图.

网友:
麦先生和这几个照片对比一下.

网友B:
阿 阿……依稀有些仿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 阿……依稀有些仿佛!

那两年出的电路都差不多,25年就开始把三个单连用铁片联起来了.

网友:
啊剧毒的机器呀

网友:
又见古董!

网友:
应该还好一点!

度盘带缓旋装置的收音机实在不多见!

网友:
老古董啊。
那时收台调节也需要有一定的技术。

网友:
外壳不好看,里面的漂亮

网友:
好古董!替大陆古董迷买几台吧?

网友:
尽是有福之人!!!

网友C:
保存的真够新的!!!只是没有了原状管子了 那管子也不好找一定

网友:
为了老爷电子管、肯定得昼思夜想、夜不能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是啊,手忙脚乱的.三个旋钮要同步调,只有两只手,这时就想到了人为何不长一条尾巴出来,也许能帮帮忙.
.

网友:
好!毒!  得宝,

网友:
哈哈还是真的大开眼界啊好东东!!!

网友:
好简洁的电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1930年以前的收音机大都用外接的喇叭.30年以后才合为一体.

网友:
这才叫古董!!!

网友:
瞧瞧,瞧瞧,那时可变电容的工艺!惊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存的真够新的!!!只是没有了原状管子了 那管子也不好找一定

原来是看中了三个调谐电路的可变电容器和线圈,才把这古董机捡回来的。但是细心看过里外的状况之后,却勾起我要它复原发出声音,双手使三个调谐旋钮同步的冲动。套个流行的譬喻:又中毒了!

在网上搜索一下,发现电子管 UX-201A 和 UX-200A 并不是那么难找到,价钱也还可以接受。UX-201A 正在等机会买便宜一点的。

UX-200A 已经买到了,还是有说明书的原装货。请看照片:

今天收到这个电子管。买的时候以为是 UX-200A。到手才知道是更古老的 UX-200,灯丝电流是 UX-200A 的 4 倍,屏极电压却只需 45 V 的一半。

网友:
回复 网友F:

让老机发声是很有趣的.snga版主也在努力让他的AK20发声.

网友:
玩命狂顶,看看下面是什么……

顺便:2701到了,周末折腾包装!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有劳练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麦先生,看请了,是工厂产的.用管应是4个01,一个00.象是1923-24年的产品.不可能是226,30等.非00/01管莫属.等我找个类似的图.

请教乐兄:

我看了一下特性表,UX-200A 的屏极电压是 45 V。UX-201A 的屏极电压是 135 V。那一种管子用在低频功率放大比较合适?

网友A:
回麦先生,200是检波管.用201做功率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麦先生,200是检波管.用201做功率放大.

因此我应该用 4 只 UX-200A 做高放、检波和低放,用 1 只 UX-201A 做功率放大,对吗?

我正在把这台 5 灯机的电路图画出来。画好了再给你看。

网友:
回麦先生,是用一只00做检波,其余都用01.

网友:
用00检波时,屏压25V就够了.其它电压不变.

楼主:
今天按照实物描绘了这台收音机的电路图。请看第 1 帖。

谢谢乐兄提供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看中了三个调谐电路的可变电容器和线圈,才把这古董机捡回来的。但是细心看过里外的状况之后,却勾起我要它复原发出声音,双手使三个调谐旋钮同步的冲动。套个流行的譬喻:又中毒了!

在网上搜索 ...

傻呼呼的小声问一下啊.这灯泡里面难道就没有消气剂?咋看不到捏.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以前定购 UX-200 电子管的时候,有一个漏气的,管壁里面变成了粉红色。据说这种早期的电子管是充惰性气体的。不知道 UX-200A 是否也充气(这事应该请教清蒸冰棍和乐天派版主了)。

网友:
据我所知,这种200是充有惰性气体的。可以在早期的RCA手册上面查到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麦先生,看到一楼的图了,是23,24年很多其他机器都用的"标准"图.其实现在把您手头的00插在V3上就能响了.如果有两个00,插一个在V4上(屏压45-90V)就能直接用耳机听.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ASK兄,如MIKE兄所言,00是充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是可以先试一部分电路。让我把电源准备好。

网友:
回复 网友K:

一组5V,另一组几十V就行.

楼主:
5 只 UX-201A 即将到手。复古有望了!

网友:
如果五只01都好的话,00就不用了.

网友:
大开眼界,谢谢麦兄! 期待复古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