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做了一个用9014的硅管单管机。

楼主(2007-10-15):
本来我已有一个的,如图:

但本月初被网友“打劫”走了,不仅如此,全部8个DIY的直放机都被要走了,怎么办呢,晶体管爱好者是不能容忍没有直放机的,只好再做吧,今天就先做了这个硅管的单管机:

PCB底面的连线很简洁:

很顺利,一次就装响了,收台很多,试听的效果令人满意,所选9014的放大系数是481倍的,没采用再生了,强台的声音震耳,要调整磁棒的方向,才能安心收听。

电路图:

原PCB图:

我设计的PCB图:

网友:
很好,用耳机听放大倍数大的管子的确效果很好,原来以为容易自激,其实不然.......

网友:
哇! 看的我也想自己动手做一个啊!!!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的支持!!

网友:
坚决支持自己DIY.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声音太大加个音量电位器吧。

网友:
做得很好!

网友:
白瞎一块电路板,如果用普通木板,你可以省下几元钱!!!

网友:
好!准备材料做一台。

好!准备材料做一台。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的热情鼓励!

网友:
精神可嘉,对年轻人来说尤其难能可贵!

网友:
经典的单管收音机...回忆的制作...支持...!

楼主:
应网友的要求,上一张标示了元件代号或数值的PCB图:

楼主:
此电路与锗管的经典电路相比,有如下两个亮点:

1:当然就是采用了硅管,而且是很高放大系数的管子(因此,取消了再生电路,否则,易自激)。

2:这是最重要的,就是C4和R1构成的工作点适配电路,它们并联后串入检波回路,使两个2AP9串联后的钳位电压得到缓冲(适配),因而不至于影响三极管的B-E结电压,换言之,串联的二极管不会对三极管的工作点造成影响,如此相对独立的工作环境,能使三极管和二极管分别工作在最佳状态中。

网友A:
做的真漂亮,特别是那个高频阻流圈,是自制的还是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漂亮,特别是那个高频阻流圈,是自制的还是成品?

多谢老兄表扬!
高频阻流圈是成品的色环电感,3.1毫亨/1瓦,在电子市场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个2AP9可以用硅三极管的一个结代替效果更好,书里资料介绍的

是,书上有此说法,在没有C4,R1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解释一下L3的作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L3的作用是再生呀

网友E:
据说硅管机的偏置电源要加稳压,不然电池电压稍许低落就会显著影响收听效果.我没试过,不知楼主是否关注过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硅管机的偏置电源要加稳压,不然电池电压稍许低落就会显著影响收听效果.我没试过,不知楼主是否关注过这一点?

有关注的,可以用NI-MH电池,它的电压变化很小。

网友F:
别的好说,就是色环电感不好找,请问能否自制或用别的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的好说,就是色环电感不好找,请问能否自制或用别的代替?

可以的,坏的电脑开关电源里有“工”字型的两脚磁芯,找6×8mm的磁芯,用0.08的漆包线绕300匝,电感量大约就是2.5mH。

网友:
看过了就要顶

楼主:
继续玩,今天试着给这单管机接了一个大音箱,出乎意料的是,居然可以使喇叭发声,音质还不错呢,白天在6米之外能轻松听得清楚,3米外可以边上网边收听,无需特别集中精力听,难得、难得。

承担阻抗变换的,是一个袖珍机的输出变压器,喇叭:6.5寸,4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你这个“袖珍机的阻抗转换变压器”是从什么地方拆的?什么参数?

就是那种可以放入上衣口袋的袖珍机,过去很多的,比如说,咏梅牌、宝石花牌或者红灯牌等等,很多很多的,拆坏机的输出变压器即可。

网友:
输出变压器:
一般带8欧姆喇叭的电器上常见
比如:普通中波段收音机(要分立元件的,十元左右的价格)\电话机(带喇叭的振铃电路的输出)

网友(2007-11-22):
不错!有空我也作一台

网友:
LZ用的是双鹿电池  莫非是江浙人士?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也做过很多次.

.这个电路我也做过很多次.9014这管子很好用,放大倍数高,音量很大,一点不自激.效果很不错

网友(2007-12-26):
看的我也想自己动手做一个啊!!!

网友:
准备材料,做一架铆钉板,空气连,草帽管的单管机。好好过把瘾。

网友:
我用8050做过
效果比用9014的好!
8050 250倍
9014 150倍(实测)

网友:
好手艺,也准备材料自己作一个

网友:
请问各位朋友:用3AK型号的管子可以做吗?

请问各位朋友:用3AK型号的管子可以做吗?

网友:
:亲自试一试是最好不过了,一定会有一个惊喜啊的..... !

网友H(2008-01-25):
菜鸟严重请教?

今天严格按照这个图也做了这个机器,但满频率都是"呜.呜."的嘘叫, 调再生电容也没有用,把偏流调小到0.3MA时,嘘声可以在部分频率上停止,勉强可以收到强台,但灵敏度低,声音也比较小.
另外,耳机并连的那个1000P电容,如果连上声音更小(嘘叫也同时减小)
我应该如何检查或者调整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见紫色纱包线得就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严格按照这个图也做了这个机器,但满频率都是"呜.呜."的嘘叫, 调再生电容也没有用,把偏流调小到0.3MA时,嘘声可以在部分频率上停止,勉强可以收到强台,但灵敏度低,声音也比较小.
另外,耳机并连的那个1000P电容 ...

估计您是按照原版的PCB图做的,那图中,高阻圈(GZQ)距离磁棒太近了,容易自激,另外,由于如今的硅管放大系数高,建议取消容易自激的再生电路。
艾克斯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I:

谢谢您的热情指导!
已经基本搞好,已经将扼流圈移到可变下面,因为我是按(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上的资料制作失败后改用您的图,原来的3AG1放大倍数太低,所以没有成功,故扼流圈位置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使用9014,可能管子也有问题,倍数仅只有100倍左右,现在已经加了再生5圈。
嘘叫的原因应该是我的天线线圈绕的不匹配,引线过长,偏流/再生也不对而造成,需要非常仔细的一点一点调,很容易过头。
为了提高音量,我在它后面加了个3AX31C,现在真正是声音非常响亮啦
改天可能还要加2个1N4148和100u的大电解,看看能不能在提高一定稳定性

网友:
请看图,欢迎排砖

没有按原图,因为要凑原来的板子和已经安装好的可变和机壳,所以比较乱.

网友:
谢谢您的指导和鼓励,和您的差远了!

因为要凑原来单管机的板和已经开好可变电容孔的外壳,所以非常的乱,基本上是怎么能装上就怎么连,在各方面考虑的不周全,幸好MW的频率不高,效果还是可以的,原计划用5号电池也不得不用7号的,今后有时间再找这个壳子,重新装一个吧!

网友J:
我把前几天装的单管机按楼主的图改成9014管子,不行,啸叫严重,后来换成3DG201,试了放大倍数分别为80,120,200的,都正常。200的灵敏度高。用的200mm的磁棒,没用再生电路。9014管子是低频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把前几天装的单管机按楼主的图改成9014管子,不行,啸叫严重,后来换成3DG201,试了放大倍数分别为80,120,200的,都正常。200的灵敏度高。用的200mm的磁棒,没用再生电路。9014管子是低频管吗?

9014是低噪音前置低放管,尽管如此,它的ft也超过50兆,比3AG1还高,估计啸叫的原因是:三极管的工作点太高,应把静态电流设置小点;高阻圈太接近磁棒天线了,我因此另行设计了PCB,把高阻圈搬远了;注意是否有其它的寄生耦合;另外:电路图里那个1000P的电容不能省略。

网友:
高阻圈我用的是一个中周初级线圈代用的,因有铁壳屏蔽不该有寄生耦合,1000P的电容我没用,啸叫时我把它搭上了反而严重了。静态电流我反复调了对啸叫没有用,静态电流设置小点音量,灵敏度都下降,最后我定在1.2ma。

网友:
对了,我的9014管子放大倍数很大,在200以上,万用表量程到头了。

网友:
看了高手们的大作,发现一个现象:都在用万用板。看来三氯化铁是不太需要了。

网友K(2008-03-21):
我用中周代高枙圈,声音贼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中周代高枙圈,声音贼小

中周的电感量最大才0.160mh,真的太小了,另外:耳机的阻抗也很关键,不能太小或太大了,推荐300欧姆至800欧姆。

网友(2008-04-27):
建议老大用铁壳管3DG6,不喜欢塑封的.

网友:
9014很好用,我用1.5V电压,偏流电阻220K灵敏度高,110K声音大,其实单管机只要偏流电阻上电压为供电电压一半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L:
9018 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9018 会更好~~~~~~~~~~~~

9018是超高频管,用在FM波段不错,但它的放大系数一般不超过100,比9014小很多,用在简单收音机里则显得增益不足。

网友M:
楼主你好,俺是一个初级菜鸟,你做的9014单管机中,那个兰色的方型元件(磁棒附近)叫什么名字,什么型号,哪里能买到?
另外,磁棒天线有没有特殊要求呢?比如磁棒的长度。 能买到现成的天线吗?
嘿嘿,还有,就是你照片中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俺是一个初级菜鸟,你做的9014单管机中,那个兰色的方型元件(磁棒附近)叫什么名字,什么型号,哪里能买到?
另外,磁棒天线有没有特殊要求呢?比如磁棒的长度。 能买到现成的天线吗?
嘿嘿,还有,就是 ...

兰色元件是精密可调电阻,100K的阻值,电子市场有售。
磁棒是10×80mm的中波磁棒,普通的,没有特殊要求。
天线一般要自己绕制,当然,买成品更好,但比较难找到成品。
那书的名字:《少年晶体管收音机》,是老书。

以上供参考。

网友(2008-06-17):
这样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
做的漂亮我也顶.......

网友(2008-10-13):
做的挺好看

楼主(2008-11-17):
多谢楼上各兄弟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
练它一把又何妨!

网友:
求9014两管机电路图

那位师父给发一张9014两管机的图;谢谢

网友(2008-12-30):
回复 网友N:

应该是静态工作点的考虑,当然如果那两个检波二极管是硅管的话也能保证

网友:
顶!
问一下,检波二极管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O:

是你!!!

网友:
支持diy赞一个

做的好

网友(2009-03-21):
自己仿一个

网友:
顶一个,支持一下
调点小毛病--------------磁棒塑料卡子应两头一头一个。

网友:
俺可没这么好的板子,只得用一个节能灯尸体里的废板子来改~~~

网友:
这个帖子生命力这么强,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