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 天线的制作

楼主(2007-10-19):
本人有收音头一台,可是没有AM的 天线,所以无法收听AM的电台。现想自制一架,请教各位如何制作,需要些什么配料?
我看网上也有卖的,很简单,只是一个骨架上绕了些线圈而已,这样能行吗?
多谢了啊 !

网友:
成品收音机头AM中波配方框型天线,边长大约15-20CM。自己用,在天线插孔上(或接线柱)插个几米长的软线就能收音,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机一般都是这么使用的。如故要做效率高的中波接收天线,个头要很大。

网友A:
澄清一个概念:AM和FM是指机器的工作模式,实际并非波段概念,AM是调幅模式,FM是调频模式。AM模式下,一般收音机分长波(LW)、中波(MW)、短波(SW)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澄清一个概念:AM和FM是指机器的工作模式,实际并非波段概念,AM是调幅模式,FM是调频模式。AM模式下,一般收音机分长波(LW)、中波(MW)、短波(SW)波段。

是中波mw波段,请问该如何制作天线?

网友:
中波天线简单做法,用多股软塑料电线从窗口拉到房顶,水平再拉20---30米就可以了.顶端用防水胶带包好.
这个方法最简单,效果不错.

网友:
5楼的做法简单,效果也不错。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直接使用过去那种长无绳电话的天线,将其架高至少离房顶3米以上,注意防雷。将馈线接到你的收音机上,最好给收音机接地线(接暖气管就行),因为是接收,所以可不考虑波长谐振匹配的问题。实际证明此天线无方向性,抗干扰性能好,接收效果当然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似乎有些明白,可是我那个收音头有2个天线接线柱,收音头内也没有中波用的磁棒,用一条线接在其中的一根接线柱没能收到电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要把一根线绕成环型,然后线的2头分别接在2个接线柱上呢?

网友(2007-11-24):
那个碳纤维鱼竿,把天线当鱼线接上就ok,拉长鱼竿。。。。。

网友(2016-04-11):
中波天线的制作

网友:
你的机器既然是“收音头”,必定有中波、短波,或许也有调频。凡是晶体管或是集成电路的收音头一般内部都有中波磁性天线(俗称磁棒),所以收听中波不需要什么天线,但如果收SW短波或是FM调频的却是要天线的,但收听SW或是FM也只要一截很短的天线就够了。据我估计可能是你的这个收音头的中波和短波部分即AM部分可能出了故障。你可以逐个检查电路,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