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P15代替6P14的实验

楼主(2007-10-28):
6P14是一种性能较优越的音频功率管,由于炒作,使他的价格比较高。6P15与6P14在结构上基本相似,阴极的面积都较大,阳极的结构都一样。在价格上,6P15只有6P14的1/4----1/5,如能用6P15代替6P14,在性能上又基本接近,这将是很多穷烧友不错的选择。下面将实验的情况加以说明,希望能对烧友们有帮助。
    实验设备:音频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数字万用表,自制的胆电路实验台。
    实验材料:胆管6P14,6P15,6N2,6N1,自制5W/5.2K输出牛,电阻、电容若干,惠威8寸喇叭书架音箱,6.6欧姆假负载。
    电路形式:两种管子都采用五级管接法,将管座的1、3、6脚连通,分别用6N1,6N2作前级放大,加环路负反馈,电源输出330V,输出牛初级275V,功率管帘栅电压256V。
    实验过程:按标准电路搭接好,先用6N2+6P14上机,接上假负载,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打开各电源。先测低端,输入30Hz正弦波,将音量开到最大,调整6P14阴极电阻同时增大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当输出增加到0.85V时,阴极电阻调到136欧姆时,无明显失真,输出幅度最大,这是的输出功率,通过计算可达3.6W,整个频段(30Hz---18KHz)比较均匀,相差不大,20KHz有明显衰减,听音效果也不错。
   将6P14拔下换上6P15,6N2不动,重复上面的过程,结果发现什么都不用动,连输出的情况都基本一样,只是输出功率稍稍的低了一点点(0.1W多一点)。开始以为可能这支管子是偶然的现象,但,换了多支管子情况基本一样,听音效果与6P14相似。后将6N2换成6N1,感觉音质有所不同,6N1显得声音太厚,有点腻,相比之下6N2的声音要好些。
    结论:通过试验,6P15可以代替6P14。由于我的实验比较简单,设备比较简陋,有很多细节指标无法测试,但,对于我们普通发烧友来说,追求的一个是失真,一个是音效,能做到这两点我认为是可以代用的。代用时要注意一点,一定要将6P15的帘栅极电压控制在250V左右,不能超过260V,切记。

不全面,有问题  大家给砖,如太多了 我搬回去盖房子

网友:
说说我的实验

我在旧机底版上焊了一个6N2+6P15, 觉得声音比6P1还好听. 输出功率有2W,6P15阳极电压300V,帘栅极电压150V,阴极电阻75欧(电流30MA左右),输出变压器就用6P1的,次级4欧改接了8欧的喇叭,这样初级阻抗有10K,这是6P15的标准负载阻抗.
下一步准备用二只6P15 装一台小功放,用一只高压70MA 的变压器就够了.6P15真是好管子!!!

网友:
刘老师,你从安徽刘老板进的6P15T和以前进的6P15J音质怎样?有区别吗?说说。

网友:
无论6P14还是6P15,尽管它们的外观相似,但作为原设计,用途是不同的,
6P15不是不可以代替6P14,在电子管稀缺的年代,很多的爱好者就这样作,
由于6P15的内阻、跨导都比6P14高,这样会造成与6P14的工作状态不一样,当用6P15顶替6P14时,管子发热明显比6P14大,当廉栅电压达到250V时,6P15容易产生高频自激。
要想真正用好6P15,感觉这种直接的拔插、套用是不妥的,还是专门为6P15量身定做比较好。
另外有人讲到6P14,与6P1相比,往往就大谈音色如何,其实两种管子的音色趋向不同,就像吃多了萝卜,再吃吃大白菜,大白菜也不一定比萝卜好多少
6P1与6V6一样特耐用,这是公认的,6P14容易衰老也是不争的事实。

网友:
6P15代换6P14完全行,我在SRPP功放电路中应用多次.我现在的SRPP功放上用的还是6P15.这些话还是要元老和版主讲,但还是不要炒得太凶了,免得6P15涨得太高.

网友A:
进修兄:6P14和6P15三极管接法试过吗?这种接法6P15得到的屏流比6P14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修兄:6P14和6P15三极管接法试过吗?这种接法6P15得到的屏流比6P14大.

岁月留声机老兄说得很对,所以要控制15的帘栅极电压。三级管接法也试过,输出功率太小了,只有1瓦多没采用。

网友A:
进修兄:我爱用6P15是1:以前装电视有剩余.2:现在6P15也不贵.3:6P15是宽带电压放大管(视放).4:6P15的工作调好了并不比6P14差(应要好些).
        现在有很多管子炒得很高,板主可多介绍些廉价管的代换和应用.6P12和6P13也价很低.发二图,斑主有什么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修兄:我爱用6P15是1:以前装电视有剩余.2:现在6P15也不贵.3:6P15是宽带电压放大管(视放).4:6P15的工作调好了并不比6P14差(应要好些).
        现在有很多管子炒得很高,板主可多介绍些廉价管的代换和应用.6P12和6P1 ...

哈哈哈

使用冷門的管子是我的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修兄:我爱用6P15是1:以前装电视有剩余.2:现在6P15也不贵.3:6P15是宽带电压放大管(视放).4:6P15的工作调好了并不比6P14差(应要好些).
        现在有很多管子炒得很高,板主可多介绍些廉价管的代换和应用.6P12和6P1 ...

网友:
典型技术帖,谢谢进修兄的工作!加入精华.

楼主:
谢乐兄的肯定和支持。
回儋耳兄,6P15T试过,没什么大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6P14比6P15唯一的缺点就是内阻高,其他的性能都很不错。

标准接法6P15的内阻的确比6P14大的多.

网友C:
这样的试验并不全面,从手册上查两管的参数和曲线也都不尽相同,应用方面也不同,如果用于音频放大应该是可以代替的,如用于视频输出呢,6P14可以代替15吗?
另外两管的内阻和阴极电阻也不同,代替时也应该考虑在内!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多东西都不是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试验并不全面,从手册上查两管的参数和曲线也都不尽相同,应用方面也不同,如果用于音频放大应该是可以代替的,如用于视频输出呢,6P14可以代替15吗?
另外两管的内阻和阴极电阻也不同,代替时也应该考 ...

一般都是以高的参数向低参数将就,14的阳压为250V,15可达300V,300伏用在250伏时绝对没问题,而250伏非要用在300伏上就勉为其难了。关于管子内阻的问题,它与其他的因素有什么关系我还不大清楚,但我觉得阳极电流能调上来,他的内阻可能会减小,所以将它的帘栅极电压有150伏提高到250伏左右,他的电流也会由30mA提高到40---50mA,这样就有可能与14接近了,当然,各种管子都有自己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不可能使代用关完全工作在最佳状态(而且代用管的最佳状态不一定是我们所需要的),能做到接近就很不错了。个人观点,不对还请大侠指正。

楼主:
输出阻抗与管压降是两回事,从输出特性曲线上来看,五级管接法,阳极电流的大小对管压降的影响比三级管接法的影响要小得多,但三级管的输出阻抗要比五级管的小,这是公认的,所以输出阻抗与管压降不是一回事。
    20、21楼两位老兄说得有些道理,但是,正如17楼老兄说的,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一件事情的发生是有他一定的范围和条件的,我们这件事的范围是广大的工薪层音响爱好者,条件就是在性能上基本接近6P14,实践证明,在同一电路上相同的负载,两只管子的输出波形、频响、输出功率基本上是一样的,记得有些贴中很多朋友都说6P15的音质不错,说明它是一只物美价廉的好管,应当开发利用。

网友:
三极管接法时6P15输出电流比6P14要大。我在实际应用分别用15和14在SRPP功放电路上试过(阴极电阻100欧),除进修兄所言15比14输出略小0.1W外,其它指标与14相当甚至更优。

网友A(2008-08-24):
6P15在五极管接法时不如6P14,
优势是在UL和三极管接法(a+g2+g3)、(a+g2、k+g3),比6P14输出功率还大,声音是同样的靓,价格也低。
同样的管还有6P9P,但须注意,该管g3与屏蔽层相连,不能接屏极!

网友:
胆艺轩有一达人,玩尽了6P9P(与6P15相似),是该论坛几年以来不错的牛文.想玩6P15的朋友不妨借鉴一下.

网友E:
6p15。6p14管脚一样吗,能直接调换吗

网友:
我曾经用6P15替代GY275广播扩音机上的末前级推动管6P14,用了差不多半年,功率、音质像没有大的区别。

网友(2013-12-12):
引用 网友A:
6P15在五极管接法时不如6P14,
优势是在UL和三极管接法(a+g2+g3)、(a+g2、k+g3),比6P14输出功率还大, ...

可以直接用玻璃壳的,我几年前看错价格了。5元一只以为很便宜就买了一箱子玻璃壳的6P9P。回家网上一搜网上才卖3元一只。

网友:
感觉好就选用吧,14有些性能是用不着的

网友(2023-05-24):
好文章啊,我也去研究一下,手里有一套电子管功放一直没时间摆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6p15。6p14管脚一样吗,能直接调换吗

是可以直接换的,那一 年,那一年的一段时间24小时几乎都在放AI乐,单位上的144突然不响了,维修的事自然落到我身上,而且是zheng治任务,情急中把当时准备装电视机的P15直接挿上,好了,还给戴了一顶高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6p15。6p14管脚一样吗,能直接调换吗

可以直接代换,6P15代换6P14时电源功耗有增加,注意电源变压器功率,(就是监控一下电源变压器温升)我亲身体验了。

网友(2024-01-15):
用白版三极管接法的电路图测试了一下 14 15 没啥太大区别!可能是我技术不太行!!

网友:
学习了,有不少6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