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做,如有用处请下载附件,多加指点!!

楼主(2007-11-06):
小弟新做,如有用处请下载附件,多加指点!!

点阵

点阵

电路图,程序。

网友:
商榷....

灯是点亮了,但电路设计有些问题。
1、两种三极管的位置放反了,现在是射随的接法,加在LED两端的电压不是靠逻辑,而是靠两块IC的输出电平来控制的,无法保证亮度均一。
2、电源只有200mA的容量太小,就算两块集成骗子不吃电,全给LED点灯;就算每个LED点亮时只需2mA的平均电流,如果有个字或图形需有一半LED来显示,那么整鸡就得消耗512mA,怎么供得起?还没算全点亮的情景呢。
3、CPU的复位脚用的电容比脚大,不易放电,建议并个二极管到地,作为关机时泻放电荷用,否则关机瞬间如Vcc下降太快,则CPU的复位端会被加上负电压。

网友:
好东西哦. 请介绍那个"字代码生成器"哪可以下载, 没事时我也仿一个玩玩. 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好东东,同求[汉字代码生成器]

楼主:
代码生成器这个可以在网上找到

网友:
家里有,等晚上回家找找看。

网友:
找到了两个小一点的,还有几个较大的,没有发上来

网友A:
1.rar已下载收藏. 感谢nnn26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1.rar已下载收藏. 感谢nnn2688.

不必客气,个人感觉字库1这个软件比其它的都好用,而且体积小,我这个字模就是用这个软件提取的,用的不是标准电路接法。

网友(2012-07-29):
非常感谢nnn2688 小弟正在加油

网友:
谢谢楼主!在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