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理了一台上海牌144电子管收音机,乐在打理的过程中。

楼主(2007-11-06):
我打理了一台上海牌144电子管收音机,乐在打理的过程中。 上海牌144电子管收音机模样好看,声音好听。本人几天前在广坛购入一台需修理的144电子管收音机。现把照片拍下来,与想看的朋友共享。

网友:
非常好。图片清楚,介绍仔细。楼主是一个很有心的人。赞!

楼主:

我打理了一台上海牌144电子管收音机,乐在打理的过程中。
T01
  上海牌144电子管收音机模样好看,声音好听。本人几天前在广坛购入一台需修理的144电子管收音机。现把照片拍下来,与想看的朋友共享。

T02
割断了捆得紧紧的白色包装带,打开纸壳箱,掀起盖在上面的三夹板,恩,包装很好。
T03
卖主王先生的包装工夫很到位,厚纸壳箱内垫了软软的发泡塑料,收音机还套上塑料袋,防止运输中机壳磨坏,为买主着想。
T04
我最担心的是收音机的玻璃刻度盘,碎了不太好配。打开包装,只见收音机壳顶上有一条白色的泡沫塑料包着的东西,,牢牢的粘在上面,拆开来,果然是它。完好无损,很漂亮,我很高兴。
     玻璃刻度盘在运输中损坏时有发生,感谢卖主包装得法。不亏是老手啊。
T05
拆去塑料袋,细看外壳,除了旧痕迹没有新的擦伤。机壳内的空余处塞满了填充物,收音机旋钮也包好了在里面。
T06
收音机插上电源,不亮,无声音。这买前就知道的,还知道有个键要小打理。
  “标 题:出上广电144   品相好   内外新  无磕碰    不响  有个健需小打理   380到付 (195字)    发信人:诚信568”
栏目上就这么写的,我与卖主商量,便宜了几十元,购得此收音机。我接着旋下收音机芯与外壳的螺栓,拆下“猫眼”,拆下音调板,小心取出机芯,有个键一拿就下来了。用胶粘过,对照几个好的键,发现这个坏键前端还缺了一段。还少了一个起压缩作用的弹簧。再看看机芯,擦过的地方很新,没擦的地方积满了灰尘。导线上,拉线上挂满了灰尘,手指一弹,直呛鼻子。看来有年头没清洁了。
T07
我用吸尘器吸去浮尘,再用排笔沾上水慢慢清洁。清洁完后发觉机芯很新啊。音调旋钮里面的机构看得清清楚楚,原来音调旋钮里面的线是这样拉的。
T08
短波微调里面的机构也看得清清楚楚。是调电感线圈的,不是调电容的。转动短波微调旋钮时,也带动上面的中波磁棒一起动。设计得巧妙啊。
T09
机芯上方的中波磁棒转动机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利用一个旋钮带动两个机构,旋钮一动,中波磁棒转动,下面的短波微调也在拉动,利用波段键选择作用。巧妙的设计。
T10
我把机芯立起来,密密麻麻的零件上也都是灰尘,用排笔扫了扫,零件还蛮新的。
T11
左上方就是短波微调与中波磁棒的连动机构。左下方有一个电子管6U1的管座,把它们都清洁干净了。
T12
最下面是电源变压器,右面是电子管座及其阻容组合,左面是波段键板,波段键板框下边外贴一个拨动的电源通断开关。
T13
中间部位主要是中短波键板,有许多镀银触点,年头长了,
都发黑氧化了,都需要清洁上油的。
T14
清洁完机芯,开始检修。开机灯不亮,先查电源。检查电源插头是好的,拔开保险合,取出保险管,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发现不通导。保险管坏了。找了个1 A的保险管换上。保险合内镀银触点也清洁了一下。插上电,按下开关键,还是无动静。看来电源通断开关也要查一查。
T15
经过检测电源通断开关果然有问题,年头长了,接触不良,先清洁上油,滴进几滴缝纫机油,来回板动几次,再测量,通了。如果再不通,就要换了。
T16
再插上电源,按下开关键,电子管灯丝都亮了,电源部分没外眼问题了。要不然还要检修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次级。
按下中波键,转动音量电位器与可变电容器,播音员声音出来了。油亮亮的声音,好听。音质胜于家里的上海飞乐266-TH电子管收音机。收音部分是好的。要不然还要从后级到前级逐级检修。
两个6V0.3A的指示灯不亮,找了两个耐压高点的换上了,省得老烧坏。
接下来就是修理短波键。
T17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一个好的键,但哪里有啊?我与卖主联系过,答应以后想办法。眼下先修理,能用就行,等以后配到了好的再换上。
仔细观察了断键与好键,在断口处用硬纸做了个模型,把它用透明不粘胶纸贴在断口处,放进铁架里,边改边放。无误后找了块约0.5mm厚的小铝皮,把纸模型展开,贴在铝皮上,照样画好,再剪好铝皮,照样折好,一个铝皮模型就做好了。把铝皮模型用锣栓固定在断键上就好了。再找一段小弹簧装上。使用效果与好键一样。大功告成,心中大喜。
T18
图的左上角就是修理好了的短波按键,剩下就是安装了。清洁一下键板各触点,涂上一点缝纫机油,来回推拉几次,接触不好的地方小修一下。
T19
把机芯水平放置,用干的毛笔仔细轻刷各个线圈及其周围,别把细如发丝的导线弄断了。用排笔把其他地方也清洁一遍。
T20
用全新的电子管 6E1换下已老化的“猫眼”。
T21
装上白色的塑料面板,装上红色的指针,调节好指针范围。
T22
检修后的机芯显得很新。
T23
把低,中,高,调音板上的灰尘也擦擦,触点上点缝纫机油,接触不良的地方再小修一下。
T24
调音板的背面也如此处理。
T25
检修,清洁完毕的机器要开始总装了。
T26
把擦干净的玻璃刻度盘小心套进橡皮套的凹槽内,可用小螺丝刀帮忙。
6E1电子管也装上护套。
T27
分别装上调音板,“猫眼”,机芯,拧上固定螺丝,装上后盖。总装完毕,可以用了。
T28
后板也很美观。
T29
新换的绿幽幽的6E1“猫眼”发出亮丽诱人的祖母绿色的光
T30
美丽的音调指示
T31
美丽的磁性天线指示
T32
美中不足,右边的按键有点脏,擦不掉了,有机会再换掉它。
T33
我打理了一台上海牌144电子管收音机,乐在打理的过程中。

网友:
佩服楼主,真是个有心人,高手!!

网友:
恭喜了。恭喜了

网友:
新得可怕,实话实说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祝贺!

网友:
我的144就没那么幸运了.

机箱四分五裂,还没时间粘呢,里面更没时间去检查,看贴有点信心,可惜度盘碎得难修复了......

网友(2009-02-03):
佩服!我的144还在路途中!正担心着呢!一定要好好学习tjn老师的经验!

佩服!我的144还在路途中!正担心着呢!一定要好好学习tjn老师的经验!

网友:
挖坟贴,关键一个地方(两个纸质电解电容没有换,100%干涸)没有换,噪声一定很大

网友:
看了眼馋,有机会也淘换一台玩一玩。

网友:
144曾今杀了一个……

网友:
嗨!我的144昨天运到。惨啊!机箱开裂脱落!低中高音钮断裂!保险丝转换钮也是坏的!

嗨!我的144昨天运到。惨啊!机箱开裂脱落!低,中,高音钮断裂!保险丝转换钮也是坏的!电眼不起作用!

网友:
楼上的慢慢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