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D110900MOSFET实验报告

楼主(2007-11-13):
得蚂蚁师付支持,同意寄ALD110900MOSFET,兴奋之余在模块未到之前做了实验,这个实验分二步走,第一步先完成了整机装配:电路图、环型线圈匀按MAK1939老师介绍的灵活仿制,线圈架用4分PVC管加二个4通制成,线圈4块支撑片是万用印刷扳除去铜箔制成,其中一块留下最外面的铜箔以接口用,线路中110900的栅极和源极之间加一个开关,要拿出摸块时先短路这二个极,FET的插口插座采用电脑9针的,目前市面上的插头插座都是铁皮的劣品,装好整机后定'中国之声'台进行测试,二极管、结型场效应管、绝缘栅场效应管,线圈及各管测试如图。
第二步便是ALD110900MOSFET上机比较
经第一步试验,这种线圈不用外按天地效果满意,等模块寄到会将试验结果向蚂蚁、MAK1939老师和同学们汇报     [注﹕测试点二楼阳台,离发射台约十多公里]

网友:
向矿石机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网友:
祝贺!
仿得不错,很有点古色古香的意思

网友:
祝贺祝贺

网友:
场效管的电流能比2ap9大这么多?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场校管?我想仿制一台
是不是也没有天地线?
能给出大线圈的具体参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大好多,即使是驻极体话筒中的结型FET也比2AP9大,这种线圈结构不错,谢谢各位同学支持,等ALD110900到了我会发比较结果的报告!

网友:
楼主,我是新手,想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场校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绝缘栅场管折自旧电视高频头中四个脚那种,线圈对角线55公分,初级用28股线绕16T,次级用0.46漆包线绕4T,注意线圈的同名端,绝缘栅管使用要注意防静电,一次便会成功,不需外接天地线,祝成功!

网友:
谢谢!!
没问题等我好消息

网友:
28股16T,我找不到多股的线是不是就要绕28*16=448T

网友:
太棒了!!!严重喜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绝不能这样算,您可以用多芯的塑料电线代之。

网友:
请教,做这种天线的四通到什么地方去买

网友:
见diy就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