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高频振荡器实验电路,可作为胆FM本振电路参考

楼主(2007-11-16):
一直以来,对胆FM感兴趣,就是没有动手,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步一个脚印,先从最难的入手--本机振荡电路。曾经实验几种不同的电路,就是效果不好或指标达不到要求而放弃了,经过再查阅相关资料,重新设计电路,进行安装、调试测试,结果还可以,现做简单介绍,可供DIY胆FM爱好者提供参考,仅供参考!!
  1、测试仪器较齐全:100M数字示波器(可看150M频率)、1G扫频仪、1G频谱分析仪
  2、振荡频率:比较稳定,调节两个可调电容,最小可调到70MHz,最大可调到115MHz,调节大可变电容频率差在22MHz左右,基本覆盖调频频率范围。
  3、目前只实验ECC85管子,6N3还没实验(以后再做实验),因为有ECC85管子(调频常用管之一)。
  4、目前还没有采用任何屏蔽措施。

网友:
好资料!!希望楼主抽空试验6N3,造福坛上的朋友!羡慕老兄的设备啊

网友:
不错的资料,可惜手上没有ECC85啊!
最好上实际制作图片和测试图片,让我等想做胆调频的菜鸟学习啊!

楼主:
哈哈,与ECC85参数相差不多的6N1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指标,就是振荡频率点不一样,可能是管子分布电容不同吧。6N3应该没有问题,毕竟6N3属于高频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等整机做出来后再上了,目前只是实验阶段。
另外,我买的ECC85只是12元一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你使用的可变双联是什么样的? 最好上张图片看看!
另外你在那买的ECC85  ,新的吗? 确实便宜啊!  羡慕!

楼主:
双联可变电容是从一台仪器上拆下来(可惜只有一台)容量做胆FM刚好,那小的可变电容也是拆机的,形状像电阻,中间带螺丝,可旋进旋出,容量可变。
ECC85是二手的,欧洲管,以前在材料网上买的。

网友C:
楼主的仪器借来用用呀。
请问:那个5T的线圈拉成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仪器借来用用呀。
请问:那个5T的线圈拉成多长?

关键的参数给漏了,补上:L(5T)的线圈拉长约11mm
仪器是单位的,用在科研上,刚好合用FM调试仪器,真好

网友:
雪中送炭,烦请楼主继续做6N3的试验。

网友C:
我用6N3试过了,好象不容易起振。

网友D:
楼主的实验是广大FM发烧友关心的,大家感谢您的劳动!特授以精华帖并置顶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6N3试过了,好象不容易起振。

试一下6N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实验是广大FM发烧友关心的,大家感谢您的劳动!特授以精华帖并置顶一段时间.

谢谢版主,整机正在设计中

网友:
我用6J3试过,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