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时间且有 ALD110800 & ALD110900模块的朋友试验试验

楼主(2007-11-17):
希望有时间且有 ALD110800 & ALD110900模块的朋友试验试验,探索探索,交流交流。

网友:
支持这一倡议,新型捡波器110900、110800以及各种场效应元件都值得一试,群策群力,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共同探讨,将会有新突破!

网友:
:手头正在抽时间忙活一台再生调频两管机,完了就搞ALD110800 的接收实验。

网友:
因为没钱我没法做

因为没钱我没法做,我正探索乍去买一些

网友:
请问此器件还能做什么其他用途吗?

网友:
似乎可以用来做个电路将单片硅光电池的0.5V电压升到可用的电压。

网友:
ALD110800 和 ALD100900 的用途

1. 很低电压的模拟和数字电路
2. 零电源失效安全电路
3. 备用电池电路和电源失效检测器
4. 低电压电平固定和零交叉检测器
5. 源输出与缓冲
6. 精密电流反射和电流源
7. 电容性探针和传感器界面
8. 电荷检测器和电荷积分器
9. 差动放大器输入级
10. 高端开关
11. 峰值检测器和电平变换器
12. 取样和保存
13. 电流倍增器
14. 模拟开关 / 倍增器
15. 电压比较仪和电平变换器

(没有专业辞典,翻译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2007-12-17):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麦的回答。再问一句:此器件用作收音机的高放级效果如何?此器件最高工作频率是多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ALD的产品说明里找不到您想要的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次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