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SP电容真厉害

楼主(2007-11-18):
老SP电容真厉害,100uF/350V充满电36小时放光,
而天和电容,20uF/300V充满电4分钟放光,差距太大了!!!!!!

网友A:
只能说明您的天和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明您的天和是坏的

我的天和电容每秒钟降低1伏,换用新SP(470uF/63V)也不极老SP.

网友B:
怎么个放法,并一只表上去吗,还是隔一段时间测一下电压?

网友:
用西電比較一下

网友C:
说说生产的年月。

网友:
dac兄,為何你有這麼多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放法,并一只表上去吗,还是隔一段时间测一下电压?

是隔一段时间测一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生产的年月。

我也想知道,改天上照片吧,大家帮助看看!!!!!

网友:
万用表是有内阻的,测电压能不下降?

网友D:
感觉不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真实。。。。。。。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我正在制作6P6单端,使用的是老sp的100UF+100UF/350V(高压)和新SP的470UF/63V(栅负压),
制作完电源后加电,想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然后断开电源睡觉,
次日中午续继制作,无意被老SP电容电了一下,才测试电压为180V,新SP无电。
    正常情况下,这种老SP电容空载放电大约放多少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真实。。。。。。。

心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心有同感

既然有是这样,正好趁着还没完工我回去再测试一次,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测试水平或环节有问题?
另外想问一句:像这种老SP电容(100uF/350V)的正常空载放电时间应该是多少哇?

网友:
这要看你充进去多少电,以及你放电的方法。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比较才能比出个优劣来。同等的容量下高压充进去的电量大的,不要以为容量大保存的电量就大,要看是怎么充电的。

老产品工艺落后,自身漏电比较大,放电也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