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常见故障检修及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7-11-20):
对数字万用表维修者来讲,学会正确使用只是工作的前提,熟悉其原理是工作的基础,而掌握仪表的维修技术则是工作的可靠保证。下面介绍数字万用表的检修步骤、常见故障分析及排除方法、使用注意事项。

数字万用表的检修步骤

    检修数字万用表好比医生给病人看病,不仿借用中医诊断时常用的“望、闻、问、切”四字诀。望:先对仪表进行外观检查,有无机械、电气损伤,零部件损坏或丢失等;闻:听取使用人员介绍发生故障所看到的异常现象等;问:对疑点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例如操作人员是否有误动作,仪表的过流及过压保护电路是否发生断路或短路故障;切:进行切合实际的分析,必要时画出检修流程图,为迅速排除故障创造条件。

    望、闻、问、切都属于调查研究,分析原因,以便做到心中有数。

    修理数字万用表需参照电路图进行。若有印制电路和元器件装配图就更为便利(可参见笔者编著的《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一书,人民邮电出版社1996年 11月出版)。

    检修故障一般应从电源开始,若接通电源后LCD无任何显示,应首先检查9V叠层电池的电压是否过低、电池夹断线否\电源开关有无损坏。假如电池电压正常,但从单片A/D转换器上测不出电压,通常是电池引线开路或电源开关接触不良。

    寻找故障应遵循先外后里、先易后难、化整为零、重点突破的原则。排除故障应力求彻底,有的数字万用表在修理后稍受震动或用手拍打一下机壳就不能正常工作,多属有虚焊、脱焊处。倘若放过此类故障,仪表使用过程中就会时好时坏。

    仪表修理完毕先不要装外壳,应再通电检查几次,确认修好之后再装壳。条件允许时应按说明书所列技术指标对仪表进行校验。修理工作只有和日常维护保养、定期校验结合起来,才能确保仪表的性能指标,延长其使用寿命。

单片A/D转换器的功能检查

    单片A/D转换器是数字万用表的“心脏”。31/2数字万用表大多采用 ICL71O6(或 TSC7lO6、TC7lO6)型CMOS单片A/D转换器。功能检查的目的是判断ICL71O6的质量好坏,进而区分数字万用表的故障范围在A/D转换器,还是在外围电路。以直流2O0mV基本档为例,功能检查可分以下4步进行:

    1.检查本输入时的显示值 将ICL7lO6的模拟输人端 IN十与 IN- 端短接,使输人电压VIN=OV,仪

表应显示“00.0”。

    2.检查比例读数 将IN十与VREF十端短接,用基准电压 VREF来代替VIN,即 VIN=VREF=100.OmV,仪表应显示“ 100.O”。此步骤称为“比例读数”检查。

    3.检查全显示笔段 将测试端特TEST与电源正端V十连通,转换器内部的数字地变成高电平,全部数字电路停止工作。因每个笔段上都有直流电压(不是交流方波),故仪表应显示全部笔段“1888”,此时小数点驱动电路也不工作。为避免降低LCD使用寿命,做此步检查的时间应控制在1min之内。

    4.检查负号显示及溢出显示 将IN十端接电源负极V-,使VIN为负压输人,且VIN<一200mV,仪表应显示“-l”。

楼主:
数字万用表常见故障检修及使用注意事项-2

现以DT83OD为例,介绍数字万用表的检修及故障排除方法。

    1.液晶显示器故障检修

   (l)开机后无任何显示:

    ①电池耗尽:应更换电池。

    ②电池插头锈蚀、接触不良:可用细砂纸和小刀除去锈斑。

    ③电池与印制板的引线断开:重焊或更换引线。

    ④液晶显示器严重衰老,表面呈黑色:须更换显示器。

    ⑤液晶显示器损坏,多处电极引线断裂:应更换之。

    ⑥TSC7lO6的背电极驱动端(BP)接触不良或印制导线断开:需检修TSC7lO6的管脚、插座及印制电路。

    ⑦因表内进水、潮气过大或者电池漏液造成TSC7106的管脚与印制板严重漏电:可用无水酒精棉球揩净水渍及污垢,再放到暖气片上或灯泡附近烘干。

    ⑧印制电路上有搭锡短路现象:可用尖嘴镊子夹出锡珠,或用刀片划断搭锡处。

   (2)显示暗谈:

    ①电池电量不足。

    ②液晶显示器衰老。

    ③环境亮度过低。

   (3)显示笔段残缺不全:

    ①液晶显示器侧面的引线断裂:可用削尖的4H铅笔在断脚处涂几次,利用导电的石墨线将断脚接通。

    ②LCD与导电橡胶条接触不良:可在固定显示器的塑料卡子上垫几层绝缘胶布,以增加紧固力。

   (4)显示笔段杂乱无章:

    ①因表内进水受潮或电池漏液造成漏电,使不该显示的笔段上也获得了驱动信号:须用无水酒精棉球擦洗漏电区域。

    ②导电橡胶条错位:重新调整其位置。注意,在更换液晶显示器之前要用什锦挫修掉四个安装孔的毛刺。插入显示器时用力要均衡,防止将LCD的四个插脚折断。

    2.小数点显示故障检修

   (1)某个小数点不显示或显示不正常:

    ①量程开关SE接触不良:应修理量程开关。

    ②R19、R2O中有的偏置电阻开路,使不该显示的小数点也出现:应解决偏置电阻开路的问题。

    ③液晶显示器的DP2、DP3引出端接触不良:应修理断脚或压紧导电橡胶条。

   (2)小数点均不亮:

    ①量程开关SE的触头接触不上。

    ②SE与V十之间的引线开焊。

    3.DCV挡故障检修

    (1)200mV挡不正常,原因可能是电位器RP1的触头松动或移位,影响基准电压的正常输出:应更换并重新调整 RP1,使 VREF=100.0mV。

    (2)若200mV挡正常,而其他某电压挡的测量误差明显增大:通常是该挡量程开关接触不良,或R1-R6中的分压电阻变值而造成的。

    4.ACV挡故障检修

    (1)交流2OOV、75OV挡均不能测量,一般是整流二极管VD1开路。

    (2)当C6容量减小、滤波不净时会造成仪表跳数。

    5.DCA挡故障检修

    (1)200uA-200mA挡均不能测量电流,首先应检查O.2A保险管是否熔断。

    (2)对于200uA和2mA挡,重点检查分流电阻R5、R6的阻值,对于20mA、20OmA、1OA挡,则需检查R7、R8和R9。

    6.电阻挡故障检修

      (1)保护电路中的PTC元件和晶体管 VT1损坏导致无法测电阻。

      (2)量程开关SA接触不良。

      (3)仅2OOΩ挡不能测量,可能是SD、R1O接触不良,使被测电阻RX上得不到测试电压。

    7.蝉鸣器挡故障检修

      (1)将两只表笔短路时对不能发声:

       ①R29、R32的电阻值改变,使比较器的参考电压(V5)偏离正常值。

       ②R34或C8虚焊,压电蜂鸣片受震动后破裂,焊点松脱。

       ③A3(CD4O11)或A2(1/2TL062)损坏。由于A2采用双运放,只要电源端正常,还可改用另一组运放作电压比较器使用。

     (2)拨至该挡时H一直发声,不能停振:

      ①VD2、VD3击穿短路,致使V6=OV。

      ②A2的第7脚(V0)与第8脚(V十)击穿短路,使第7脚总保持高电平,门控振荡器一直工作。

使用数字万用表的注意事项

    1.测量电阻以及检测二极管时,红表笔接V·Ω插孔,带正电;黑表笔接COM插孔而带负电,这与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挡的极性正好相反。检测二极管、晶体管、发光二极管、电解电容器、稳压管等有极性的元器件时,必须注意表笔的极性。

    2.少数仪表增加了200MΩ高阻挡。该挡存在1MΩ的零点固有误差,对于31/2位仪表是1O个字,对于41/2位仪表则是100个字。测量高阻时应从读数中扣除此值,方为实际值。

    3.用2O0Ω挡测低电阻时,应首先将两支表笔短路,测出两根表笔引线的电阻值(一般为O.l—O.3Ω,视仪表而定),待测量完毕则需把测量结果减去此值,得到实际电阻值。对于2kΩ-20MΩ挡,

表笔引线电阻可忽略不计。

    4.数字万用表电阻挡所提供的测试电流较小,测二极管正向电阻时要比用指针万用表电阻挡的测量值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此时建议改用二极管挡去测PN结的正向压降VF值,由此可判定管子的质量好坏,并能识别硅管(VF=O.55O-0.700V)和锗管(VF=O.15O-O.3OOV)。

    5.使用hFE插口测量小功率晶体管电流放大系数时,管子的三个电极和选择的挡位(PNP、NPN)均不可搞错。因测试电压较低人。插口提供的基极电流又很小(一般IB=1OuA),故测量结果仅供参考,但它可用来挑选配对管。

    设计hFE挡时未考虑穿透电流ICEO的影响,如果测量3AX31、3AX81等穿透电流较大的锗管,测量值会偏高20%~3O%。

    利用hFE插口还可以检查发光二极管或LED数码管的发光情况,可悬空B孔,仅用C、E孔。测量

时间应尽量短,以免降低表内9V叠层电池的使用寿命。

    6.欧美国家大多采用6OHZ交流电,因此进口数字万用表抗6OHZ干扰的能力强,而对5OHZ干扰的抑制能力较差。必要时可改变时钟的频率,使正向积分时间恰好等于2Oms(即5OHZ的周期)的整倍数。

作者:沙占友

网友:
沙先生大名如雷灌耳,80年代中期就买过你的一部关于数字万用表的书。印象中你们是两兄弟经常在各种刊物出关于数字万用表的文章。

网友:
呵……沙老师也来了,买过不少沙老师的著作,很是受益啊。

楼主:
楼上两位老兄误会了!本人不是作者,我只是把文章贴上来给大家提供方便。为避免有抄袭之嫌,所以把沙先生的大名一同贴了上来。我也同二位一样尊重他。

网友:
非常有用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2008-06-22):
记号,数字表修理

恭恭敬敬恭恭敬敬恭恭敬敬恭恭敬敬恭恭敬敬恭恭敬敬

网友(2012-11-14):
难得的好文章!

网友:
买过他的书

网友:
谢谢,好文章!正好学习用上。

网友:
记号!非常宝贵修表的经验

网友:
数字万用表的检修步骤,难得的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记好。。

网友(2013-05-03):
这位沙先生都有什么书,想搞来看一下

网友(2015-11-07):
yjx189: 关于您在“数字万用表常见故障检修及使用注意事项”的帖子
请教沙老师:我的一块830B表,测量220交流电时,用错档位,除5个电阻挡正常外,其余电压,电流挡全部异常,测交流220V显示13V,测9V直流显示0.56V,,经查,36脚电压1.64V,怎么调也下不到100mV,经查,发现该表原电路中,100mV电压是从1脚经9K,20K电阻到36脚,再从26脚经910欧,和已200欧可调电阻到COM端,,后将910欧电阻短接,36脚电压可以调到100mV,该表的所有档位也都测量正常,但又发现新的其他问题:
1:该表明显较以前反应慢很多,如电阻档,短接表笔后显示为“0”,取消短接后,要过半天才回到"1"的显示。
2: 该表原来开机后的静态电流只有0.7mA,现在却变成了5.9mA,,
  请问是何原因?怎样解决?在此先表示感谢了!

网友:
数字万用表常见故障检修及使用注意事项-

网友:
这位作者当年编过数字万用表教科书,就是专门修数字表的,记得是数字表刚出来不久。

网友A:
最后还是换了一片44脚的ICL7106,现在一切正常了!指望谁也不如指望自己啊!!!!

网友:
从南方邮购来的ICL7108,(44脚芯片),用了一片,还剩2片,,如果有在北京的朋友需要,可以联系我啊!!!

网友:
是ICL7106,不是7108,笔误啊!!!!

网友(2015-12-29):
难得的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这个很好,要很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2016-03-17):
引用 楼主:
现以DT83OD为例,介绍数字万用表的检修及故障排除方法。

    1.液晶显示器故障检修

好帖子 非常实用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以DT83OD为例,介绍数字万用表的检修及故障排除方法。

    1.液晶显示器故障检修

很好的维修教材  谢谢分享 我没有维修过数字万用表  非常喜欢你的帖子  我的朋友 9208A 在测量电蚊拍电容上电压时 把万用表烧了 没有任何显示了 请问还能修好吗  谢谢麻烦您了

网友:
请教下,万用表二极管挡蜂鸣器不停响,是啥问题?

网友:
标记留着备用

网友(2016-05-16):
这方面的资料很少,谢谢分享。

网友:
收藏了,正需要!

网友:
数字万用表的检修步骤,难得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还是换了一片44脚的ICL7106,现在一切正常了!指望谁也不如指望自己啊!!!!

自己的工具,你还要指望谁啊

网友(2017-11-09):
本人技术有限 请问老师  数字屏只要尺寸一样是不是都通用  还有就是表虽然能测量  但是数字乱蹦 怎么办 谢谢

网友(2024-03-14):
哪路有视频教学就好了

网友:
原来是沙老先生,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