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用途矿石收音机

楼主(2007-11-25):
前些日子从废品收二元买回一个MF500万用表,表头巳坏,便用表壳装了一台多用途矿机,装入一个100μΑ表头作指示,可变电容用小型密封的,线圈用自制的0.4X24股线绕制在6分PVC管上,这样Q值可达350,线路接线见图,接收效果﹕用电话线多余二条[我处电话是四芯线的]并连为天线,地线只打一支钉子入墙中,中国之声台电流90μΑ,声音较响,该机主要是选捡波二极管,在测试口插入表笔,将开关打到测档便可测试二极管好坏,不必经常拆机焊接,电位器转向一边时耳机声音最大,向相反一边时电流表指示最大,起开关作用,测试比较二极管时要调在一种电流指示来比较,A和B两点对今后的机子有很大用途,以后用到时再说吧。

网友:
好!挺有创意的!

网友:
非常好,变废为宝,精神可嘉。

网友:
比矿石机多了一项功能,确有创意。

网友:
.
一个“矿机智力魔方”

网友: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
使用MF-10表头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那天为您测红外接收管捡波用不了十分钟是靠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什么表不重要,该机为下一下您提的利用天线自由能作好第一步准备,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以才标出AB二点。现在我将天地线简易到大家接收中等信号水平,电压0.7V电流约100μΑ,这个水平一般天线都能达到的,下步部便是AB二点的应用了。

网友:
500的表最小档只是50微安、FM-10最小可测0-10微安、内阻也大、损耗小、适合小信号的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早期MF10只有5μΑ,现在的不行了。

网友:
总之矿石机输出电压和电流很小、所以内阻大的,测量矿石机的电压和电流好使、

网友:
热烈祝贺!争取更大的胜利!

楼主:
回复 网友D:

磁棒线圈缩小体积,相同电感的线圈空心的要比磁棒的大好多,耗材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