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C5200

楼主(2007-11-26):
本人在电子报上看到一个电路,是用2SC5200作推动的功放,我按这个电路装了机,但是装好了发测中点电压居然有十几伏,请问是怎么回事啊,电路连接没有问题的,另外还有四个三极管。二个2N5551和二个2N5401

网友:
上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在电子报上看到一个电路,是用2SC5200作推动的功放,我按这个电路装了机,但是装好了发测中点电压居然有十几伏,请问是怎么回事啊,电路连接没有问题的,另外还有四个三极管。二个2N5551和二个2N5401

上图!

楼主:
那个图我是在电子报上找到的,好像在这里也有,但是现在找不到了,我会尽快把图找来,谢谢大家

网友:
2SC5200是NPN的大功率管,同2SA1943构成互补对管,在功放中大多做输出(末级)。不做推动管用。线路图是这样的吗?

楼主:
我用的图是这样的,C:\Documents and Settings\mobing\桌面

楼主:
我这个图是在protel上摘下来的,上传不了,不过是和楼上传上来那个图是一样的,我就是按那个图装的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请指点!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mobing\桌面

楼主:
是不是要用一对才行的,二个2SC5200不行,而且中点电压一直都是十几伏不变,是不是那个图有什么不对啊,还是我装几的问题,请各位看一下我再改进一下!

网友:
此电路有点怪,好像缺了点什么,也许我孤陋寡闻,不知末极工作点如何建立的。

网友:
这个电路的交越失真,可以想象。

楼主:
那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啊!

楼主:
GB6是没有偏置电阻,那要接多大的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