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耗尽型MOS场效应晶体管

楼主(2007-12-01):
这种管子在氧化层生长过程中引进了带正电的离子,这些正电荷能够吸引足够的电子到硅表面,形成导电的沟道,所以当VGS等于零或是一定数量的负值时也能导电。这是无线电上介绍绝缘栅场效应管的一段话,这就给矿机捡波一个可乘之机!矿机2AP9等捡波元件导通约0.2V左右,找一个0V左右导通二极管好似没有,我们可以利用N沟道耗尽型MOSFET在矿机中捡波,让微弱的信号通过它。我在以前的实验中巳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开放环型线圈,尽管场强较强,不外加天地线的情况下,2AP9捡波电流只2μΑ,而MOSFET达25μΑ,这为远距离接收创造了条件。这种管子型号市面上有的是BF998R。

网友:
最终在耳机的声音咋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2AP9如蚊子叫,场效应管声音宏响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告诉济南大哥,有源天线是有效但中国之声压倒一切,用简单天线耳也一样,可能远离电台者有效也![好象我们讲话越来越象勾践了]

网友:
.
好管
我买到了后,也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19512003今天在试,不知效果如何,他可买便宜了一元一支,可否叫他帮买一点就好了。

网友:
好办法!俺有空也试试。如果能用普通的MOS管那就更好了,找起来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看我照片那个便是旧高频头中挖出来的,不要等有时间马上可试!

网友:
我正试验呢,可是不响呀!郁闷!我这里信号特别不好,我用1N60效果最好,其次是BAT43,再其次是2AP9,今天试BF998R,不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要急,慢慢试!首先要分清那个脚,四个脚有二个是二个栅极,怎么量都不通的,对面这二个量时一边电阻小,一边电阻大,电阻较小时里笔是源极,红笔是漏极,再反过电阻大时表打1K档,用手靠近栅极表针有较大摆动,这样此管还好!否则一元报销,线路中的线圈要按线路图,一定要加一个8T接源极,否则不听,这样吧﹕一条磁棒上L1绕65TL2绕8T再绕一个15T接天地线,除非您搞坏管子,否则定比IN60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图简单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另外图中2200P电容非要不可,其他容量也行。图中是大线圈的,磁棒的按上帖数据。

网友:
怀疑关第一、第二栅极的关断电压与0伏差得太远,管子未进入检波状态,于是搭电路测试,第一栅和第二栅的关断电压都是-0.8伏,两个栅极并联后关断电压还是-0.8伏。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试的便是998,一试便灵,连电客话简中的结型管都有十几μΑ,未知老兄用什么线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的便是998,一试便灵,连电客话简中的结型管都有十几μΑ,未知老兄用什么线路?

用的就是您画的电路,L165匝,L2从65匝到10匝都试过,管脚肯定接对了,只是没有2200p电容,用的是6800p的,估计是我这信号太弱,达不到管子的阀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管子在氧化层生长过程中引进了带正电的离子,这些正电荷能够吸引足够的电子到硅表面,形成导电的沟道,所以当VGS等于零或是一定数量的负值时也能导电。这是无线电上介绍绝缘栅场效应管的一段话,这就给矿机捡波一 ...

.
我考虑再三,总觉得“...负值时也能导电...”并不好...您认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场效应元件和我们晶体管区别在于它是利用电场效应,所以它是电压控件,晶体管则是电流控件,基极电流控制集电极电流,而场效应管只要有一个大于开启电压的电压,不管电流多少匀产生导电沟道,场效应管在负某伏时放大最大,向0向正逐步截上,到正某伏时全完停止工作,负值在一定范围最好!当微弱的交变电磁场送到它栅极时正好产生导电沟道,您所利用绝缘栅场效应管代替xxxxxx正是这样,而且成功了,记住它是电场元件,有电场便导通,一个跨导大点的管子测量时只要手靠近栅极万用表指针大幅度摆动,这才是我们百里挑一的好东西,用手摸栅极动一点点的就不要用了,上机很小声的。我对这种管也是一知半解而已,如有误导纯是水平问题,别无他意!

网友:
折腾了一天总算响了,BF998R的第二栅加上负1伏的偏置电压就响了,但声音没1N60大,可选择性好多了。MOS管检波要工作在栅极的阀值附近,只有这时管子在栅极信号的正、负半周时源漏间的通流程度才能有很大差别,从而完成检波工作,ALD110900的栅极阀值是0V所以不用加偏置电压,BF998的阀值电压是负1伏左右,在弱信号时不加偏置电压,正负半周一起通过,无法完成检波任务。如果信号强倒一定的程度,不加偏置应该可以。
实验第2栅或第1栅加负1伏左右的偏压,信号送到另一栅极都可以。试验时发现偏压的范围较窄,高了或低了都不行。
看来还得用0栅压的管子才能不用电池。

网友:
.
回18#,19#,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是一种越玩越觉好玩的东西,之所以费那么大的功夫谈场效应元件目的就是除巳知的捡波器件外,还有值得我们探讨的东西,从19512003兄的实验证实它可以捡波且选择性提高!这就使我们想起了110900,为什么很多高手爱上它,通过从普通的MOSFET实验中才发现它的独到之处,一部好的接收机不单是要求声音如雷贯耳而已,怎样从强台电场下捡出弱台信号方好,灵敏度、选择性是非常重要的。对吗?LSP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种越玩越觉好玩的东西,之所以费那么大的功夫谈场效应元件目的就是除巳知的捡波器件外,还有值得我们探讨的东西,从19512003兄的实验证实它可以捡波且选择性提高!这就使我们想起了110900,为什么很多高手爱上 ...

.
是的
我也在准备开始做MOSFET的试验了,谢谢您!

网友:
BF998R检波虽然要用电池,但由于是绝缘栅管,故并不耗电,估计用一电容充上电也能用好长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说得对,绝缘栅管子耗电很少,我利用矿机的0.2v70μΑ电已经让它产生再生!灵敏度选择性大增。

网友:
回复 网友J:

BF998R栅极与源极之间有防静电保护二极管,所以会有大约50nA的电流,并非不耗电但是对保护器件免受意外静电损害有好处。

回复26#
Advanced Linear Devices公司的官方文档说这种器件可以在0.2V到10V之间工作,也就是说,0.2V的供电就足以让他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了。

另外,ALD110800A不是耗尽型MOSFET,而是增强型。BF998R是耗尽型的。所以栅极截止电压小于0V

楼主:
坛友BD51F经一番研究之后,成功地利用普通MOSFET作成了再生机,用矿机供电,值得祝贺,如果下一步他要用110800将会更好!

网友:
“……从强台电场下捡出弱台信号方好,灵敏度、选择性是非常重要的。”

期待着试出这种效果。

BF998R是否比 高频头里拆出来的管子要强?

楼主:
回复 网友K:

BF998R北京的李兄寄二粒给我试了一下,相比之下它的开启电压高不适合我们的机子,应该说从高频头取出的管子有的很好,但我寄给李兄试尚未成功,真是要耐心多试多试方能成功,这种极低电压的条件下,是很艰苦的,再生的控制也这样,负载轻(天地线差)取100K,天地线良好取5K,调至再生刚消失声音如雷,整个收音机和外差式差不多。

楼主:
目前我的机子选择性优良,强大的电台也无法干扰弱台,您先以临时供电方法加15圈接上天地线,这个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决定选择性,尽量靠近另一端甚至拉出磁棒外一点或减少匝数,慢慢耐心调整之后就不必等强台停播了,玩归玩,还要保重身体。

网友:
通过我对BF998R的实验大概总结如下:
BF998R是N沟道耗尽型绝缘栅场效应管,在0栅压时管子是导通的,我实验的两只管子都是在负0.8伏到负0.9负之间截止,我是在管子的G2端加入了可调的负偏压,用G1去检波,结果发现负偏压调到负一点零几伏时检波效果最好,也就是说用MOS管检波,管子的工作点应在刚进入截止区的位置(我实验得到的数据是G2偏压比截止点负零点一几伏)时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