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AT89C2051/AT89C4051编程器

楼主(2007-12-05):
看到群里有朋友想做AT89C2051编程器,发一个我以前做的编程器,成本约15元,用串口线将编程器和计算机的串口连接即可对AT89C2051和AT89C4051进行编程.
电路图
PCB图
用万能板做的实物
正面
反面

楼主:
编程器芯片AT89C2051的监控程序,要首先用编程器烧写到主板上用的AT89C2051上去.
上位机软件

楼主:
编程器的使用

        这个编程器的编程软件Ezdl4.exe是一个绿色软件,无需安装,直接运行即可使用。和Windows95~2000/xp全兼容,软件界面很简单,只有两个按钮:1、SEND,功能是打开待烧写的HEX文件,然后擦除编程芯片,写入程序,最后进行校验完成编程;2、READ,功能是读出芯片中的程序并保存为HEX文件。两个芯片存贮器容量选择单选框:2K,对应编程芯片为AT89C2051;4K,对应编程芯片为AT89C4051。
    运行编程软件Ezdl4.exe后,软件会自动测试哪个串口接了编程器,如下图,编程器的串口通信指示发光二极管每秒钟亮一下.

       当编程器接上计算机的串口并通电后,计算机和编程器就建立了通信联系,如下图.
       写入程序时先插入编程芯片,选择芯片类型单选框,按一下SEND按钮,打开事先编译好的HEX文件,即可自动完成烧写过程,如果没有错误,则显示下面的界面。
       如果选中LOCK复选框,则写入程序时以方式2加密。
        按READ按钮可以读出没有加密的芯片内的程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个编程器不能设置起始地址,所以把整个存贮器的内容都读出来,即把有程序的存贮空间和没有程序的存贮空间(内容都是FF)都读出来了,这样输出的HEX文件比原来的写入时的HEX文件要大,但程序内容是完全一样的,重新写入时不会发生错误。

网友:
跟ep51差不多的工作量。不过他就是要烧2051.....,你这就要一块2051....可怜的娃...

网友:
哎,可怜啊,我只有一块2051,还要拿2051当监控芯片,不过谢谢楼主,我先收藏了

楼主:
rdrd888,你如果想编程器也不用单片机,那就只有使用支持的下载线的单片机芯片了,就是下载线里一般也要用到数字电路芯片。

网友:
恩,我跟楼上的观点一致。
给你个价格参考:
89S52也就6、7块钱,支持ICSP,可以使用并口下载线编程,材料需要一个74ls373,一个晶振还有电源等。
StC89C52RC我在沈阳三好街买了,7块钱,用串口编程,需要一个max232几个电容。软件公司提供
上面两种芯片加上编程器的制作成本绝对不到20块钱,比用2051方便。何况有了这个以后再想编2051就容易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51系建议使用后者,速度快,编成器也简单——我所有的最小系统都做了串口——不能通信怎么行。

以后要是想玩增强型的,可以用STC12C5412AD,28PDIP,PWM、CCP、AD什么的都有了,才20块钱一片。当然也有便宜的,如LPC,相当功能的大概6、7块钱,不过LPC一般都是贴片的多,刚上手的用起来麻烦。如果想玩好片子,去试试Cygnal的C8051F系列,好是好就是有点贵。

感觉51功能不行就去试试PIC和AVR,分别用PIC16F648或PIC16F877,以及ATmega16L起步,都很不错。
个人感觉PIC的开发成本低,不过因为芯片功能比较强所以都比较贵,20多块吧。

网友:
请问用并口的ISP编程的能编2051吗?

网友:
不能,AT的只有S系列才支持ICSP,如AT89S52-24PI
C系列的不支持。2051正是C系列的(AT89C2051)。

网友:
1、简易232口的做法不错,省器件。俺用过PNP管控制发送端,3.3V就能工作,这个电路用OC的接法俺是第1次见到,呵呵,学了一招。
2、有发光二极管,就无需R2上拉了,拆掉R2应该也能工作。
3、R13的一端是12V,如果7805故障或上电慢,74LS373就要遭打击(虽说要杀死一块IC实际不容易)。

楼主:
1、R2还是要的,因为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要达到1V以上,如果不用R2, VT1截止时高电平可能拉不到5V;
     2、在VCC不加的情况下74LS373应该不会损坏,因为12V电压不算高,电流也不大(有10K电阻隔离)。当然在R13上串联一个隔离二极管会更好。
    仙猫兄分析电路的能力真不错。

网友:
俺是这么理解的

1、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不是个常数,当正向电流趋于0时它也将减小到0。何况TTL的输入高电平规格只有2V,就算被二极管降掉一点也足够了。(看手册AT89C2051还更特殊些,1.9V就认为是高。)
2、俺也相信LS373不会说坏就坏,因为一般片子里都带嵌位二极管,不过既然芯片资料里没写有,作为设计就不可信其有二只能信其无。按芯片手册,输出端承受5.5V以上的电压就不在厂家提供的保证范围内了。

呵呵,不好14,俺就老爱钻这种牛角尖,因为俺处的环境是这样,对自己设计的东西每一处都须说出道理来。

网友(2008-07-20):
求助!

我做了一个,写的是89C4051,当写入2K,读出2K均正常,但无法写入4K的文件,读出4K的文件,出现提出:Exeed Memory Size[Target801 Sinze:801],该怎么办啊?

网友:
373不是OC输出的,接VT4需要考虑一下。在5V的VPP下没有问题,在12V的VPP的情况下VT4可能要失控(无法关断)。建议用一OC门缓冲一下或用一NPN三极管缓冲一下为好。

网友:
建议把373换成573!!!

网友:
不是373的问题,不过LS373耗电很大,我已经换成HC373,都能正常工作。出问题可能是软件问题,我换成EZ3.1版本的软件就读写都正常了!上个图片,用万能板做的!

网友(2011-06-27):
我昨天做了楼主的编程器写2051成功啦,来回复一下。

网友A:
AT89S52,,没有人做这个的编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编程器网上卖的多如牛毛~~~~~~

网友:
要用到25针打印机口,,我的电脑没有这口,,所以烦恼啊//

网友:
这个要顶,因为这里的专家有水平,虽然我不懂,但很羡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仙猫同学是哪方面的
  晶体管做串口的电路,这个有几年了,最早本人是在无线电 杜洋 单片机入门文章里看到的

楼主:
要用到25针打印机口,,我的电脑没有这口,,所以烦恼啊//
引用 网友A:

用USB接口的下载线。

网友C(2013-04-28):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监控程序是否要借助其它编程器?还是用楼主介绍的编程器就能完成第一块监控程序的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监控程序是否要借助其它编程器?还是用楼主介绍的编程器就能完成第一块监控程序的烧写?

监控程序要依靠其它的编程器才能写入,如果没有编程器,第一次只能请别人写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监控程序要依靠其它的编程器才能写入,如果没有编程器,第一次只能请别人写入了。

原先自制的编程器我有,可惜我只会汇编语言,没学过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先自制的编程器我有,可惜我只会汇编语言,没学过C语言。

        现在也有人在用汇编语言,51和PIC单片机我一开始学的也是汇编语言,后来学了C语言,AVR单片机是直接从C语言开始学的,学了C语言后现在基本不用汇编了,感觉C语言方便多了。你有汇编语言的基础,对单片机的接口资源比较熟悉了,学习C语言并不难。

网友:
找个懂眼的给看看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也有人在用汇编语言,51和PIC单片机我一开始学的也是汇编语言,后来学了C语言,AVR单片机是直 ...

谢谢指点!汇编语言缺点确实很多,有人说移植困难。不要说不同的单片机,就是89C51和89C2051之间,它们的程序移植也要做一定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汇编语言缺点确实很多,有人说移植困难。不要说不同的单片机,就是89C51和89C2051之间,它们的 ...

不客气,是的,一种单片机一种汇编语言,不可能相互移植的。

网友(2013-09-02):
这个要学习一下哟。打酒的路过

网友:
有时间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D(2013-10-02):
向你学习,取长补短

楼主(2013-12-13):
引用 网友D:
向你学习,取长补短

相互学习。

网友(2014-03-02):
个个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个焊接的不错

网友(2016-04-05):
就是因为烧写不了89C2051,才想做这个编程器的,可你却还要先烧写一个89C2051,,,,怎么想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AT89S52,,没有人做这个的编程器??

这个编程器,网上有的是卖的,价格最低的才8元,有必要再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编程器,网上有的是卖的,价格最低的才8元,有必要再做吗?

这个东西是十年前做的,现在有了AT89S系列的单片机,有了下载线,不需要做这个编程器了。

网友:
长知识图,谢谢

网友E:
我是有2片89C2051,本想把它们利用起来,看来不是那么好利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有2片89C2051,本想把它们利用起来,看来不是那么好利用啊!

89C2051必须用并行编程器编程,不支持在线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89C2051必须用并行编程器编程,不支持在线下载。

我想,如果把楼主图中的89C2051换成89C52做监控芯片(这个芯片我能写进程序去),理论上应该也可以吧?就是不知道楼主发的那个监控程序是否还能一样用啊?

网友:
不如做89S52监控芯片的Easy51pro
那个功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