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天宇MF47TDG为什么能全保护?

楼主(2007-12-10):
天宇MF47TDG号称:
1.任意档误测量自动保护自动恢复;
2.最高保护电压500Vp-p ;
3.脱离保护1分钟后即可使用
观察内部实物图可以看见,该表在V/A/Ω 档线路中各串接了一只微型的PTC,即图中3只黄颜色的元件.利用PTC的冷态电阻小,误接高电压过流时迅速发热阻值变大,从而使电路中电流迅速变小的特性,保护电路中的元件.PTC在断电后随温度降低阻值逐渐变小,所以"脱离保护1分钟后即可使用"!
   这种PTC的保护方式其实已不新鲜,我的"鸿昌9205N"里面就有!

楼主:
这种PTC就类似于彩电中的消磁电阻,只不过比较小而已!

网友:
PTC不知是哪家的产品

查了一哈,这种东东耐高压的不太好找。
而且它有零点数欧~数欧的内阻,低阻挡时会影响测量。

网友:
呵呵。。。这种变阻器有延时,因此交流当必须保证半导体2极管有常态几倍的耐压而不被瞬间击穿。。。。电子管就好,没有瞬态不可恢复击穿。。。。

网友A:
如果能够保护数字表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够保护数字表就更好了                                                                                        ...

啊?数字表普遍都有保护呀,我的星技滨江9205就在说明书中声称具有全保护电路,任何挡位都可以承受220V不坏。。。

网友:
PTC有延时的,表都烧完了,它都不一定会保护,高电压小电流参数的也无法做到,就是能做它的内阻也是随温度变化的,如何保证测试精度?

楼主:
我分析可能是先烧表头的二极管,二极管烧坏了差不多延迟时间也结束了!多少有点作用吧!

网友(2011-11-19):
看你传上来的图,是用了三个PTC保护,但并不是V/A/Ω 档线路中各串接吧?
有没有再具体的连线图呢?

网友:
这种全保护方式并不可靠,电路保护元件的反映速度太慢。

网友:
做工差劲!

网友:
我马大哈,经常烧表,早就想买这块号称“全保护”的表了,但怀疑各档误接220V真的不会烧表么?
楼主试验一下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也可以试一下,把结果告诉我们,真的不烧的话,我们都买了,你也让厂家给你点辛苦费!

网友:
不知道实际的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