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如何拆纸盆喇叭

楼主(2007-12-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的人为故障在业余条件下比较难办.
    我以前修过喇叭,但多是音圈坏,换新音圈,还有就是纸盆裂,换新纸盆.那都是不动磁路部分的.
      你的劲不小啊!把固定磁路的环氧都分解了。
    在业余条件下,把音柱软铁放在磁路中心是很困难的,它会被磁铁吸到一边。你可以动一下脑筋,有没有办法使它稳定地位于中心,然后用环氧树脂胶合固定。

网友:
哈哈哈哈,好厉害,我的那个喇叭更惨,同问下音圈坏如何修啊

网友:
换音圈,首先要拆纸盆,如果没有备用纸盆,就先去掉纸盆上的几个压条,再用水打湿纸盆边缘,小心地撬开。然后焊开引线,再撬开里面的弹性圈,就可以取出音圈和纸盆了。音圈有新的就换,没有只好自己重绕。装上去时用纸条插在音圈中间,保证音圈处于磁路正中,然后涂胶固定。干后抽出纸条,焊上引线,就OK了。

网友:
再借问楼上前辈一步,711-2收音机喇叭音圈用什么材质的线绕,多少圈才能达到1。5瓦,4欧的谢谢了

网友:
以前不知道什么要充磁,于是就弄了些坏的喇叭,用刚好够厚度的牛皮纸圈在中间,在用快速502拈好,但是没2下有掉了,以前弄的是大功率大喇叭,30厘米估计口径,不知道多少寸的,因圈换上很快就隔屁,感觉这个喇叭是一个整体,最好不要轻易去拆。
还感觉这个以前装上磁铁的人很有技术,装的很正,后来才知道是装上了才充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喇叭音圈用牛皮纸或绕变压器的绝缘纸都可以。
    至于功率和圈数关系不大,和喇叭的整体构造及磁路有关。线径和圈数和阻抗有直接关系。
    我以前看别人用细漆包线绕过,看着很容易,自己试了一下,总是第二层绕不好,如果不平,在磁路中容易擦边。

网友:
记得早些年的《电子报》或者《无线电》上介绍过绕音圈的小诀窍:音圈使用的漆包线太细,手指很难拿捏定位,用一个注射针头把针尖去掉,用油石把针口打磨光滑以免刮伤漆皮,把漆包线穿在针头里绕。

网友:
非也,绕细线基本是依靠手感控制导线张拉角度,用什么针头之说是个误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相信我的手

网友:
60年代的爱好者正解。
第一层绕好后涂些502,干后即可绕第二层,很好绕的。

网友:
何处能求到喇叭纸盆,比如165CM和200CM之类纯纸全频的.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以前---我说的这个以前是指上个世纪70--80年代,纸盆和音圈很容易买到,我还记得5寸音圈9分钱,6寸半纸盆1角6分,当时喇叭坏了都是自己修理一下---省钱啊!
    现在可能买不到了,至少我有将近20年没见过卖这个的了。

网友:
我6寸半的音圈烧了就是城徨庙电子市场买的音圈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