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MOSFET检波器的朋友尝试如下电路

楼主(2007-12-13):
mak先生介绍了MOSFET检波器后,坛上很多朋友都很有兴趣。就现在看到的情况,大家都是依照原电路装置的,突破甚少。小生我亦非常希望动手,奈何全部仪表烙铁等等装备全都放在家中,看来只有到过年回家才能操刀了。
       mak先生的电路很多朋友都已经实践成功了,但我觉得多加一个线圈用于源极和漏极回路实在是有点麻烦,其实,我认为是可以简化的。下面以图说明:
      首先是传统的半波检波:
      下面用MOSFET进行替换:
       在这里,MOSFET的D和S两极大家可以试着调换,看怎样效果比较好。
       如果希望通过抽头匹配,可采用如下方式:
      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试,欢迎大家踊跃交流实验结果并进行分析交流。

网友:
先试一下再发表结果,读起来就更带劲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线路都试过了,第二个输出为0,第三个和原线路同理,另加一个线圈非常灵活的增减,李兹线抽头不好!每个抽头等于高频通道中的肿瘤!DS对调可增加输出,由于MOSFET不外加电压不工作在工作点上失真大增,由于MOSFET高阻输入,原线路为升压式很合理,等寒假回家试试好吗?以上说的均不接天地线的前提下。

网友:
栅极接高阻信号是为了提高栅极的驱动电压,使导通电阻更小,源漏极另接一低阻线圈出为了与输出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