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D110900 MOSFET 无电源再生机

楼主(2007-12-13):
ALD110900 MOSFET 无电源再生机

经过一个月的多次试验,终于对 ALD110900 应用有所突破。

这种 MOSFET 用电很省,小电流低电压便可工作。因此,利用它这个优点,用普通矿石机捡波后的电流向它供电,由 L2 作反馈产生再生。实验中矿石机产生的电压是 0.2 V,电流约 50 μΑ,已经能够很好地工作。

在我的实验中,天线只用电话四芯线多余的二条。地线是接在打入墙的一个钉子上,倘若地线接煤气管道,效果将会更好。

整机装配如图。为了不产生牵制,矿石机和再生机二条磁棒垂直安装。为了提高接收能力,加大 L1 和 L2 的直径,L3 是在磁棒骨架上绕 15 圈,两部机的两个天线线圈 L5 和 L3 串联,形成一付天地线共用。用 51K 电位器控制再生。

电流表是指示矿石机调准的。使用时先调矿石机部分,收本地台调整可变电容器到电流表指示最大。然后转动 ALD110900 接收部分的可变电容器,很多地方都有再生啸叫声。选一个声音大一点但不是本地作电源的电台,慢慢调整再生电位器,使声音最大最好。

如有条件可用选择过的普通绝缘双栅 FET 代替 ALD110900 实验,但效果差一些。附近没有本地强台的坛友,可以用 1.5 V 电池代替矿石机作试验。

这台实验机的缺点是再生控制不太平滑,有些失真。不过这只是初步实验,希望大家一起来研究改进!

整机接收效果优于一般单管再生机,各电台绝无串台。在海口市可收到广东、江西、越南等地的电台。

这只是初步调试,下一步将试验把 ALD110900 的两个 MOSFET 分开,一个做再生检波,另一个做音频放大,希望效果更好。

网友:
以前只见过利用矿石机接收本地强台,检波整流之后供给低压集成电路做电源,在矿石检波之后加一级音频放大电路。这样做可以提升约 3 dB 音频输出。这种方法只能提高音频输出,但是对矿石机的选择性没有帮助。

L.D.XIONG 经过一番钻研,现在利用 ALD110900 做成了 再生式的收音机,这是一项突破。有再生啸叫声产生,调整好再生到临界点,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一定大为提高。ALD110900 还有潜力,希望大家进一步发掘。

L.D.XIONG 告诉我 ALD110900 可以做 再生式收音机 之后,我在美国的矿石机网站也搜索到一条有关的议题,但是他们只是发现 ALD110900 可能有再生作用,而且试图用示波器检验是否有再生的现象。不过似乎还没有提到可以做到产生临界再生啸叫的地步。L.D.XIONG 的独立实验比他们更前进了一步。

当然,有人会质疑,这不是传统的矿石收音机。但是何必计较呢,这也是 “玩” 矿石机的一种不同方式。

网友:
一口气看完,太棒了,无源收音机能搞出再生的啸叫的确是一种真正的突破!非常佩服楼主的钻研和创造精神!

网友:
十分佩服!

顶了再说!

网友:
首先是玩出了新花样,实在可喜可贺。把L.D.XIONG的图重画了一遍。不知可否?
       我最近在考虑FM的矿石接收,使原信号相移90度后做乘法进行信号检出,楼主的这个电路好像能够办到。不过暂时还不能下结论。慢慢看后再说,先顶。

网友:
看明白了,楼主把画红框的部分作电源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聪明!vcc处不是正电是天线,我接过超再生试FM声太小无实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问mak先生一个题外话,如果矿石机大赛使用这个电路可以吗?该机的确有放大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您的实验,您真是热心阿

网友:
可以载入史册。毫不夸张。

网友:
看到很多朋友对这种器件很感兴趣,我认为版主的确应该考虑再发起一次团购。另外,这种器件也很适合做单电池1.5V的再生晶体管机,因此,团购也可告知那边板块的朋友,这样人数多的话比较便宜。
另外,个人认为4晶体管封装的800A比900A合算,毕竟4个的可以当两个的用,而价钱相差无几。上次团购没到100枚,很是可惜,要不价钱还可以再降下来。

网友:
高手呀!!!

敬礼!!!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免礼!多谢各坛友的支持,老实说如果没有麦老师、蚂蚁老师、不练版主和大家共同付出辛勤劳动将一事无成,向老师和各同学敬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mak先生一个题外话,如果矿石机大赛使用这个电路可以吗?该机的确有放大功能。

我没有留意国外矿石收音机 DX 竞赛的规则。我的看法是,这已经超出了 ”无源(passive)“ 的范围。如果把它和传统的矿石机放在同一个竞赛组,起跑点已经不一样,是不公平的竞赛。

您提议再办一次 ALD110800 团购,我本人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只是下订单邮购,收到货物之后跑一趟邮局。但是在国内主持这种活动的人要做很多意想不到非常琐碎麻烦的事情。没有主办过是不知道其中甘苦的。我不想要求已经做过的版主再劳碌一次。如果有朋友愿意义务主持一次团购,我一定全力支持。

网友:
应该说是lz有重大突破,用800再试验一下,我想还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恭喜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