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丝电压不足造成过热---趣味无线电之18

楼主(2007-12-18):
千万不要以为把灯丝电压降低一点可以延长电子管寿命.

网友:
没有看到此文的话还真以为灯丝电压低是保护管子呢,看来什么东西都不能想当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网友:
我记得国产美多A150扩音机前级的灯丝供电只有5V,据说可以减低噪音,

网友:
看这帖子,想到 在什么情况下灯丝断开供电后阳极电流会存在一段时间

网友:
以前只知道灯丝电压低会造成阴极中毒。

网友:
壞掉便換掉吧

网友:
学习了前辈,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