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实用的电磁波检测仪自制电路

楼主(2007-12-24):
应朋友要求,现把我日常中常用的一种电磁波场强检测仪自制电路抄录如下:

本仪器因采用了B1403电平指示IC及高亮度发光二极管,所以检测直观使用方便.其电路如下(本电路在日常维修中,可用它来检测手机及无线摇控器等有无发射及发射能力大小之用.甚为方便!)

注:电路图是用XP自带的画图板画的,画的不好,将就看吧!呵呵

上图中:两个1N60也可采用2AP9(但效果会差点),如一时找不到。可到报废的黑白电视机中的U头里去拆(记的一个U头中带有一个这样的管子)。

集成电路B1403如找不着,也可采用别的电平指示IC。如常见的:TA7666,CD7666,D1405,IR2E02,SL325A等等(它们常被以前的收录机及录像机等机器所采用)但电路的稍微修改。

电路里的5T电感为一空心的线绕电感,要求并不特别。随便找一强度高一点线径粗点的漆包线在直径0。3-0。5MM的实心体上绕5-6圈托胎即可。天线可以采用15-20CM的导线代替。为了美观也可
漆包线空心绕制20T代之。

元器件除了瓷片电容应采用高频的外。其它的无特殊要求,按图选择即可。电路板可选用万用实验板子,供电本人采用的是小灵通的锂电池,便于充电。(本电路耗电极微,充次电连续使用可以正常工作七八天。当然若能给它再装一开关(我采用的是一电话机中常见的免提小开关)那就显的更加完美了!呵呵)

注:如使用中感觉灵敏度过高,可在B1403的第8脚对地接入一只8。2K的电阻及0。01UF的瓷片电容。供电电压过高时,也可在其9脚串入数十欧的电阻。使该脚有3。6-5V的电压就行了!

以下是我的自制图。可用于自制时参考:(手机拍的,不够清晰,凑合看吧。)

完工后的整机图,外壳用的是装手机电池的塑料透明盒子。

照反了,这是它的主板图。

再来两张,主板和电池的连接图。

哈哈,两张局部图。

背面的焊接图

电池充电连接图

手机发射检测,待机无发射下的状态图.

两张手机发射时的检测图(指:手机拨打112.或通话时)

摩托车无线发射器,发射场强检测图.

上传完毕.另说明一下,本仪器检测有效距离实测为1米左右.

网友:
洞洞板不错,在那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朋友要求,现把我日常中常用的一种电磁波场强检测仪自制电路抄录如下:

本仪器因采用了B1403电平指示IC及高亮度发光二极管,所以检测直观使用方便.其电路如下(本电路在日常维修中,可用它来检测手机及无线摇控器等有 ...

信号大可以亮,信号小是否可以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洞洞板我这边多的是,我是福建莆田的。它一般卖电子元器件的商店都有出售的!

楼主:
信号大可以亮,信号小是否可以亮?

可以,我试过常见的发射电路(如:手机,小灵通,摩托车摇控发射器,无线话筒等)测试显示都很明显。倘若发射信号真的太微弱了,那可以将本仪器的接收天线直接搭在其的射频信号输出端上。。。这样就更灵敏了! 当然本仪器的测量是没有定性的,重要的是其可以估算出被测设置是否有发射信号输出,及相对的输出大小。

网友:
非常不错,收藏了!很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