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双栅MOSFET 分步骤体验 MOSFET检波 和 MOSFET再生机

楼主(2007-12-26):
据试过 的坛友介绍,MOSFET ALD110900 和 ALD110800A 能工作于极低的电压。旧彩电高频头里拆出来的 双栅MOSFET,与之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手头有 ALD110900 或 ALD110800A 这宝贝的坛友 还不太多,用旧彩电高频头里拆出来的 双栅MOSFET 做试验,恐怕仍将是许多坛友必然的选择。

当初看了lllsssppp发表的“一种可以用普通绝缘栅场效应管代替ALD110900A MOSFET的方法”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28389-1-1.html的帖子之后,被他提醒。 决定用 旧彩电高频头里拆出来的 双栅MOSFET 试一试。
坛子里有关ALD110900的文章帖子虽不少,却怎奈 我“看帖不仔细”,脑子里 对ALD110900在电路中的接法 印象不深,只试了一种 并非效果最佳的接法,就没有再试了。

此时,L.D.XIONG的“有条件的坛友试一下”的帖子,出现了!依照L.D.XIONG的提示:

我先试着搭了个电路, 用磁棒线圈 ,用2AP9做检波,不接外接天线 的情况下,能收到台,但效果欠佳。
“100微安表头 串进去,不起表,换数字表用2mA档测,收到台是1微安,偏调到听不到台的位置是0,只有28股线圈 在729KC省台能有2微安。”

继而,将 2AP9 换成 双栅MOSFET “K123”。结果“果然大不一样!”
接法参照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32964-1-1.html  的11#
在主线圈L1上面用多股线绕6T作为L2。
对这只 K123来说,L2匝数在12~16T之间为最佳,
分别可达:
   729KC省台,16微安;990中央一 ,14微安;630的中央二 6微安。
   相比原先的2AP9的1微安,是天壤之别了。”。

最后,“在 能像上次那样收到台 的基础上,先 临时用万用表给电路供电”----“把耳机接地那头取下夹在万用表黑笔上,万用表红笔夹地线,打RX1档,马上耳机便有再生出现” 尔后,换用另一台矿机 给“再生机”供电。一番调试之后的结果是,“音量之大,已经真的不像矿石机了。而且 选择性 是特别的好!”。

我没法儿不佩服L.D.XIONG的循循善诱!
他让我 在不知不觉中,成功体验了 MOSFET检波 和 MOSFET再生机。
分作三步走,“一步一个脚印”地试过去,把困难化整为零,每个步骤的困难不会太大。手头有了 旧彩电高频头里拆出来的 双栅MOSFET 的朋友,应该试试!

我把“有条件的坛友试一下”这帖子里,对自己试验过程的叙述,粘贴过来,或可供诸位参考。(看原帖,可到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33209-1-2.html

L.D.XIONG的提示:
用一支中波磁棒,用多股线绕65圈,配365可变电容,配上您认为最好的二极管和耳机,本地区有广播电台,离您处十多公里或更近,在地面上或二、三楼,不用外加天地线看看能否听到广播?音量如何?

----刚才,我已试过,能收,但声音很小。

此地往东,是省发射台。……直线距离应不到十公里。……(----今天在地图上量了一下,我这里距广播发射台 直线距离 约8公里。)

试的地方在五层楼的一楼,室内。

2AP9、5.5K/8欧变压器、低阻16欧动圈耳机,365pf可变、长200mm的圆磁棒。
线圈试了两个:一个是9股纱包线,50匝;另一个28股,35+35匝。都是现成的拆机货。

729KC省台最响,990(估计的)中央一 差些,630(这个频率也是估计的)的中央二 想听就很吃力了。 我的100微安表头 串进去,不起表,换数字表用2mA档测,收到台是1微安,偏调到听不到台的位置是0,只有28股线圈 在729KC省台能有2微安。

应该说是效果不好。因为,同样环境下

试过  直径120mm,长40mm 的塑料食品盒,直径0.27mm 的单股线 间绕41匝,在此地即可不用外接天线“满意收听”,虽然音量嫌小。但比上述试验 效果好得多。

试过  直径400mm ,长160mm 的塑料桶 ,也用的是 直径0.27mm 的单股线 间绕26匝,距冷端14匝抽头接2AP9。不能加天线。
在此室内最佳位置的表现(用100微安表头测)是:729KC省台,100微安以上------持续打表;990中央一 ,近70微安;630的中央二50~60微安。
在室内其它位置 一般是减半甚至更低,但也在20~60微安之间。

L.D.XIONG的提示:
BD51F友,……您先试,在您的磁棒线圈上靠主线圈L1处或在它上面用多股线绕6T,不要多不要少,接上MOSFET试一试,不用天地线看效果如何?如果该管效果不理想便多换几个试试,旧高频头好找,我拆了八个才找到一粒和110900接近的,L2不能多而越靠近L1越好,祝您成功!

MOSFET 果然大不一样!
在14#的基础上,用MOSFET做了以下试验:

仍然 不用天地线。
磁棒线圈 仍用 28股35+35匝的拆机货。
MOSFET 用的 双栅MOSFET “K123”。

接法参照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32964-1-1.html  的11#
照楼主所述,在主线圈L1上面用多股线绕6T作为L2。

好!100微安表头不再 “不起表”了,4微安!
最后发觉,对这只 K123来说,L2匝数在12~16T之间为最佳,分别可达:
   729KC省台,16微安;990中央一 ,14微安;630的中央二 6微安。
   是用100微安表头和数字万用表反复测了的。
   相比原先的2AP9的1微安,是天壤之别了。

确如楼主所言,直接绕在L1上面的时候,L2匝数不是越多越好。 但我后来试着 用胶卷筒绕上近30匝 作L2,从磁棒的一头套到L1的外面,来回移动,改变二者的 耦合 程度,也能找到到最佳点。

L2的相位正确时,微安表正走。 L2反接时,微安表反走。
与 正接相比,反接时 三个台都要小两个微安。
          ……
我这里感觉,夜深人静的时候,1微安即“能够”收听清楚它在说些什么。但白天需要有10微安才“能够”听清。
我那 直径400mm  的塑料桶 在729KC 实测 140 微安。

再试“塑料桶”
我目前手头最好的“作品”,只是那个“400mm直径,长160mm 的塑料桶”。
原0.27mm直径的线间绕26匝,现用旧变压器中拆得的0.1mm线捻成9股重绕。效果有提高:
从原先的 729KC省台,140微安;990中央一 ,近70微安;630中央二50~60微安
上升至  729KC省台,167微安;990中央一 ,95微安;630的中央二78微安
此塑料桶 原用2AP9,后换上3SK123。

每天01:30~04:00,这三个电台才下班休息两个半小时。
在这两个半小时里,在1000KC附近能收到两个台,一个是RFA,另一个不停地播音乐。在1600KC附近是一个宗教电台。
信号起伏很大。小至没有,最大的时候有3~4微安。比用2AP9时 有改善,但 仍不理想。

方悟:“400mm直径,长160mm 的塑料桶”在大信号下的“满意”表现,使我误以为它真的性能优异。但实际上,是托了“靠电台近”的福----

可以相信,如果,一、用“李兹线”,二、绕个一米直径的大空心线圈,收远距离的弱信号,效果会更好。

L.D.XIONG的提示:
51友,还是用磁棒线圈,再另一端多绕15圈接天地线,然后把耳机接地那头取下夹在万用表黑笔上,万用表红笔夹地线,打RX1档,马上耳机便有再生出现,注意L2相位要正确!转动可变到处都是2P2式的再生啸叫声,成了再考虑 ...

目前已试收三个强信号台,声音大了许多。

我性子急,没有“绕15圈接天地线”,是在14#和27#的基础上,这样试的:

仍用:5.5K/8欧变压器、低阻16欧动圈耳机,检波用的是一只无型号的 双栅MOSFET。 365pf可变、长200mm的圆磁棒。
线圈是拆机的28股,35+35匝。L2用单股漆包线绕20匝 ,套到磁棒的一头,来回移动,以改变与L1的 耦合 程度。

在 能像上次那样收到台 的基础上,遵照楼主所指点的,“把耳机接地那头取下夹在万用表黑笔上,万用表红笔夹地线,打RX1档,马上耳机便有再生出现”{临时用万用表给电路供的电}

尔后,换用29#里的那个“400mm直径,长160mm 的塑料桶”给“再生机”供电。
调谐电容旋到无电台处,“供电电压”达1.751V!
调谐电容旋到有电台的位置,30μΑ的时候,1.367V。
                          40μΑ的时候,1.229V。
                          50μΑ的时候,1.182v。
                          60μΑ的时候,1.016v。
              (再生过强)100μΑ的时候,0.621v。

虽然我学着 像楼主的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33727-1-1.html里那样,在L2接地的那端,串了一只22K电位器,用来调节再生,却发觉调节范围太小。看来应该用100K试试。试验中,移动L2 来调节再生 更方便有效。将调谐电容 故意偏调 也可调节再生。

体会到,调节再生的时候,供电电流会大幅度变化。在30μΑ到60μΑ之间的时候,音质不错。
过于大不好,越大越失真。

音量之大,已经真的不像矿石机了。而且 选择性 是特别的好!

下一步,是试试弱信号的接收了。那得到下半夜了……

谢谢楼主!
感谢楼主的循循善诱,一步一步地 把我引上了“成功之路”。

一觉醒来,凌晨3点多了。三个强功率台都下了班,“供电机”不供电了。
改用万用表 给再生机试验电路供电。用磁棒的再生机 没接天线时,收不到台。在磁棒上套上了 接好天线的 天线线圈 后,能收到台了,虽不稳定。但肯定还有改进余地。

退到塑料桶,用万用表给它供电,改变L2的匝数以调节再生,加上简易的外接天线------不加不行,不加收不到台。
已经有了经验了,很是顺利,音量大增。
在900KC附近,居然 还收到一个新的信号,只是小,听不大清。

原先能收到的台当中,RFA和那个宗教台衰落现象仍很严重,时而没了,时而巨响,(RFA应在海外,宗教台可能在HK)。而那个播音乐的台,很稳定,毫无疑问是境内的电台,不太远的------如果需要,应当用它来“供电”。

忽然间,凌晨4点已到,强信号台一来,那几个台立刻无影无踪。

----以上内容,详见“有条件的坛友试一下”。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33209-1-2.html

对了,戴着老花镜,从高频头上 往下拆 双栅MOSFET ,是不太容易。
后来,想通了,这高频头里头,只有 那两个绝缘栅场效应管,是我所要的。 干脆,先用 斜口剪线钳(或钢丝钳)破坏性地 去掉四边的铁框。再把电路板上的场效应管周边的 其它零件,尽可能用电烙铁拆除。最后,场效应管并不从板上拆下,而是把场效应管 连同 麻将牌大小的板子 锯下,焊上引线, 就这么用。

网友:
严重感谢提供如此详细的实验资料……

网友A:
感谢楼主这样祥尽的实验报告,有这股热情实验总会有收获的,矿机玩到这地方才感却有点味了,继续实验,当用上110800时会感觉非常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这样祥尽的实验报告,有这股热情实验总会有收获的,矿机玩到这地方才感却有点味了,继续实验,当用上110800时会感觉非常好的。

好的,谢谢!   110800到手后,一定试。

玩矿机能有这个效果,是我始料不及的。

坛子里的许多好文,是千金难买的。这些文章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象我这样的 能装矿机 但以前从未把绝缘栅场效应管 装在矿机里的朋友,恐也不少。L.D.XIONG先生的“有条件的坛友试一下”的帖子,简直就象是专为我等“量身打造”的……

网友:
非常有意义的实验!

网友(2008-11-09):
应该叫“无电源晶体管收音机”了

网友:
建议再次团购一下11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