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簧耳机改舌簧喇叭

楼主(2007-12-30):
最近找到一个四寸坏动圈喇叭,用一个改制过直流电阻3K的舌簧耳机装成一个舌簧喇叭,效果很好,有这种耳机的坛友不妨一试。

网友:
梁兄:照片上看不到细节。我想知道舌簧耳机的振动簧是如何与纸盆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来话长,先将纸盆中的动圈和弹王支架去掉只留一个空纸盆,然后将耳机壳拆开,耳机是铜制发音膜的,小心焊下音膜,音膜的弧形刚好和纸盆一样,再找一段铜线把耳机舌簧引出片接长,将铜膜剪小与纸盆吻合,用力架胶将铜膜粘在纸盆上,把舌簧引线焊在铜膜中心点上便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找到一个四寸坏动圈喇叭,用一个改制过直流电阻3K的舌簧耳机装成一个舌簧喇叭,效果很好,有这种耳机的坛友不妨一试。

能谈谈如何改制舌簧耳机为直流电阻3K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简单,将原线圈拆除,用0.03线绕满便可,再问0.03线那里有?在电风扇负责摇头的小电机中有,每个4米,可制两个还余部分。

网友:
好拆么?.03的线大概非常脆弱,俺眼花手抖大概玩不了。

网友:
0.03的线比头发丝细多了,现在这么细的线俺都看不清,只好望线兴叹!

楼主:
这样改装后的舌簧喇叭装进一个小音箱里声音比8欧动圈加变压器大好多,我测了一下电感约2H,与矿机匹配较好。0.03线很细要小心处理,不过断了也没关系,将两头绞在一起用打火机一烧便接好了。眼花不好使加载一个400度便可,不怕,玩!

网友:
好。动手难一点,不过这样乐趣也多点。

网友:
我的感觉,矿石机用的舌簧喇叭必须特制,在其结构上下功夫,想办法提高灵敏度。标准的舌簧喇叭(直径65mm、200mm的我都试过)接在矿石机上声音和舌簧耳机差不多,毕竟矿石机的输出功率一般都是微瓦级的。

网友C:
把磁铁换成强磁铁可以明显增加音量(已经实验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磁铁换成强磁铁可以明显增加音量(已经实验证明)!

我也有这想法,用钕铁硼应该行,就是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磁铁换成强磁铁可以明显增加音量(已经实验证明)!

那个舌簧耳机的磁钢已经相当好,磁性相当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