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使用ALD110900、110800

楼主(2008-01-02):
ALD110900、110800是开启电压很接近零的MOSFET,也就是说比零大一点点的电压便可开启工作,我们利用它这一特性用在矿机上进行捡波,无疑对弱小信号的捕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干其他捡波二极管导通电压都在0.165伏以上,相比之下对弱小信号便无能为力了。
但是我们也要正确认识110900及110800不是万能的,不是换上它矿机会震耳的音量,任何元器件都有它的两面性,就是说本地信号较强时它捡波后的电流不见得比2AP9、1N60大,声音也不一定大多少甚至小了,这很正常,但在信号弱至2AP9体现不出电流的时侯,110900、110800却依然有电流输出,我做过这样的实验,一支磁棒线圈放在同样地方,1N60收到信号输出为1μΑ左右,而换上110800同地方同样不加天地线输出有10μΑ左右,这就体现开启电压接近零的好处,当加大线圈而2AP9还是无能为力的时侯,110800输出已达25μΑ了,可是当您外加天地线时,两者差别就不大了。
另外ALD110XXX是输入阻抗很高的元件,对实验时的合理布线至关重要,所以我才做一个试验平台来对付它!总之玩110800要耐心地多实验,谁也对这些新元件心中无数的,摸索吧!

网友:
用哪个电路图试验的?
磁棒架好像是电磁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洗衣机的进水阀,烧了拆来一用,里面的线很好,但密封取不出。磁棒到了吗?是用110900实验报告中的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学习和工作为重,记住这是业余爱好而巳。

楼主:
接上天地线

我们将天地线接上,拉开天线线圈的距离,使1N60看不出电流为止,换上ALD110900,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差别了。

网友:
好!非常有意义的实验!!

网友(2009-07-10):
问您一下ald110900 怎么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里有麦老师的一张图。

网友:
有点看不懂:前面说“接上天地线区别就不大了”,后面说“接上天地线-----------大家可以看非常明显的差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的,如果矿机是正常接收到本地台信号,二极管和110900声音没大区别,图中的试验则是拉开天线线圈,减小耦合程度,等于天地线信号减弱至二极管无法工作时,110900还在工作。

网友(2013-06-07):
ALD110900、110800
请教梁老师
这两种管子哪里有售?
需要什么配件对其进行接线啊?
接线脚如何分辨?

网友:
这两种器件非常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