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103第一次试听。

楼主(2008-01-03):
今天下午,收到了败家的“无限垫”DE1103,因为本人下乡了,所以晚上才有时间试听。
打开包装,发觉机子与理想还是有差距的,拉出拉杆天线时,稍一用力,居然从第二节拉脱节了。
一、收听位置:电脑显示屏前
1、收听AM
DE1103试听AM,发觉灵敏度还可以,整个波段都有噪声 ,本地三个中波台收听正常,收台后基本没杂音,机子自带的强度显示都为满格。
对比机子:DIY的十波段数显机、先锋收音头,对比机子收音也基本正常,三个台都正常收到,收台后也没有杂音,收音头的声音感觉最纯正。
2、收听FM
使用拉杆天线,E1103居然收不到台,在92M(珠江经济台处),亦是杂音一片,如果把手放在喇叭处,则能收到珠江台。
对比机子:DIY的十波段数显机、收音头、10块钱的礼品收音机,数显收音机能收到珠江台,但杂音很大,收音头收音正常,另一本地台也能收到,10块钱的礼品收音机居然也能收到珠江台!
二、收听位置:窗台
无论收听AM/FM,几台机子区别不大(10块钱的礼品机无AM),DIY的机子噪声稍大。
………………
难道我买了一台次品机????

网友:
我这台DE1103可是所有机子里收台最好的啊。
会不会被摔过?也有可能是次品?看看有没有生产序号,在电池仓里。
中波收听如果是晚上,会收到很多很多台的,还有,有干扰就另当别论了,实在不成,到室外找外空地试一试。
还有,天线拉脱节好象在什么论坛上有人提过这事。
还有,注意一下 本地/远程 开关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序列号:A1063694
在网上问来问去,那个卖家都说是12月份的产品,但夹在里面的合格证显示是:07年10月。
周末有空拿到空地再试试。

网友:
DE1103还是有不同的版本的。
这个是第二版和第一版的:

这个是我的那个,看PCB上的字好象应该是第四版:

至于更新的有没有出第五版就不知道了,不过听说最新的已经在天线的入口处接有保护二极管了,否则高放管容易被静电击穿。
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
FM提升为4连同步调谐!!!哈勃的大多数牛吞的调谐回路也就是这个水准啊!在保持原有高灵敏度的基础上,大大提升了假信号抑制能力,更适合用于在强信号林立中找出弱信号!

第四版与前面的有什么改动就不知道了,大家也给找找有什么不同。

楼主:
保护二极管没有1N4148,还可以用什么管子?我的机子是10月份出的,估计也没这玩意。
关于调台的问题,我发觉DE1103的选择性还是很好的,稍调偏一点就没台了,比地摊机好多了,但灵敏度还得再试。

网友:
中波要用外地台做接收对比,如果只能收本地台,那就……
    还有就是短波的灵敏度和稳定性,这是主要的卖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中午,在本地中波台停播期间,在阳台上,DE1103收到了其他地方的几个台,FM居然收到了湛江台在卖药
对比用的DIY机子则只有噪声一片。

楼主:
又发现两个问题.

1、此机好象没有静噪?在调台时,各种怪叫声接连不断。
2、飞梭调音量时,发出讨厌的“嗒嗒”步进声。

网友:
ssb效果如何?

网友:
先恭喜机机到手! 再搭车问:珠江经济台以前在AM1026KHZ的播放是不是早停了,为何去年一月份我又收到过,现在又没了.
位置(收听地点)--云南楚雄子午  时间--22:30

网友:
珠江经济台AM1062KHZ我在珠海就是用矿石机都还能收到。
1103是台好机,我用了快3年了,一直表现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1062K处,我这里用DE1103也能收到珠江台,本地转播的珠江台是800K处。
刚才用DE1103收1026K处,好象是另一个普通话电台,不过噪音比较大,没听清是什么台,而且好象串台了。

网友:
回1#帖

中波灵敏度对比,最好在白天,两机同时接收同一频率的弱信号,优劣就比较容易分出。

网友:
噢,多年未听,不过1062KH我也试过,也没有收到。可能和天气,温度,湿度,大气等有关吧。记得93年我听的时候还在上学,学校在郊外山坡(云南昆明),晚上九点半集体停电熄灯,收听效果还是很好的。为了听这个节目我特地买了一个熊猫收音机。

楼主:
请问:1062K中波珠江台的发射在什么地方?

网友:
看看我曾收SSB的记实!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php?p=1189063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php?p=1189078

网友D:
我说~老兄赶紧听ss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老兄赶紧听ssb啊~

请提供一张频率表,好去监听。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在HELLOCQ里注册,看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DE1103...短波效果怎样? SSB效果如何? 内部工艺看上去有些粗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中午,在本地中波台停播期间,在阳台上,DE1103收到了其他地方的几个台,FM居然收到了湛江台在卖药
对比用的DIY机子则只有噪声一片。

请注意 灰霾天气收听中波是会大打折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DE1103收听记实



DE1103到手后一直没有爽过,今天高兴了一把!
5月2日早晨
BJT6:50开机,7.050MHZ听到BD5IQ与一个6区的 ...

多谢转帖。可惜一直没机会拉天线,星期六找一个地方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星期六早上6:00----9:00, 在7.010----7.070MHz,14.100-----14.350MHz频率可收到业余电台的通联。

网友(2008-07-02):
ED1103 窄带与BCL3000窄带试听蒙古台英语时段,前者音质差,但能分辨每个音节;后者音质柔和,但每个辅音听来完全相同,不知所云。中文时段后者明显好听。

网友:
1103是个不错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