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D110800MOSFET再生实验线路图

楼主(2008-01-07):
目前很多坛友都成功的利用MOSFET制成再生机,而且接收效果大大提高,下面的线路便是非常容易成功的,线圈采取中波磁棒绕制,由于使用MOSFET不必象晶体管那样调工作电流,只要接线不错均可成功,如不产生再生可将L2线头反一下,我在试验平台上试用1.5V电池,不用天地线便可收很多台,只要控制好再生临界点便可,再生控制电位器在接上天地线时用5K,不用天地线时加大到50K或100K,目前没有110900的坛友也可用其他MOSFET代替实验。L3线圈只接天地线和电路不相连。

网友:
高端灵敏度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低端没什么区别,特别是接上简单的天地线,调好再生,和外差机近似。

网友:
我前天也试了,没有用电位器调再生,而是调节L1L2的间距调再生,性能也很好,感受很深的是110900在微功率供电时的性能的确让人感觉非同一般,不是一般晶体管能比拟的,这就给制作高性能的自由能收音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用110900或是110800制作用地电源或是用西红柿、苹果或其他什么水果蔬菜供电的收音机,肯定比其他晶体管好用多了。

网友:
其实9014之类管在几十微安的电流下工作的也很好……一些录音机的放音放大器就是个例子。它们为了降低噪声将磁头放大器的第一级使用了非常低的工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版主,这种实验只为用矿机供电作的一步,当然有源机除9014以外还有很多单片机,当试110900产生再生后便可利用矿机供电,那时这么微小的电压9014是无能为力了。

网友:
呵呵,别客气……只是说普通晶体管也还是有可能作出类似的机器来但估计不会比这个更好而已。

网友:
普通晶体管在“饿电流”工作状态时的集电极电流一般是几十微安(为了取得低噪声),如果工做点Ic小到几微安时性能就很不好了,不信你可以试试,用9014,Ic=2uA时肯定调不出再生,而110900可以在漏极电流是2uA时调出再生来。至于在几十微安的电流下9014和110900谁的噪声低我没比较过,不知道,不过反正不是用110900做录音机的磁头放大器,也就不关注他的噪声了,反正110900的微功率供电性能比9014好多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楼主:
有不少坛友怕损坏ALD110800而不敢买,这倒没必要担心,根据许多坛友和我使用过程觉得也不是非常容易损坏,前提是要正确使用,可参考麦老师的文章和麦老师介绍的国外爱好者使用的经验,新的东西使用总会有一个认识过程,认识了就很好用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extra=page%3D1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page%3D1#pid203583

楼主:
再次实验

昨天拿刚到的各种长度磁棒试验,暂用1.5V供电,重新绕一个单独的8T作L2,效果相当好,不用外接天地线,拿该机到楼下走到那都可收到几十个再生声,只要调好一个台配合拉L2远近和调节再生电位,任何台均可出声而声音不小(当然要灵敏的高阻耳机)。磁棒最合适是160MM,太长不好,太短L2拉范围小,当然根据各人实验而是,晚上收几百公里外的台没问题。
拿回房中用矿机供电只要磁棒轴向向矿机距离20CM便可,不必再接天地线了,再用电子计算器中的光电池在灯光下供电,效果一样,太有味了,品尝几十年前3S4发出的再生啸叫回味无穷!

网友(2011-02-05):
不错,把我的场管大环也加再生

网友(2012-05-12):
有外接电源,出现再生就顺理成章了!

网友C(2014-05-18):
梁兄赐教:类似电路构架中,L2的电感量是如何确定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低端没什么区别,特别是接上简单的天地线,调好再生,和外差机近似。

谢谢
好的新方向
我还没有做成过 在生机
能不能组织大家买点这个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梁兄赐教:类似电路构架中,L2的电感量是如何确定的呢?

只要圈数是L1的1/10左右便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圈数是L1的1/10左右便可,

我计划使用大容量的可变配小的电感量,这样L1(不用磁棒)圈数就不多,那L2是不是就要比1/10稍微多些?
另,Rp=2*Pi*f*L*Q,由此可见,减小L,增大C(比如L减小到1/4,C增大4倍),在谐振频率不变的前提下大大降低Rp值,更容易匹配二极管和音频部分的阻抗,在使用高Q线圈时更是如此。而且,这样通过改变电容值进行波段转换也很方便,更可以避免用线圈抽头转换波段时抽头对线圈Q值的影响。还有,并联LC回路电抗成分越低,低负载时回路有载Q值就越高。但为什么不见有人这样设计?我没有试验的条件,是不是这样设计哪里不理想?
幼稚的小白想法您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计划使用大容量的可变配小的电感量,这样L1(不用磁棒)圈数就不多,那L2是不是就要比1/10稍微多些?
...

很好的思路!不过设计时要考虑动态和静态,真正分清LC是处在串或并联谐振。

网友D:
这个电路在0.8V 50UA能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在0.8V 50UA能工作吗?

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计划使用大容量的可变配小的电感量,这样L1(不用磁棒)圈数就不多,那L2是不是就要比1/10稍微多些?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472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

管子 好买到?

中关村有?

现在收到台多是有用的

要不总是广告

要不您组织大家买点?

谢谢

网友:
99版主最近购到一批,需要者可与99版主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的思路!不过设计时要考虑动态和静态,真正分清LC是处在串或并联谐振。

谢梁兄赐教。且容我慢慢体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4725-1-1.html

这个帖子说的还是有些笼统 。问题的关键是:阻抗匹配和减弱有载Q值降低所带来的好处是否足以弥补电感量下降所带来的坏处。比如典型的0.04x660花篮线圈,L=250uH,空载Q值约1000,此时Rp=2*3.14*1000000*0.00025*1000=1570000Ω,3Rp=4710000Ω,根据尊敬的qg2007版主的数据只有极少数的二极管如SD101可以实现大致的匹配(当然频率高低端有些变化)。至此,该由音频部分接招了.假如说用两只时髦的SHH1串联,需要一个4710000:700变压器才可以。就像您给出的连接http://www.crystal-radio.eu/entrafounit2.htm里这样才行。用仿T725超阻使用(400k)都与理想值有数量级的差别。
如果把L减小到1/4,C增大4倍(或许在一定范围内还可大些,仅仅是理论上。实际上不可以LC一个特别大一个特别小,至少不能小到可以与分布参数相比。),3Rp=1177500,二极管可供选择的余地大了,对音频部分来说还是有点困难,但至少比大电感时容易了。
忽然有了这么种想法:是不是反正做不到精确地匹配,用一个400k的变压器去匹配4710k和1200k差别不大(个人猜想),就追求高电感所带来的好处了?这样设计、选材还方便。
感谢梁兄的耐心,听我纸上谈兵。

楼主:
Rp只是静态值,这个值如果是动态(谐振),这个纯电阻很小,所以匹配是大学问,0电压的Rd和有电压的Rd也不同,所以您说的用一个400k的变压器去匹配4710k和1200k差别不大也有可能,只有通过多实验总结鸟。

网友E:
25楼的Rp计算应该用有效(载)Q值,例如200则Rp=314k  3Rp=942k

楼主:
一个由245μΗ、102PF构成的LC回路,谐振在1.01Mhz,此时的电阻才1.55K,用什么R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25楼的Rp计算应该用有效(载)Q值,例如200则Rp=314k  3Rp=942k

您见笑了 .我说的呢...这样看来Rp还不是大的可怕

网友:
好东西
以后试试
现在有条件试了

超级电容电源做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