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制作高灵敏度的矿石收音机

楼主(2008-01-07):
本文从
荷兰 Dick kleijer 先生的网站里翻译http://www.crystal-radio.eu/index.html

原文在这个网页:http://www.crystal-radio.eu/engev.htm

怎样制作高灵敏度的矿石收音机

这篇文章介绍一些设计高灵敏度矿石收音机的资料。

电路图之一

这是我们设计使弱信号得到最高灵敏度的矿石机原理图。它可以是双回路收音机的检波电路,也可以是环形天线的收音机。

图中的 Rp 代表在线圈 L 和可变电容器 C1 里面的损失

电路图之二

如果天线通过一个匹配网络(在这个例子里是 C2)连接到 LC 电路,将会降低电路的品质因数 Q 。当与天线达到最佳匹配的时候,Q 值将会是 L 和 C1 无负载 Q 的一半。为了计算最高灵敏度:以无负载 Q 等于原始数值一半的 LC 电路(图右)置换 LC 电路 + 天线(图左)。线圈数值不变。

要计算 C1 和 C2 的数值,请看此网页:http://www.crystal-radio.eu/entunercalc.htm

如果从 LC 检波器到负载(扬声器)得到最大功率传输,你就得到最高的灵敏度。

LC 电路有一个确定的并联电阻 Rp,这不是真正的电阻器,而是线圈和可变电容损失所造成的有效电阻。

如果知道检波器电路的品质因数 Q (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eu/enlckring.htm#q)和电感 L,我们可以用下列公式计算 Rp

RP = 2.pi.f.L.Q (Ω)

公式中:

pi = 3.14
f =
频率(Hz)
L = 检波器线圈的电感(H)
Q = 无负载 LC 电路的
品质因数
RP 的数值与频率有关。实际上我们采用在中间频率的 RP 数值。在中波段用 1 MHz 的 RP 数值。

从 LC 电路到负载的最大功率传输

如果负载电阻 RL 直接地连接在 LC 电路两端,那就很简单:RL = RP 的时候,得到最大功率传输。这时 LC 电路的负载 Q 值等于无负载 Q 值的一半。

但是我们一定要在 LC 电路和负载 RL 之间有一个二极管为高频信号检波。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们都假设在 LC 电路中高频信号是没有调制的,因此二极管输出的是直流电压。

在强信号中的最高灵敏度

当很强的信号施加在 LC 电路两端的时候,二极管工作在线性检波区域(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eu/endiodes.htm#lin)。

如果输入电压足够高,和整流功率比较二极管只有很少的功率损耗。在计算中我假定强信号在二极管中完全没有损失。虽然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它可以使计算简化。

如果二极管没有损失,负载电阻两端的直流电压将会等于高频信号的峰值电压。这个峰值电压是输入信号均方根值(RMS)的 1.41 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RL = 2 X RP ,将会得到最大的功率传输。这时 LC 电路的负载 Q 值等于无负载 Q 值的一半。

无论如何,最高灵敏度对于强信号不是很重要的课题,因为输出功率已经高达足够收听的程度。我们最好为弱信号设计灵敏度最高的收音机。

信号中的最高灵敏度

在接收很微弱的信号时,二极管工作在平方律检波区域(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eu/endiodes.htm#kwadr)。

这是在低信号电平带有等效电路的二极管电路:

二极管的输入端表现为一个与 LC 电路并联的电阻 RD。二极管的输出端像一个串联着电阻 RD 的直流电压源。当 RL = RD 的时候,从直流电压源到负载 RL 得到最大功率传输。

在平方律检波区域,检波的直流电压是高频输入电压的平方;在负载电阻的功率是检波直流电压的平方。换句话说,在负载电阻的功率是 LC 电路两端电压所产生功率的4 倍。因此,使 LC 电路两端的电压尽可能高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有负载的 LC 电路的阻抗尽可能高。

如果我们使所有的阻抗都相等,即 RL = RD = RP,则 LC 电路的负载 Q 值将会等于无负载 Q 值的 0.5 倍。于是 LC 电路两端的电压也是无负载电压的 0.5 倍。输出电压等于 0.5 的 4 次方: 0.5^4 = 0.0625 。

如果我们无论如何使 RD 和 RL 提高 3 倍,即 RL = RD = 3 X RP,则 LC 电路的负载 Q 值将会等于无负载 Q 值的 0.75 倍。于是 LC 电路两端的电压也是无负载电压的 0.75 倍。输出电压等于 0.5 的 4 次方再除以 3 : 0.75^4 / 3 = 0.3164 / 3 = 0.1055 。除以 3 是因为现在负载电阻高了 3 倍。

和 RL = RD = RP 的情况比较,我们得到 0.1055/ 0.0625 = 1.6875 倍的输出功率,而且负载 Q 值也提升 1.5 倍,因此收音机得到更好的选择性。

在的 Excel 文件 diode.xls 里(可在网页 http://www.crystal-radio.eu/diode.xls下载),输出功率用很多不同数值的 RD 和 RL 计算,最终表明 RL = RD = 3 X RP 是灵敏度最高的组合。

结论对于微弱信号,如果RL = RD = 3 X RP ,从 LC 电路到负载有最大的功率传输,因此收音机有最高的灵敏度。负载 Q 值是无负载 Q 值的 0.75 倍。

提高电路的 Q 值

提高 LC 电路的无负载 Q 值,将会使 LC 电路的阻抗更高。因此 LC 电路两端的电压将会提高,二极管将能够更有效地工作,使输出功率提升。

有关提高 Q 值的资料,请参考网页  http://www.crystal-radio.eu/enlctest.htm 。使用无负载 Q 值超过 1000 的 LC 电路,可以制作非常好的矿石收音机。高 Q 值也给收音机良好的选择性。

增加线圈的电感

增加线圈的电感(μH 数值)可以提高 LC 电路的阻抗,但是更大的电感也会使电路的 Q 值降低,使提高阻抗的效果打折扣。而且较低的 Q 值当然导致较差的选择性。实用的中波收音机电感数值是 200 - 300 μH 。

二极管的选择

如果知道二极管的电阻 RD,我们可以用公式计算二极管的 “饱和电流”( saturation current,即 Is 数值):

Is = 0.000086171 X n X TK / RD

在此式中:
Is = 二极管的饱和电流,以 A 为单位
n = 二极管的理想因数,如果不知道它的数值,可以取 n = 1.08
TK = 绝对温度(等于摄氏温度加 273)
RD = 二极管的电阻,以 Ω 为单位

然后寻找接近所计算 Is 数值的二极管,或者并联几个低 Is 的二极管以求达到所需的匹配数值。关于二极管的资料,可参考网页 http://www.crystal-radio.eu/endiodes.htm

二极管连接在线圈的抽头上

如果二极管连接在线圈的顶端,而且 RL = RD = 3 X RP,必然可以得到最好的灵敏度。但是,负载电阻 RL 不一定足够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足够高阻抗的负载(音频变压器),LC 电路的负载将会太沉重,使 Q 值下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可以把二极管连接在线圈某一个地方的抽头上,而不是在线圈顶端。这样负载电路的 Q 值将会提高。

在线圈抽头连接二极管对于输出功率的影响,可以用这个计算软件计算:http://www.crystal-radio.eu/engev.htm#calculator

音频变压器

当你制作一台高 Q 值收音机的时候,负载电阻必须非常高,可能需要达到兆欧级。在这种情况下又需要一个变压器把这种高阻抗降低到所用扬声器的低阻抗。高阻抗变压器很难找到,可以自己制造。例如我制造的 2 号变压器:http://www.crystal-radio.eu/entrafounit2.htm

实际上高输入阻抗的变压器,它们的效率和频带宽度都会下降。

扬声器

当然,我们要用灵敏度尽可能高的扬声器。

请参考这个网页:
http://www.crystal-radio.eu/enluidsprekertest.htm

网友(2008-06-20):
终于弄明白了,做矿石机与机动车节油赛一样,各个环节都要追求极限性能品质

俺纯粹吹水,请高手批评指正

1、要尽全力将空中的信号接收并送入LC选频回路;
做法:大尺寸天线系统,良好的天调消除电抗部分。
2、为避免混台,LC选频回路的空载Q值要尽可能的高,这才有可能让有载Q值达到一两百以上的水平;
3、良好的天线接入阻抗匹配(避免大幅度降低选频回路的有载Q值);
4、为使检波管工作在最佳效率电压和负载阻抗,须另绕检波绕组;
5、选择效率高的电声转化器件,而后绕制音频匹配变压器。

高效率的号筒上是 112.5 分贝/瓦/米,即82.5分贝/毫瓦/米;反向推算:要听到广播信号起码要60分贝,约17.7微瓦左右,音频匹配变压器效率90%,得出20微瓦;AM小信号检波效率能够达到20%的水平已很好了,推算出需100微瓦左右,天调和LC选频回路的效率67%,推算出天线须接收150微瓦的信号,按照1/4波长谐振天线50Ω阻抗,约90毫伏,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常说的59信号的强度是50μV,而我监测到短波广播电台的信号有相当部分达到59+60dB的水平,看来矿石机有相当的实用潜力

楼主(2008-01-07):

为检波电路计算最理想的组合

请利用这个网页下面的两个计算软件:http://www.crystal-radio.eu/engev.htm#calculator

第一个计算器(Calculator 1)给微弱信号检波电路计算灵敏度最高的组合。

把相关数据(频率 f 、线圈电感值 L 、无负载 Q 和 二极管温度 T )填入深黄色格子内,然后按 “calculate calculator 1” 按钮。得到的结果依次为:

无负载 LC 电路的阻抗(Impedance of the unloaded LC circuit)
负载电阻 RL(Load resistor RL
二极管电阻 RD(Diode resistance RD
在所选温度的二极管饱和电流Is(Diode "saturation current" Is)
在 25 ºC 的二极管饱和电流Is(Diode "saturationcurrent" Is)
弱信号的负载 Q 值(Loaded Q at weak signal)
强信号的负载 Q 值(Loaded Q at strong signal)

第二个计算器(Calculator 2)自己改变数据,用最理想的数值,比较灵敏度和 Q 值。

按一下 “Take over valuesfrom Calculator 1” 按钮,把第一个计算器的数据转移到第二个计算器。

然后你可以自己改变第二个计算器内所有的检波电路参数(全部深黄色格子),再按 “calculate calculator 2” 按钮,计算它们对于灵敏度和负载 Q 值的影响。

得到的结果依次为:

无负载 LC 电路的阻抗(Impedance of unloaded LC circuit:)
在所选温度的二极管饱和电流Is(Diode "saturationcurrent" Is)
在所选温度的二极管电阻 RD(Diode resistance RD
弱信号的输出功率(Output power at weak signal)
强信号的输出功率(Output power at strong signal)
弱信号的负载 Q 值(Loaded Q at weak signal)
强信号的负载 Q 值(Loaded Q at strong signal)

计算实例

我们有一个 LC 电路,它的线圈是 200 μH,负载 Q 1000,频率是 1000 kHz。我们用一个 100 kΩ 的音频变压器,因为我们只有这个变压器。

求:在接收弱信号的时候,和最佳负载电阻比较,它的输出功率如何?

在第一个计算器填入以下数据:

f = 1000 kHz
L = 200 μH
Q = 1000

按一下“calculate calculator 1”按钮(计算最佳负载电阻 RL 和二极管电阻 RD)。
按一下“take over values from calculator 1”按钮(计算结果从第一个计算器转入第二个计算器)。

在第二个计算器把负载电阻 RL 改成 100 kΩ。
按一下“calculate calculator 2”按钮。

现在我们看到,和最佳负载电阻比较,在接收弱信号的时候,灵敏度低 9.97 dB。
同时我们可以很有趣地发现,在接收强信号的时候 Q 值只有 38。

我们有两台矿石机,它们都用 200 μH 线圈。在 1000 kHz,一台矿石机的无负载 Q 值 是 100,另一台的无负载 Q值 是 1000。两台矿石机都有最理想的二极管和负载电阻。

求两台矿石机之间的输出功率有什么不同?

在第一个计算器填入以下数据:

f = 1000 kHz
L = 200 μH
Q = 1000

按一下“calculate calculator 1”按钮(计算最佳负载电阻 RL 和二极管电阻 RD)。
按一下“take over values from calculator 1”按钮(计算结果从第一个计算器转入第二个计算器)。

第一个计算器把 Q 值降低到 100

按一下“calculate calculator 1”按钮(计算最佳负载电阻 RL 和二极管电阻 RD)。
按一下“calculate calculator 2”按钮。

计算的结果是:

接收弱信号的时候,高 Q 值矿石机的输出功率大 1000 倍(+30 dB)。
接收强信号的时候,输出功率的区别是 10 倍(+10 dB)。

我们有一台简单的矿石机,有 200 μH 的线圈,无负载 Q 值 是 200。我们用一个锗二极管,它在 25 ºC 的时候饱和电流 Is = 400 nA。负载电阻是 47 kΩ。

我们要和一台高质量的矿石机(L = 200 μH,无负载 Q = 1000,有最佳匹配的二极管和负载电阻)比较在1000 kHz 的灵敏度。

简单矿石机的数据可以直接输入第二个计算器。我们不需要首先计算它的最佳负载电阻和二极管电阻,因为这台矿石机不使用理想的负载和二极管。因此,我们在第二个计算器填入数据:

f = 1000 kHz
L = 200 μH
Q = 200
Is = 400 nA (at 25 ºC)
RL = 47 kΩ

在第一个计算器填入另一矿石机的数据:

f = 1000 kHz
L = 200 μH
Q = 1000

按一下“calculatecalculator 1”按钮(计算最佳负载电阻 RL 和二极管电阻 RD)。
按一下“calculate calculator 2”按钮(计算两台矿石机之间的差别)

计算的结果是:

接收弱信号的时候,简单矿石机的的输出功率少 29 dB,它的负载 Q 值只有 60。
接收强信号的时候,简单矿石机的负载 Q 值甚至降低到 17,但是以这样低的灵敏度,它不太可能在 LC 电路两端得到强信号。

网友(2014-10-23):
引用 网友A:
前些日子本帖丢了,多亏 湘斜阳 超版给找了回来!多谢了!!

不言谢,我们共同的爱好与宝贵资源,应该的

网友(2011-01-10):
又学习了一遍!温故而知新!!

网友(2008-01-08):
建议置顶,以利广大坛友学习。

网友:
麦先生辛苦了,先收藏,再研究

网友:
及时雨,先收藏,再漫漫看,谢前辈。

网友:
矿机好象简单,其实有很高深的学问,若草草制作只为听见倘可马虎,真正做一架高灵敏度矿机一点都马虎不得,感谢麦老师的辛勤劳动!致敬!

网友:
值得收藏的好帖,麦老师辛苦了

网友:
先做个记号,以后回来学习。

网友:
好贴,学习了.矿石机看着简单,但是要做好却很不容易.

楼主:
上传完毕。翻译了使用计算软件的 3 个计算实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利用两个计算软件研究不同条件下矿石机的性能。

网友:
收藏了,感谢版主!

网友:
有眼福啦,

网友:
认真学习,努力实践。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