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价廉也发烧

楼主(2008-01-11):
DIY价廉也发烧

    好的胆机首先要具有失真小、频率响应好的特点,很多胆友认为在选择了好的胆管(如2A3、6C33、300B、845等)和好线路后,就能做出好的胆机来,结果是花了高价却效果平平。有了好的胆管和好线路,其实这只是开了一个好头。大多胆友忽视了一个问题,在我们做胆机的常见线路(单端和推挽电路)中,对输出牛要求太高。一台胆机就是一个系统,在制作中相对其它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就是输出牛了。输出牛有问题,这个系统就不会工作在最佳的状态上,其性能就大打折扣了。
    输出牛向信誉好的正规厂家定做较为省事,且不说供货周期长,光高昂价格也使得很多工薪胆友无法承受(这种输出牛价格往往在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自己绕制在成本上虽然花销不大,但好的钢片比较难求,价格也不便宜,(一副锈迹斑斑的西电铁芯在网上要价近二百元)加上复杂的绕制工艺使很多胆友,特别是初次做机的胆友感到无从下手。以致于有胆友在坛内说:“玩胆就是在玩T(变压器英文简写)。”有什么方法降低我们对输出牛的要求呢?有胆友提出“用前级对高频信号进行补偿提升,以补偿“T”对高频信号的衰减。”我个人认为一般小量提升如隔靴搔痒,没什么大的效果,过量的提升不光会造成高频信号的失真,还会将信号中的本底噪声一同提升,从而使音质劣化。前辈开发了OTL、OCL电路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我们输出牛的问题,这类电路不需输出牛,有很宽的频率响应和很低的失真。同样对于初次装机的胆友提出了以下问题:1:OTL/OCL的专用管难求且价格昂贵(一般用多只其它管并联使用)。2:管子的配对。3:电路的调试困难等因素。使一般胆友望而却步。
    做胆机难,难在了“T”。光“T”的价格就要占成本的1/3甚至更高,胆机玩到这程度,似乎只是价高就发烧了。
    有什么方法能降低我们对输出牛的依赖呢?变通的方法就是SRPP电路。SRPP电路又叫做并联调整单端推挽电路。
    该电路有极好的频率响应和很低的失真,且失真随频率上升而减小,这种电路的输出阻抗低给我们在绕制输出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楼主:
(续上)输出管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当输出在5W内时可选6P1、6P14、6P15、6V6等管。
      当输出在5W~10w时可选6L6、6P3P、6P13P、EL34等管。
      推动管可选6N1、6N3、6N6、6N8、6N11等。输出管采用束射管和五极管有不同的表现,曙光厂的EL34给我们提供了方便,根据曙光厂官网公布:EL34有束射管的A型和五极管的B型,有条件的可选EL34二种型式的管子,在不改变线路就能听二种管子的音色。(图后附)

网友:
严重等下文.

楼主:
这是使用6P15P的SRPP电路(有称准OTL电路),该电路供电电压450V。输出牛我试用了线间牛、电源牛,有EI型芯的,也有C型、CD型以及环型和R型的。这些牛在电路中都有很好的表现,也分别试过二只输出牛(一只是3夹2绕法,另一只2夹1绕法),我没听出这二头牛有什么区别。这可能与牛在这个电路中   1)“T”没有直流同过,不用考虑磁饱和的问题,铁芯采用交叉插法,在不增加线包的匝数的同时就能提高线包的电感量。2)该“T”采用了自耦方式联接,使“T”的传输效率大为提高,“T”的体积也大为缩小,也节约了制作成本。
     实际在制作时可选择C型铁芯的电源牛(220V//15V)来做这种电路的输出牛,即简单又方便效果也时很好的,而这种电源牛的价格相对于输出牛也很低廉。采用这种线路在我后面做的6P13P的SRPP电路很方便的就用了电源牛来直接代替了输出牛,在450V工作电压时,输出不失真功率近7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功率管做SRPP输出也有个问题,那就是电源供给,五、六百伏以上的乙电供应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高耐压的电容也不好找。

    五、六百伏以上的乙电供应这问题好解决,关键是管子灯丝同阴极的耐压问题,特别是SRPP电路中的上管,阴极电位是电源的1/2,提高了乙电,若灯丝电路没处理好,那么管子的阴极和灯丝间就要被击穿而损坏,选管是应注意,不光要选择阴极同灯丝间绝缘好耐压要高的管子,还要在上管灯丝电路的处理上也要重视,要适当的抬高上管灯丝的对地电压以防阴极与灯丝击穿而损坏。

网友B:
SRPP前级倒搭棚过,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SRPP前级倒搭棚过,学习。

网友C:
收藏,很对我胃口,在问下,6n3推什么最好.对6n3不大了解,想多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很对我胃口,在问下,6n3推什么最好.对6n3不大了解,想多了解下

我用它推过6C19、6P1、6P3P、6P6P、6P9P、6P14、6P15。试推过EL34,但外观看上去不是很协调,在EL34旁6N3外形的确小了点(6N6、6N8外形较为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它推过6C19、6P1、6P3P、6P6P、6P9P、6P14、6P15。试推过EL34,但外观看上去不是很协调,在EL34旁6N3外形的确小了点(6N6、6N8外形较为合适)。

岁月兄做的实验可真不少啊!佩服!!银子和工夫都没少费吧?

网友:
记得多年前看过SRPP电路的一篇文章,时间太久想不起来了......
期待岁月友进一步介绍SRPP电路,如其输出阻抗计算(或粗略估计)值为多少....等等!

网友D:
有实物样品吗?如果能现场听听就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实物样品吗?如果能现场听听就太好了.

这是去年做的。

楼主:
SRPP电路即可称并联调整式单端推挽电路,又可称为分流调整式推挽电路。始创于五十年代末期,它诞生之初并非用之于音频,而是在电视的VHF波段,后来被转用于音频电路。
    电路在直流状态上看是上下两管串联的,各管的工作电压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在交流时,我们首先单看下管G1的输出状态看,G1是共阴极放大电路。单看G2也只能讲它是共屏放大电路。但要把G1、G2合在一起看G2在构成电路的功能上就发生了变化,G2既是G1的有源负载亦是G1阴极跟随器了。下管屏极输出的信号经上管阴极输出,交流等效于两管并联。这样就降低了输出阻抗,由于G1的屏极上的有源负载有很高的交流阻抗,电路的失真率也大为降低。

   电路增益A=μ(rp+μRk)/(rp+Rk)(rp/Rl+1)+(rp+μRk)

 电路输出阻抗ro=rp(rp+Rk)/2rp+(μ+1)RK    (也可略算为在同屏压下单端电路输出的一半)

 阴极旁路电容Ck=1/2πFlXc  (Xc=Rk/8~10; Fl=最低工作频率)

      SRPP电路可以很方便地与其它电路组态,它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易匹配,转换速率高。SRPP电路大都设计成无负反馈形式,因电子管的u值是固定的放大器的增益也是固定的(一般在10倍左右),选择管子时应综合考虑,管子的u值、电路的电压增益、局部负反馈系数,蔡能设计成符合要求的电路。在输入级使用SRPP电路时,应注 意选用输入范围较宽的管子,以保证整机有足够的上动态余量。
      SRPP电路的声音特点是:解析力高,通透度好,有足够的空气感,动态也较大,声场上有比较好的定位感和宽度深度,整体听音感觉不像有些放大器给人死实的感觉。尤以简洁的电路结构取得不俗的声音效果,这也是SRPP电路另一个重要特点。

网友C:
环牛的效果如何,感觉输出变压器是代用品吗

网友:
使用srpp电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放大器阻抗低了,阻尼特性好了,对于喇叭的选取比较容易。

楼主(2008-03-11):
引用 网友C:
环牛的效果如何,感觉输出变压器是代用品吗

很好,没感到是代用.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用40瓦环变代用输出变压器,效果佷好.谢谢岁月留声机介绍的电路.

网友(2008-08-22):
太复杂~~还没弄明白~

网友E:
807能行不??
输出牛用什么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7能行不??
输出牛用什么代替??

可以用807管,输出牛可用C型铁芯40w左右输出18V的电源牛代。

网友:
太好了,就是电压太高了

网友:
大开眼界, 大开眼界.

楼主:
很多管子是好管,就是不被大师们看好。如6f1、6f2、6p13p等。6n3、6n4、6n8、6n9、6n11、2a3、300b等也都是好管,我很想用,就是价格太高了工薪玩不起。DIY就是节约,用最少的“m”换最好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807管,输出牛可用C型铁芯40w左右输出18V的电源牛代。

谢谢你的回答。有空了一定做一个试试 ~~~~~~~~~~~~

网友:
玩6N5P OTL好,在用此机。手头有43只6P3P。准备造40只6P3P 0TL机器。OTL胆机一听中毒。之前的2A3,300B,845都玩过、造过。还是OTL好。

网友(2008-10-02):
岁月兄做的实验可真不少啊!佩服!!银子和工夫都没少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银子和工夫是不能少的,但这种爱好同那些不良嗜好相比,还是这种爱好最好。

网友:
感谢楼主为俺指明了一个廉价感冒的方向。

网友(2008-11-24):
学习中,准备上。

网友:
乙电太高了, 害怕

相比之下,感觉差分倒相容易做一些, 但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想照前辈的做一个,可以发点电路给我吗?谢谢。。。

楼主:
回39#

这是6P14/6P15的SRPP电路图。输出管阴极电阻在120欧姆时6P14P同6P15P可以直接互换。
这是6P14SRPP电路原型机,为提高输出功率输出采用并管方式。
这是6P13PSRPP参考电路,图中R6=R8。输出牛也可自耦接法。

网友:
不知道这个的输出 功率是多大呢、

楼主:
6P14P   OUT    3.5W;6P15P    OUT     3W;6P13P      OUT     6.5W。以上屏压450V。输出管当然还可以用6P1、6P3P、6P6P等管。

网友:
我的一台声频信号发生器的功率输出就是这种电路,频率输出6Hz~100KHz,可见频率范围足够宽,天津红光无线电厂生产。因为输出阻抗不对,没接过喇叭,其输出管是两只6P9P。

网友A(2014-08-04):
用功率管做SRPP输出也有个问题,那就是电源供给,五、六百伏以上的乙电供应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高耐压的电容也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功率管做SRPP输出也有个问题,那就是电源供给,五、六百伏以上的乙电供应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高耐压的电 ...

可以使用正负双电源供电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正负双电源供电方式

思路巧妙,赞一个!

网友:
每次看这些都是一脸膜拜的表情。

网友:
电路很新颖,就是用的管子太多了吧》

网友G:
最好来个真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来个真机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425-1-1.html

输出可以使用一对或二对6P15/6P14。

网友(2014-11-28):
廉价发烧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