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6N5P直耦电路试验成功了

楼主(2008-01-12):
经过试验,输出功率不比常规电路小。电路经过改进,请指教。
说明:在6N2没有接入电路时不能通电。

网友:
顶!进修兄快说说详细情况.6N5P价钱不贵,变压器易于加工.如果做出的机机性能良好的话,应推广之.请您把两只电子管的实测工作点以及输出牛的大致参数向大家介绍一下.

网友A:
"说明:在6N2没有接入电路时不能通电。"

那100K音量控制电阻不是已接地吗? 看不出上面的一句话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在6N2没有接入电路时不能通电。"

那100K音量控制电阻不是已接地吗? 看不出上面的一句话什么意思!

从电路上可以看出,6N5P的工作点是由6N2和它的直流负载电阻共同建立的,当6N2没接入电路之前,6N5P将失去栅负压而进入严重的导通状态,影响功率管的寿命甚至损坏,对整流电路也有威胁。

网友A:
请说明 "接入电路" 是否指6N2已插进? 或是指输入信号?

楼主:
回乐兄

乐兄请看电路数据。
[localimg=400,265]1[/localimg]
6N5P双三级管,各输出一个声道,整机共两只管子。

楼主:
图没发上,再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 "接入电路" 是否指6N2已插进? 或是指输入信号?

是指没插管子的时候。

网友:
明白了.请进修兄介绍一下输出牛的制作或选用.

网友:
為何不用6N1

网友:
思路新颖,和传统电路不一样.耳目一新!加入精华,希望大家围绕这个议题"评头品足",提高本区技术水平!

网友:
高产作家!

网友:
请上一张实物图让大家开开眼界!

网友:
请教,为何用两组高压来供电?
出于什么考虑谢谢!

网友:
:用两组高压来供电,一是可以提高前级的稳定性,二是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因素。如用上两台电源牛那就更好了。不过这样以来电路的复杂程度和成本以及装配工艺就要相应的提高。

网友A:
在这个制作中用两组高压来供电目的是为6N5P提供负栅压 -73V (210V - 283V). 因为6N5P需要较大的负栅压才能工作顺畅!

网友:
恭喜你的机子开声了!
    声音如何?

网友:
满功率条件下灵敏度不怎么太够用,俺傻不楞丁认为应该在100mV满功率输出才好。

另外加电瞬间,6N2尚未发热工作,6N5P阴极热量也不够,而此刻加的电压很大,会导致6N5P寿命严重影响,建议在6N5P高压上加延迟。

楼主:
冰棍老师拿我开涮了,
冰棍老师说的6N5P寿命问题,我也考虑过。不过它的灯丝电流较大,预热较慢,这在其他电路中也是一样。好在这一电路要求就是前极先工作为好,最低也要保证同时工作。
  另外,老师说的应该在100mV满功率输出才好。按老师所说就使用下面的电路,请老师指点。(参数没计算)
98904[/attachimg
或用这个图

网友:
灵敏度的问题好解决,如您加一级放大就行,或者搭配大点输出的音源就行。

正是因为6N5P阴极大、预热问题才严重,我认为增加高压开关,控制6N5P高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制作中用两组高压来供电目的是为6N5P提供负栅压 -73V (210V - 283V). 因为6N5P需要较大的负栅压才能工作顺畅!

言之有理,这个电路的特点就是不怕负栅压高的管子。

楼主:
谢冰棍老师,我会考虑加上。
回dac-8老兄,这个电路的音质还是不错的,听感上比我所制作的其它机机要清晰,解析力高,质感好。

网友B:
设计新颖,有创意!

1,图中所标电压非同一参考点,374V好像有误;2,6N2用2P3P代换,增大Ra至220K,适当降低下面一组电压。这样既解决了6N5P开机Ug为0屏流过大的问题,又能使灵敏度提高。还能欣赏到直热管有别于旁热管的音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图中所标电压非同一参考点,374V好像有误;2,6N2用2P3P代换,增大Ra至220K,适当降低下面一组电压。这样既解决了6N5P开机Ug为0屏流过大的问题,又能使灵敏度提高。还能欣赏到直热管有别于旁热管的音色。

回兄的话,在前面我说过,电源牛的参数是设计值,试验电路时没用这种牛,所以数据不照号。是我的疏忽,对不起了。
2P3P管子我没接触过,有了一定试试。谢谢!!

网友:
6N5P的高压用旁热电子管整流即可。

就可以起到高压延时的作用。

网友:
末级用6N6行吗?6N5太大了,灯丝费电!

楼主:
系统地说一说,以回复大家

电子管直接耦合式单端功率放大器的设计
  电子管单端直接耦合功放电路是不多见的,特别是用于栅压较高的功率管上就更少了,本设计的思路就是针对高栅压功率管电路组成与搭配问题的。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胆功率管在工作点电压(栅负压)较高时,才能进入线性区域工作,这样就给电路的组成带来很多便,主要有以下几点。
  1、高栅压胆功率管,电路如按传统自给偏压方式连接,由于栅负压较高,要求阴极电压也高,在相同的阳极电流时,阴极电阻的功耗要大得多,电阻的功率有时要用到10—15瓦,电阻的发热量和体积也都大了很多,这就给电路布局设计带来了困难,也增加了整机的无用损耗,降低了整机的效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般常规的做法是采用固定偏值电路,也就是在电源变压器上另加一个绕组,经整流滤波后,单独输出一路足够的负电压,共给功率管栅极使用。这样就可将功率管的阴极电阻值减小,甚至去掉不用,从而也降低了这部分的功率损耗。
  2、负栅压高的功率管,要达到额定的输出功率,就要求前级的推动电压足够大,当使用一级电压放大器时,较难达到要求,必须使用量及放大器,而且,对推动管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再加上采用固定偏压的方式,电路的组成相对复杂了很多。
    3、由于栅压高,在采用自给偏压的方式时,设计的电源电压也高,这样对电源变压器的要求提高了,匝数多绕制比较麻烦。
  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由此而设计了以6N5P为例的一款直接耦合式功率放大电路。电路图如下:
此电路的设计特点是1、非常适用于负栅压较高的功率管组成电路,栅压越高,推动级的阳极电位越好分配,而对低栅压的功率管来说,反而麻烦一些。2、本电路是一种很折衷的电路,它即起到了固定偏值电路的作用,又方便了直接耦合,巧妙地将直接耦合电路与固定偏值电路组合在一起,一举两得,使电路得到了简化。
    从电路分析可以看出,电源输出的两组高压,是分别供给两个放大器的,然后,经过巧妙的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电路,在这个电路里,关键的地方是两个电路的结合部位,一个是推动级的输出部分,一个是功放级的输入部分,他们的结合恰到好处,这也是此电路对负栅压较高的功率管适应的原因。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两点:1、本电路的参考点有两个,即两组电源各自为参考点。2、电路中的R3. R2的互连点一定要接在一起,并且要靠近推动级,功率管的阴极要尽量靠近电源焊接。如图。
除了上述外,本电路的其他方面与传统电路都是一样的,参数的计算上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需要注意的是,对推动管要求放大系数要足够高,这样才有足够的增益,一级电压放大就够CD机用了,如采用低u的管子,就需两级放大器来推动。本电路对推动管的要求与阻容耦合电路有所不同,阻容耦合电路需要选用推力较大的管子,比如,6N6, 6N8P, 6N10等来推动这些高栅压的管子,这些推动管有共同的特点,1、放大系数都不高,2、栅负压也较高,3、阳极耗散功率相对较大。对阻容耦合电路分析来看,电路中存在一定的损耗,而且推动级阳极负载电阻在交流情况下,与功率管的栅漏电阻是并联关系,这样实际的交流阻抗就较小,因此增益上要受一些影响,直接耦合电路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他要求一般的高u管子即可,一级放大就可以使电路轻易输出6瓦以上的功率(用6N5P管,CD机)。
    电路的调整,要想使电路达到一定的水平,对电路的调整是比不可少的,当然,如果买的是套件调整就简单多了,因套件是整体设计的配套产品,所以自己装机要么买套件,要么严格按电路参数选购元器件(基本是套件的水平),要么就自己全套设计,包括电路的构成、电路参数、电源牛参数、输出牛参数等,这样要比很费心的找一款好电路,却随便找了些不配套的元件,胡乱组装的性能好得多。本电路的调整比较简单,主要是调推动级的阴极电阻值,使功率管的栅漏电阻两端的电压在要求的栅压时即可,调试时最好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分别调输入信号的电压和推动级的阴极电阻值,使输出波形最大又不是真为止。
   简单的设计方法:
   电路设计的方法和我发过的帖子讲的一样,不再重复,下面将输出牛、电源牛的设计简单得讲一下。

网友:
6N5单端不好作

6N5栅极.接推动极.阴极,在增加一极放大。电路重新设计,解决开机安全问题。《探讨。瞎想的》

网友B:
好贴,建议版竹顶置!加分!

25#愚帖建议前级用2P3P,即指此前级增益不够,如没直热管可用旁热五极管代。照图,6N5P的推动电压要到140Vpp方能推足,6N2是无论如何都到不了140Vpp的,在Ra100K负载下(还没计后级输入电阻),约50几倍,就算CD输出2Vpp也到不了140Vpp(普通CD仅1VPP左右),但改为五极管,情况就不一样了。另外,由于是直耦,6N5P的负压是靠6N2导通后在Ra上建立起来的,否则6N5P的负压为0,屏流激增损毁管子。因此,进修兄特别关照,不插6N2不能开机。虽说管子的加热功率都是设计好的,好在6N2是小功率管,它阴极的热惰性比6N5P要小,因此基本上不存在6N5P先导通的可能,应该讲这个设计还是成立的。我之所以推荐用2P3P,是为了保险起见。因为是直热管,几乎和晶体管一样快就导通,大大先于6N5P建立起负压,确保6N5P不会在0负压下导通。另外,直热管的音色是别有一番情趣的。
再一次祝贺进修兄设计出这样新颖别致的电路!望再接再厉,更上一层!

楼主:
很感谢“苏人”兄的支持和帮助。苏人兄功底扎实基础雄厚,从帖子中可以看得出来。按兄的建议,使用五级管增益较高,一只6J1应能基本满足冰棍老师提出的100mV的要求,如达不到,能有300---500mV的灵敏度也可以了。准备试一下,有结果后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
6J1,2,3,4,5,8,6J4P,6J8P,只要是锐截止管都行。100mV到不了,在现代音源条件下也无此必要。300~500mV是可以做到的。就拿6J1来讲,内阻>=300K,放大系数约1500,Ra取180K~220K,开环可达500(A=1500*180/(180+300)),实际约300左右(6N2约55)。其中,6J4,6J4P,6J8P较好。今年元旦,俺完成6N9P+6V6,听了几天,改为6J8P+6V6,灵敏度和听感上了一层,感觉五极管是好,难怪好些名机都用五极管。
进修兄尽早试吧,相信又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愚帖建议前级用2P3P,即指此前级增益不够,如没直热管可用旁热五极管代。照图,6N5P的推动电压要到140Vpp方能推足,6N2是无论如何都到不了140Vpp的,在Ra100K负载下(还没计后级输入电阻),约50几倍,就算CD输出 ...

乾脆使用晶體管

网友:
6N5太大了!楼主设计一个6N6的吧!!

网友:
楼主的线路本人感性趣.-更喜欢五极管做推动.期待楼主新线路尽早推出!

楼主:
回胆韵兄,6N6的栅负压只有-6V,不需要这样的电路,并管输出,采用自给偏压方式即可,采用推挽输出也可以,据说有4瓦的输出功率。
回37楼老兄,五级管的电路过两天即可发上。其实,用6N2在输入0.8伏时,也可输出4.5瓦的功率,足够CD,VCD,DVD用了,一般家庭用作欣赏音乐,功率也够用了,而且,这个电路的听感很好,一定要注意输出牛的制作,按我图上所发的数据和绕制方法,只要用普通30瓦电源变压器的铁心就可达到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复杂的电源供给系统。。。

为节能事业做贡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节能事业做贡献

要省電便不要用真空管了

用集成電路吧

网友:
6N2+6N5P直耦电路

6N2+6N5P直耦电路

网友(2008-05-17):
回复 网友E:

就是在通电之前,一定记得把6N2插入其管座中,明白?

网友(2008-07-04):
saf

电源是否可用直接用个双高压绕组的?这样变压器都可以用现成的,只是稍改动下电阻而已

楼主:
双绕组的是完全可以的,要注意6N5P的阳极电流较大,70-80mA,阳极电压在190V左右,因此,对绕组电流有一定的要求。
可参考下图

网友:
喜欢 顶起  想看到五极管的应用、、、

网友(2008-08-23):
自带凳子占个位置

网友(2008-10-23):
用6n1管300V屏压供电试试

网友(2009-09-28):
进修老师:
将6N5P换为6C19是否可行(两者参数相当,6C19体积要小不少),电路参数不用怎么改动吧?请指教一下

网友:
比猫画虎绘了一个五级管推动图,大家来指正!

调试过程,调节6J1的阴极电阻R*,使得6J1的阳极电位为110V。

网友:
又画了一个两级6N1推动的图,元件参数均经过计算,可以直接照搬。

楼主:
老帖子都懒得看了,今天又看到有朋友再顶,不练老师的指教和其他朋友提得问题,十分感谢,分别说一下。
47楼朋友,由于在搞别的电路,没有试验五级管的电路。其实也简单,如同52楼朋友所发电路。
48楼朋友,这点路是需要较大的推力,当用一只6N2时,有效输入1.3V以上时,才能输出7W以上的功率,0.5V时也就3W左右的功率。
回不练老师,这点路主要缺点是总增益不够,用6N1来推是可以的,还需加一级前级放大。
50楼朋友,按52朋友画的接地点接机壳就行,6N5P的灯丝可以不接地,也可以一端接220u电容的负端,另一组灯丝可以接机壳。
llzpp朋友,6C19可以直接代用,数据基本不用改动,输出功率要小点。你画的图很不错,制作时还要仔细调整才行。

网友:
许久不见进修兄,上个月去北京路过贵地,真想下车与兄一叙

网友:
要是使用直热管,那使用2P3或者4P1如何?进修兄是北京的,下次去北京,有机会一定找你去玩。

楼主:
回1a5gt兄。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既然路过这里,就应提前和我联系一下,我好迎接兄长的到来,感觉很可惜的机会。
回激光兄。用之热管应该没问题。哈哈!我在安阳,激光兄有机会可要过来呀。

网友F:
回复 楼主:

乘火车经过贵地,车稍停,匆匆在月台上,呼吸了几口安阳的空气,想起与兄神交已久,故作此感慨耳。绝无怠慢之意。或有机会自当上门负荆

网友G(2010-02-26):
引用 网友H:
利用双电源的不同电位,解决6N2和6N5P的直耦,方案应该说是很巧妙的。但这里的问题是:一级6N2放大,音频输出峰值电压达40V时非线性失真已达不可容忍的程度,而推动6N5P需80V甚至到100V,所以一级6N2电压放大不能很好 ...

“推动6N5P需80V甚至到100V”——错,6N5P的甲类工作点是负60V——70V,推动电压是不能超过工作点的。

网友:
站在边上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乘火车经过贵地,车稍停,匆匆在月台上,呼吸了几口安阳的空气,想起与兄神交已久,故作此感慨耳。绝无怠慢之意。或有机会自当上门负荆

1a5gt兄,小弟可没有怪罪之意,只是仁兄路过此地如事先说一声,小弟可安排您玩两天。这里是岳飞的故里,有关押周文王的中国第一监狱,有全国闻明的人工天河红旗渠,也是袁世凯的老家,太行山脉风光也不错。现在又发现了曹操墓,可玩的地方还是不少的。如再有机会一定要住两天,包您吸足安阳的空气。

网友:
请教进修大侠

6N5P是并管还是不并管的呀?本坛有人出售该机套件,电路图和你的一样,看他拍得图片中用了两只6N5P,像是并管,呜呼版主又认为是不并管的。望赐教,谢谢!

网友:
始终保留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推动6N5P需80V甚至到100V”——错,6N5P的甲类工作点是负60V——70V,推动电压是不能超过工作点的。

我这里说的是一个大体概念,就是说设计要留有余地。当然你说的没有错,如果6N5P工作点设计栅负压为-60V,推动信号峰值超过60V,管子已不在A1类工作状态了。呀!我上次的贴是2008年的呢,时间可真快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几天在看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每天晚上8.00),才知道原来袁世凯的老家也是河南安阳的,再加上曹操墓,安阳这个地方真是“人杰地灵”啊!
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楼主:
回胆韵兄,不并管可输出4W左右,此电路最好采用两级前置放大器,以提高输入灵敏度,这些问题前面都谈到过。

网友:
精神可嘉,支持

网友(2010-04-03):
不错70MA以上到顶峰了吧

网友(2011-04-28):
记住这帖!
6N5p有二个,本想做耳放用,看这帖后有些动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真不好意思了,兄长去年的帖子现在才看到,要不是“木香”兄把帖子翻出来恐怕不会看见了, 当时不知为什么没有邀请兄长来做客,现在正式邀请兄长有空过来,我陪兄长好好转一转。咱这有人工天河“红旗渠”,有甲骨文的发源地“殷墟”,有中国第一监狱“羑里城”,岳飞的故里在安阳的汤阴县,有曹操墓地球人都知道了,另外还有太行山脉的自然景观, 太多了。

网友I(2014-11-29):
很喜欢这个, 顶起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喜欢这个, 顶起大家一起学习

谢老兄关注此贴,祝您一切顺利。

网友:
6n2噪声大1

网友(2015-06-27):
挖坟来了,进修老师搞的咋样了

网友J(2017-06-05):
引用 楼主:
谢老兄关注此贴,祝您一切顺利。

进修坛友的这个电路很不错
这过去很多年了
对原电路有最新的改进吗?

网友:
直耦到底有多好,电路复杂,前后级相互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进修坛友的这个电路很不错
这过去很多年了
对原电路有最新的改进吗?

着电路没有改动,这样的电路结构主要是应对高栅压管子的

网友:
此图应该是一样的,准备并管地摊一下。

网友(2017-07-20):
既然都双电源了,我建议直藕改成RC耦合,6N5固定偏压取自下电源。6N2供电则是两个电源串联。增益不够可以改成6N1两级放大。简单干脆,也不用担心万一拔掉前级管就烧后级管。

网友:
上一张参考图。一般三极管输入电容较大,用两级中U三极管驱动比较合适,不建议用单级5极管驱动。

网友:
是还是RC偶和电路会稳定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