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最后失败发些图就闭关

楼主(2008-01-13):
本市有AM电台,用电调谐收音机查出1170KHZ。开始收音机没法接收到,我就再改了在防盗网外0.3M的飘蓬边和下边挂衣服的链条上拉了个1.6MX2.1M的大线圈八匝一头接到收音机外拉天线的头上终于听到1170Khz的广州话台,以外再搜索就没了。我又拿出那个3英寸PVC管绕50T的“矿石”收音机接上大线圈做天线,呜呜吱吱的没东西收,电调谐都收不好我的土炮又怎有声音呢?怪不得学着帖子做的有源天线也没效果。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啊,没做大天线的条件。因为楼顶被锁住了。电话线的多余线是不可以用的因为门外是接线盒,出线都是用铝皮屏蔽的。公用天线也是屏蔽很好,楼底就是光纤转换了。
有经验的大哥给个方案啦,谢谢。

最开阔的是右侧-西面

最开阔的是右侧-西面

正对南面是9层楼房

正对南面是9层楼房

东是南北向马路也有9层楼

东是南北向马路也有9层楼

下面是停车场我在5楼

下面是停车场我在5楼

网友:
周围皆是些钢铁接地体、那又怎么好接收电磁波?

楼主:
是啊这8圈居然还没能收到足够的电压去导通2AP9,一定要接多个50T的线圈才够电压。

楼主:
还有那些防盗网和铝窗当接地用是没效的,只能接到电源地线。

网友:
您可千万别闭关呀!!!

楼主:
改天再找多些线加多一倍圈数,再想办法伸多些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天再找多些线加多一倍圈数,再想办法伸多些出去

作为调谐线圈,8匝差不多
伸多些出去是对的

网友:
别灰心,我做了一个2m×2m的可折叠“毯式”线圈矿石收音机(无天、地线远程接收),效果不错,改天传上..........

楼主:
谢谢

电源线只能用它的地线,火线就免了我在小区电线在楼边转个圈就去变压器了,别指望。

网友:
一个办法就是从你家窗口导对面楼邻居窗口或者那棵大树拉一根电线作天线,大概能有个一二十米或者斜拉更长。

或者从你的窗口甩一根线到楼下悬空,这样比较简便,效果差点。

楼主:
楼顶锁了,下悬试过几次了不行,拉大树呵呵爬不上去,上面还有个马蜂窝呢。对面就是没有认识的烦,下个周末我再想多些方法。谢谢

楼主:
地线我就用电源地算了,刚才又找来台收音机试试居然没收到台,那样有电的收音机都没AM了1170KHZ都没了,突然又来了个杂声很大的台想看清刻度又跑掉了再也不回来。
那条铁链很短,和防盗网相连,没用的,我试过用整个网当天线没用的,当地线也没用的。
再光用那8匝线接上单联电容和2AP9和高阻耳机又能收到吱吱声,电容越小声音越大。
很冷了回房玩电脑好过。

网友:
如果是框形可以转动90°没准儿就好多了。最多只有一边挨着铁栅……

网友:
线圈距离窗户护栏的距离太近??

网友:
天线要离墙远些。

楼主:
希望过年前能成功,谢谢大家的主意。
得找根竹子在侧面固定把打圈改成可以摆动的!!

网友:
严重支持中………………………………………………

等着看下集!

网友:
一家之见,仅供朋友参考

您的大线圈真是不小,要是不能出声,我都替您着急。我的看法是:大线圈离铁护栏太近,我曾作过试验:大线圈侧面贴在防盗门上是能正常收音的,而把线圈的截面由远而近靠近防盗门时,最后完全贴到门上时,耳机的声音是由大变小,最后全无。我把大线圈接近钢筋护栏也是这种结果。
   我的建议:1用简易收音机或低挡小收音机在室内收一下中波信号如何?如果正常,就不必担心信号太弱了。我的经验是只要自制的单管机不用天地线在室内能收到的中波台,大线圈矿石机白天室内也能收得到。2大线圈的方向性是很强的。3 建议您先做一个1平方米截面的大线圈在室内无天地线接收。取得经验后再搞您的巨型线圈。4 您提到耳机中曾听到一次电台声音,这已足以证明大线圈矿石机在您的住处是可行的。只是您不知怎样再现当时的接收条件而已。5我估计是您固定线圈时,由于将线圈太靠近铁护栏,破坏了接收条件造成的。您也可以将线圈下端松开,用木棍向外推开一段距离,极有可能收到电台。但是就算收到声音,您也不好确定巨型线圈的最佳接收方向。6不如先搞小点的,心中有了数。再搞巨型的,那时您会感到这太简单了,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网友:
近日来,天南地北的版主乐天派老是删除别人的贴子,还封了人家的ID,并以此津津乐道,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滥用权力,乱封人家ID的行为实在为电子爱好者所不耻,我代表本坛广大矿友表示强烈遣责!!!!

网友:
又看了图片再补充几句

我又看了您上的图片,再补充一点建议:1,大线圈的四个边都应离金属物保持一定距离才能行的,线圈的下条边离铁链条太近.框型线圈的四条边离开金属物的距离我看应有0.5米以上才好,如难以办到,也必须使三条边离开金属护栏一定的距离.2,不能使用金属丝固定线圈,即使有绝缘皮也不妥,一旦形成短路环作用就不可能收到任何信号。3.还要考虑分布电容对调谐回路带来的影响。线圈与可变电容及检波2级管的引线要尽可能的短些,分布电容一旦太大,谐振频率一旦低于所收电台频率,即使您把可变电容动片完全旋出也无法收到中波较高频段的电台。以上看法仅供朋友参考,祝你试验成功。呵呵

楼主:
谢谢很好的建议我星期六再十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线我就用电源地算了,刚才又找来台收音机试试居然没收到台,那样有电的收音机都没AM了1170KHZ都没了,突然又来了个杂声很大的台想看清刻度又跑掉了再也不回来。
那条铁链很短,和防盗网相连,没用的,我试过用整个网当天线没用的,当地线也没用的。
再光用那8匝线接上单联电容和2AP9和高阻耳机又能收到吱吱声,电容越小声音越大。
很冷了回房玩电脑好过。

哈哈,楼主的每一句话都是大实话!

网友:
和我家一样,没法支天线,我慢慢想怎么折腾这些东西,一定要在家里弄响一个

网友:
大线圈或者框形天线的方向性很强,不妨慢慢旋转90度看朝哪个方向最好。

楼主:
谢谢前辈们一直指导就是我这个人笨拙些,折腾了两个月没成绩。先是薯片筒的再来是脱胎的然后是PVC的,现在特大线圈的 ,抛电线的...
反正我认为按我这里的电磁环境无源机做好了肯定会清晰过电调的,因为太灵敏了反而收到太多的干扰。1107等着我呢!

楼主:
今天用台普通收音听,向南面能收几个AM台,由于没法把大线圈伸出和转向,我拆了回来用根短竹竿只能伸出3米把线放吊下楼大概才15米就到地了,始终在白兰树影响范围,没办法。在没接调谐电容时能在50T线圈的3寸PVC管上收到弱弱的一个台,不清楚一个男人说着什么。接了调谐电容什么都没收到了。现在又拆掉电容居然那个台都跑不知道哪去了。 现在得想办法把天线再往哪里拉。

楼主:
既然听不到了就继续想点办法吧,来个大线圈换成东西向。是1.5X2.3米8匝。这样很辛苦才搞好,还照样只有噪声没台。把它当天线再接入哪个线圈都一样只是噪声音量大很多。怕太张扬玩了一阵又收了回来。

网友:
您的确很努力了,实在不行您可以就近找个会修收音机的人来家指导一下,这些有实际修理经验的人一般是不会被矿石机问题难住的。

楼主:
也是,不过这个问题的原因和天线关系最大,如果我真的能拉到对面楼然后又向下放到楼下或斜拉到对面应该就呱呱的收到的。

网友:
请您看看本坛麦老师和其他矿友的贴子,再动手。

只要有信心就好,大线圈矿机与小线圈矿机不同之处是大线圈直经大到一定程度就能直接收到电台信号,不用再接天地线了。实质是大线圈与可变电容组成的调谐电路构成了中波段的环形或框形天线,能直接收到电台发射的电磁波。制作的难点是:自己把可变电容的容量和大线圈的直经确定以后,线圈匝数要自己试验确定,以能复盖整个中波段为宜。匝与匝之间不能短路。线圈与可变电容及二极管的连线短些为好。大线圈的放置原则是远离金属物,并调准方向。只能用非金属丝固定线圈。另外还要检查二极管和耳机是否完好。您要从耳机的插头处量一下总阻值是否变大,如变大,那是存放久了导线连接处接触不良。小毛病好修。总而言之,做大线圈矿石机真的不是很难的事情。除非您离本地中波电台太远了。以上看法,仅供朋友参考。

楼主:
于 2008-1-20 15点左右终于第一次收到一个弱弱的男人说话的台,虽然听不清是说什么总好过只听见噪声。 是用一根竹竿伸出3米象钓鱼一样放到楼底,使用3寸PVC管绕50T,不用可变电容,用了只要噪声响,是不是什么分布电容太大,或是线圈不够在AM范围.

网友:
楼主不要灰心,人们常说"好事多磨".历经磨难得到的经验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对您来说也是增长知识、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的一个过程。

网友A:
问题要一步一步解决

1先得弄情楚本地是否有中波广播电台,一共有几个台,各使用甚么频率,功率大小,离你的住处的直线距离有多远。弄清楚了,作矿石机才有把握。否则就像盲人摸象,不但走弯路,还浪费时间和精力,最后把爱好和兴趣也磨完了。

楼主:
我已经试过用收录机收到AM电台好几个,作为省会AM是少不了的,而且用线圈以及收听过弱弱的广播。距离也就是大概几十公里,主要是高楼的屏蔽衰减作怪。拉条天线对城市人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想只用个大线圈收听也是很难的事情。对此我有信心克服它们。然后继续改造到最好,一边动手一边学习,其乐无穷--虽然会被人说是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得弄情楚本地是否有中波广播电台,一共有几个台,各使用甚么频率,功率大小,离你的住处的直线距离有多远。弄清楚了,作矿石机才有把握。否则就像盲人摸象,不但走弯路,还浪费时间和精力,最后把爱好和兴趣也磨完 ...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你的大线圈圈数太多了,我的门框线圈比你的面积小一半还多,圈数只有5 1/2圈即可覆盖中波段……我想你当地的电台大概落到频率范围之外去了。
另外拿个随便什么半导体收音机收个AM电台,然后调节你的大线圈上并联的可变电容器看看能否增强信号(应该有明显的谐振点,使弱台信号变强很多),若不能的话八成是我说的毛病。

网友:
而且导线全部拢在了一起、电感量更大了。

楼主:
OK,原来是8在匝的,不扎一起难道大,我现在还是再弄天地线的好,冷雨不段试验暂停,全力抗寒

网友:
几十年前,的确有些因为环境限制、不能架设高大的天线、也有搞平行复式天线的、还有就是折式、л 式、环式天线的、但是拢在一起的、匝数要考虑在你欲接收的范围之内。

楼主:
谢谢,铁链在线圈之外30CM左右,照片角度问题。好事多磨,得到大家关注很庆幸啊

网友(2008-03-15):
楼主在广州哪里啊?我这效果不错啊,也是高楼林立,可能我这离发射塔近吧8公里

楼主:
已经拉好了天线现在可以听,效果不好高阻耳机只有一两个台能很好收听,其他的台听到耳油都漏了

网友:
看来大线圈儿失败是因为圈数太多。
用两圈大概就够了。

网友:
三十多年前玩矿石机的时候,那时电台功率大,天线随便几米就行,可现在再玩什么都收不到,经试验电灯线外包锡纸,窗外拉电线,试了不少,几乎听不到声音,几乎放弃,后精心制作了40X40厘米大线圈,靠近窗前果然成功!电台来源方向的窗户接收最好,还要注意方向!另外把4000千欧耳机拆出单只音量较好。祝你成功!

楼主:
这条天线我为减少对他人的影响,也为了带给小区管理员麻烦都是在晚上进行架设,历时两个晚上,而且使用了绿色细线,只有普通花线的1/4左右,就是白天故意看也要停下慢慢看才见到,但由于太细到现在还没达到我的设想。地线就夹在铜水龙头上。电源地很不好用夹上去在双联的某段位置就会有很响亮的噪声只是从没听到过电台。
本来好端端的双管矿石昨天用了JS说是鬼子的检波二极管后就只能听到个FM88广州青少年广播

楼主:
再上几个图呵呵,不用闭关了, 现在设法弄到不用靠着那个改造过的报警器。C3355找来两个了准备用另一台矿石机做电源点着它,加响报警器。

给还没成功的朋友们打打气,整天上班下班,上网逛街,打麻将斗地主,不如挤点时间玩玩无线电。

网友:
哈哈,我的环境(电白)和LZ的差不多了,不过我的天线是4M的电话线抽其中一条,拉直线横着跟你的天线一样放置在铁窗外面,距离和你的也一样;线圈是 1.2mm间绕在直径123mm的胶木筒上,绕77匝;收到2个台(普通收音机一共也就3个台)。
我觉得是LZ的线圈太多了,地线没牢牢接好吧才收不到台的,我用直径40mmPVC管、0.5mm绕100匝时只比大线圈差一点而已,不过大线圈的电压提升不少。仅此交流一下

网友:
家里的水管或暖气管道?